[問題]sharp 除濕機 型號DW-D8HT-W的感測器模組 (C3故障)

楼主(2021-08-24):
原本的除濕機開一段時間會產生C3的問題
這看來是感測器的問題
因此上網去買了一個新的模組回來換一組480元
沒想到裝上去不能用
它也是顯示C3
很明顯是這賣家的模組有問題又不能換

好吧那只好對於模組來修修看
不知道能否修好
買了其他的濕度計
百年上有的HR202L模組
裝上濕度變高了
然後過高保護啟動C3

換買家的這個 一開始就出現LO
然後運轉一段時間也會出現C3

請問各位有無建議購買的濕敏電阻
我查到百年有這些型號
但不太確認哪個可行
或是有維修過建議的型號

另外它的IC是用什麼型號???
我從它表面除膠後看到
DC4-52571080102 (不知有無錯誤)這是何種IC呢???只是很感興趣
另外溫度模組可以看出是哪種嗎???那個像ZINER的元件
謝謝各位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768-1-1.html
這篇, 請原廠換修, 7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768-1-1.html
這篇, 請原廠換修, 750元

我買這就跟原廠一樣,但它自已本身感測器就有問題.......而且原篇主人沒回答換了什麼,另外說IC那內容
也是錯誤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買這就跟原廠一樣,但它自已本身感測器就有問題.......而且原篇主人沒回答換了什麼,另外說IC那內容
也 ...

有點看不懂你貼的圖?
SHARP原裝是土黃色模組?
綠色是拍賣買的新模組?

"過高保護啟動C3"? 是指甚麼過高,

我修過panasonic除濕機, 模組是土黃色的,
濕度過低(永遠顯示濕度30%)的故障, 上淘寶買"HR202濕敏電阻"換掉就解了,
(只換電阻, 沿用舊模組,) HR202百年就有賣,
綠色模組淘寶上也有, 記得看過賣家網頁有附spec.,
上面註明和土黃色模組的特性曲線是相同的

怎麼覺得你這故障不只是濕敏電阻,
前例說IC故障是怎麼判定他說錯, (雖然有很多人真的亂說一通, 不懂裝懂)
怎麼我看前例主人的意思也附和是換IC,

网友B:
溫濕度電路模塊可以單獨供電測試有無工作,有可能不是此電路的問題而是其他問題。

那棵像二極體的元件的確是溫度感應器,PCB 正面就有標示 NTC。
那棵 IC 很可能是 LM324 照片不清楚無法確定,樓主可以用電表從 IC 電源腳來自行判定,LM324 +V 是第四腳 GND 是十一腳。

溫濕度電路模塊從四腳連接器上供電 5V 後用電表量取直流電壓,RT 腳是溫度 RH 腳是濕度。
另外拿家用數字型溫濕度計放在旁邊做比對,用吹風機與噴霧水罐來改變周圍環境,看 RT 腳與 RH 腳的電壓是否有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看不懂你貼的圖?
SHARP原裝是土黃色模組?
綠色是拍賣買的新模組?

您好
SHARP是土黃色模組 上面有Y5字..我確定它只是濕感計故障,所以去找到可能相同的HR202L來換
所以有第二張的樣式,同樣濕度卻變成85(比較高,所以我知道應是選錯了)
但是它運轉了一段時間停下來 會出現故障碼C3 我上網查一下是感測器故障

然後上網找到HH03這就是它的完整模組
也以為只要裝上去就可以
但是它就在LED上顯示LO (這上網查就會發覺是感測器故障)
然後運轉一段時間停下來 出現故障碼 C3

在您提到那邊 有人說一個顆IC故障,它是感測器沒有錯,但是這模組明明用類比電路
他那顆是串列傳輸的數位IC,所以完全不對.......
況且您看到我POST圖就是一般電阻的濕度計......

所以我很好奇的寫給原作者,想再確認......說不定有哪個環節不對
不過沒有回就是啦

您看的結果跟我看的結果一樣......只是接下來就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濕度電路模塊可以單獨供電測試有無工作,有可能不是此電路的問題而是其他問題。

那棵像二極體的元件的確 ...

您好
我追了它的原線,它是由感測模組->經主電路板(接線) ->分線(接線)->主控版(一個電阻1K) ->到MCU
MCU的部份我確認無異常

我有想到用一個固定電阻當濕度去測它的讀值.然後再找它的配對的濕度計
不過想說上來問問看有無人曾換過,然後可以直接找到解答

我晚上有空會再測試一下,因為我看它上面有雷射碼 跟我的認知IC不太一樣很好奇用哪個OP做的
這樣我就可以再精確猜到它的什麼阻值
感謝 DUKE83的提示
我再測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SHARP是土黃色模組 上面有Y5字..我確定它只是濕感計故障,所以去找到可能相同的HR202L來換
所以有第 ...

你好, 再仔細看了前例所提的IC,
它真的是一個溫溼度的sensor,
(原本我以為是主板上的溫溼度MCU)

所以看來和這台除濕機的濕敏模組, 根本就無關,
(因為功能就重複了,  這台裡面用的是濕敏電阻)
看來幫不上忙,

另外, 裝上新的濕敏電阻, 顯示濕度85%,
除非有另一濕度計的讀數, 否則這不能說明買錯濕敏電阻規格,
還有, 記得之前google濕敏電阻, 有網頁提到不能用手去摸電阻表面,
否則這電阻就失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追了它的原線,它是由感測模組->經主電路板(接線) ->分線(接線)->主控版(一個電阻1K) ->到MCU
MCU ...

我有想到用一個固定電阻當濕度去測它的讀值.然後再找它的配對的濕度計
.
.
.
我是用可變電阻去做調整
再看除溼機上面顯示的濕度值
抓值的過程中
也順便量測RH電壓值(模組白色接頭=Pin2)
60%=?K歐姆=?V
65%=?K歐姆=?V
70%=?K歐姆=?V
.....
後來去百年買零件
騎車路上卻遺失了原來的電路板
無奈只好上網買原廠的模組回來換
但是原廠模組裝上後
顯示的濕度值卻是"偏低很多"(跟小米濕度計比較)
後來是把新買的模組電路
更換電阻才解決濕度偏低的問題(調整RH電壓值)

過程給您參考
我的機器是panasonic F-Y186BW

网友C:
參考~5、6、7 項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856-1-1.html

HR31溫濕度計濕度傳感器HR202L 濕敏電阻全面升級 濕度傳感器~~~便宜好用,不用更換整片模組。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39687976084#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5、6、7 項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856-1-1.html

我也是買這個來換
就會產生85高濕度情況
所以會照CLHSIAO方式再抓一下真正的原因
感謝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再仔細看了前例所提的IC,
它真的是一個溫溼度的sensor,
(原本我以為是主板上的溫溼度MCU)

之前我看就覺得有很欵惑

只能土法練鋼再試了

网友D:
本來我也是想直接說「那顆就是 LM324……」熊熊想起來我有特別把壞的模組收集起來,就去翻了一下垃圾箱。

居然還真的翻到了耶!

答案公布:SN8P2711 的 MCU。

這模組還真的跟人家不一樣喔!

順手幫樓主測試了一下輸出信號長成什麼樣子:

RT 沒信號,RH 輸出的是數位信號,而且好像還不少組……不過幸好看起來不難解碼,樓主確定有打算要玩這麼大嗎?那後面就會有好戲可以看了,應該會吸引不少大老進來本樓簽到。

我出個簡單能搞定維修面的主意:濕度感測器改用 50K 還是 100K 的可變電阻代用一下,如果板載 MCU 是正常的話應該很快會有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買這個來換
就會產生85高濕度情況
所以會照CLHSIAO方式再抓一下真正的原因

WET說的5,6,7項,
指的是原模組換濕敏電阻後,其它元件要補焊,

順便試試模組接頭的端子噴一下接點清潔劑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買這個來換
就會產生85高濕度情況
所以會照CLHSIAO方式再抓一下真正的原因

如果參照gsm7大大量測的結果
你的濕度模組
RH輸出是數位信號
而我的除濕機
RH輸出是類比電壓
你看百年的目錄就可以看到
有二種不同類型輸出的模組
所以用可變電阻抓RH值
應該要用示波器了

另外一個建議就是
死馬當活馬醫
直接拿模組來改看看
如果有IC的規格書是最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參照gsm7大大量測的結果
你的濕度模組
RH輸出是數位信號

您好
它是類比沒有錯,而是那顆IC會將它處理成數位傳到MCU裏(這後面應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類比濕感器要有取代品)

而我昨天測試電阻的結果
用電阻 5.333K~8.333K  (工作室72濕度下-顯示器80)
           9.84K~10K        (工作室72濕度下-顯示器70)
           21K~                (工作室72濕度下-顯示器60)
與它的阻值最接近是  HCR01-23 這曲線
因此我需要去訂一個來試試看
如果可以,以後就不用擔心這個
而且IC也有GSM7提供了...它的第一腳是+5V 第十四腳地 確認不是LM3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來我也是想直接說「那顆就是 LM324……」熊熊想起來我有特別把壞的模組收集起來,就去翻了一下垃圾箱。

GSM7 太神了....
我只是很好奇它用什麼感測器 是否有可以取代

後來用電阻測
可以用HCR01-23 這個取代,我去買來試試看
MCU我再查查看..其實它沒有壞
不過可以增加我對它的了解
感謝GSM7大的幫忙
同時真正解開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來我也是想直接說「那顆就是 LM324……」熊熊想起來我有特別把壞的模組收集起來,就去翻了一下垃圾箱。

您好

我昨天測試電阻的結果
用電阻 5.333K~8.333K  (工作室72濕度下-顯示器80)
           9.84K~10K        (工作室72濕度下-顯示器70)
           21K~                (工作室72濕度下-顯示器60)
與它的阻值最接近是  HCR01-23 這曲線
因此我需要去訂一個來試試看
如果可以,以後就不用擔心這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
它是類比沒有錯,而是那顆IC會將它處理成數位傳到MCU裏(這後面應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類比濕感器要有 ...

您不是已經有買了一個新的原廠模組嗎???
為何不先將濕敏電阻取下
換到舊模組試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不是已經有買了一個新的原廠模組嗎???
為何不先將濕敏電阻取下
換到舊模組試試呢??? ...

新的感測模組有問題
才讓故事變的如此精采回去查"到底什麼原因或是可以取代的感測器"
主要是賣家不能退,只說幫修修看
但是.......我不相信外行人會修....連換都不給換..最多只會退錢

网友(2021-09-23):
HR202和HR202L HR201  HR201L
1.HR202和HR202L的區別就是外觀大小不一樣  技術參數一樣的
2.HR201和HR202外觀一樣大,就是電阻值不一樣的,HR202電阻值是31K  HR201是21K

有沒有試過hr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