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R9 270X GAMING 顯存發燙

楼主(2021-08-24):
過電風扇會轉,無畫面。顯存好幾顆發燙(一秒會燙手那種)

求可以測試A卡的軟件

麻煩各位大大

网友:
記憶體短路了吧..記憶體供電的阻值正常嗎.
用內顯進系統能認到核心才能用tserver掃喔.
不過記憶體短路掃了應該也是全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