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預覽word時出現錯誤??

楼主(2021-08-24):
請教各位痞友,小弟目前一台重要電腦,系統是win10+office 2010,要預覽word檔時會出現以下錯誤

自已以經google網上各種方法都不行,如改登錄的的inetcache...等都沒用,請問是否有成功解決過的朋友能分享解決方法,小弟感激不儘

网友A:
請問您WORD的版本?

在下遇過2010/2016用到一半出怪手,最後重裝2019才搞定的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WORD的版本?

在下遇過2010/2016用到一半出怪手,最後重裝2019才搞定的鳥事。 ...

我本來是office2010,出問題後改裝過2007、2016都是一樣的情況,19倒是還沒裝過

网友:
官方說法是這些能正常使用
  • Office 365 (版本 16)
  • Office 2019 (版本 16)
  • Office 2016 (版本 16)
  • Office 2013 (版本 15)

哪些版本的 Office 可以搭配 Windows 10 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本來是office2010,出問題後改裝過2007、2016都是一樣的情況,19倒是還沒裝過 ...

建議直接裝2019,但要先將舊版的OFFICE完整清除(建議使用M$的支援及修復小幫手)。

网友:
圖片....要被唸了

建立新使用者再試看看

网友B:
我們公司用的電腦是WIN10+OFFICE 2010,都沒問題耶

但為了省錢,比較多是裝WPS Office,相容性有點問題

网友C:
我剛好前二天遇到相同的狀況,我的解決方式是

一、重新安裝office (我的是2016)

新增/移除程式中,在office那項選擇(變更),使用(線上修復)←等同重裝office

二、新增環境變數

選取 [開始 > 設定 > 系統] > ****。

向下滾動至 [ 相關設定],然後選取 [ 高級系統設定]。

選取 環境變數。

在 <username> [ (的使用者變數 <username> 位於您的使用者名稱) 上,選取 [新增] 按鈕。

在 [ 變數名稱 ] 欄位中,輸入 % userprofile%。

在 [變數值] 欄位中,輸入 C:\Users \<username > (其中 <username> 的值與 <username> 步驟 4) 中的值相同。

選取 [確定],然後在開啟的任何確認視窗上選取 [確定 ]。

重新開機裝置,然後再次嘗試在 Word 中執行該動作。 如果仍發生錯誤,請嘗試下一個方法。

三、建立暫存網際網路檔案資料夾

啟動 Windows 檔案總管。

瀏覽至下列資料夾:

C:\Users \<username > \AppData\Local\Microsoft\ Windows \INetCache

附注:在此路徑中, <username> 代表您的使用者設定檔名稱。

建立資料夾,並將其命名為 Content.Word

附注:可能需要在 Windows Explorer 的 [視圖] 功能區上開啟 隱藏的專案。

重新開機裝置,然後再次嘗試在 Word 中執行該動作。 如果仍發生錯誤,請嘗試下一個方法。

到目前為止,使用都正常

网友D:
要開啟的doc檔,是在本機磁碟上的目錄嗎?
如果是網路磁碟機上面,注意一下是否有寫入權限
印象中開啟WORD/EXCEL檔案,會在同一目錄下建立一個~開頭的隱藏檔

不然就開啟一個檔案總管
在網址列打上 %temp%
開啟系統暫存資料夾,把裡面的檔案清除掉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開啟的doc檔,是在本機磁碟上的目錄嗎?
如果是網路磁碟機上面,注意一下是否有寫入權限
印象中開啟WORD/EXC ...

是的,在本機磁碟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直接裝2019,但要先將舊版的OFFICE完整清除(建議使用M$的支援及修復小幫手)。 ...

貓大,有了,我昨天裝2019後情況一樣
也下戴了微軟支援及修復小幫手來作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開啟的doc檔,是在本機磁碟上的目錄嗎?
如果是網路磁碟機上面,注意一下是否有寫入權限
印象中開啟WORD/EXC ...

哥,有試了,一樣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剛好前二天遇到相同的狀況,我的解決方式是

一、重新安裝office (我的是2016)

請問哥,是有正常指定inetcache這個目錄,至於content.word是要在inetcache這個目錄裡建立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哥,是有正常指定inetcache這個目錄,至於content.word是要在inetcache這個目錄裡建立嗎?

是的,哦,對了,我有把原本的content.word這個目錄改名,再新建一個同名的目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哦,對了,我有把原本的content.word這個目錄改名,再新建一個同名的目錄 ...

可是哥這目錄我要新增資料夾不給新增耶,你是用什麼方法新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哥這目錄我要新增資料夾不給新增耶,你是用什麼方法新增的?

說不定不能在此目錄下做更動就是問題所在

在目錄上面按滑鼠右鍵,選內容,修改一下權限跟安全性看看?

网友:
可能檔案權限問題吧?我這邊許多台WIN 10 64Bit 安裝WORD 2010 32Bit或64Bit都能正常操作,已經使用一段時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們公司用的電腦是WIN10+OFFICE 2010,都沒問題耶

但為了省錢,比較多是裝WPS Office,相容性有點問題 ...

我今天又想到
之前酷幣標來的筆電,我也是裝WIN 10和OFFICE 2010
一直都正常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哥這目錄我要新增資料夾不給新增耶,你是用什麼方法新增的?

你的使用者是最高權限嗎?  或者你裝遠端遙控anydesk我幫你看一下也可(私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使用者是最高權限嗎?  或者你裝遠端遙控anydesk我幫你看一下也可(私我) ...

是的,好我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