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EVGA GTX970(04G-P4-2978-KR)完修實例

楼主(2021-08-24):
檢測流程

1.目檢板上零件有無撞件、掉件。
   再測量各路輸入電源對地值,EXT12V一路對地短路。
2.量測到一相供電Hi side MOSFET(4C10N)對地短路。
  放上預熱台針對VRM部位加熱,其餘部位使用鋁箔包覆,上方透過熱風槍加熱並拆下。
3.從料板上拆顆4C10N取代,等待板子冷卻後,上電測試是否顯示。
4.清潔殘留助焊膏、GPU塗上導熱膏並組裝heatsink。

VRM上方還有多餘空間,還能加裝散熱片改善。

5.上電執行Heaven燒機程式。

6.該卡支援停轉機制,要溫度達到一個臨界值才會作動。
7.測試完畢,燒機過程中,溫度控制與噪音壓制得很優秀。

感謝各位先進收看,每天記得餵狗糧。

補充:hi-side MOSFET燒毀,建議連同Driver、low-sid MOSFET也一起換新。

网友A:
恭喜完修

還好保護足夠,GPU沒被上管短路打穿。

近期的高階故障卡,都可以賣到誇張價格,顯現顯卡真的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還好保護足夠,GPU沒被上管短路打穿。

好在沒打穿,當時想都沒想就下標了XD        真的是對EVGA比較有信心。

這張970等級、用料都算是一等一,EVGA的設計還是比較完備。

故障卡是正常的七、八折,看到都吐血了。

楼主:
補上該相的波形,再次確認供電運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