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ESD功效請教(工作桌鋪抗靜電桌墊的必要性)

楼主(2021-08-24):
如題,小弟剛到工廠上班不久,是一個儀校員生手,之前的前輩走了,主管也不是很懂實務部份,所以來發問請教一下

工廠擺放儀器的工作桌是不鏽鋼的
(1)設備單位有從地板底下拉出一條地線說是[人員接地線],人員接地線用圓形端子和工作桌鎖在一起
    ,工作桌放儀器前又鋪上一塊ESD抗靜電桌墊,桌墊左下角有個扣環,扣環線一邊扣在扣環上,一邊是䲔魚夾式夾在工作桌上,等於是人員接地 & 工作桌 & 桌墊[共地]對吧?

(2)如果工作桌有和人員接地串接[共地]了,那...還需要鋪抗靜電桌墊嗎?

場景截圖參考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 ...

謝謝版大提醒,這次重發帖不再用外界圖片網址的方式,再請確認

小弟不是故意違規的,以後會確實守規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版大提醒,這次重發帖不再用外界圖片網址的方式,再請確認

小弟不是故意違規的,以後會確實守規 ...

謝謝你的配合喔!

网友B:
[共地]了,那...還需要鋪抗靜電桌墊嗎?

1. 想清楚 為何抗靜電  靜電產生原因  傷害路徑   受害物

再來 , 工作物 轉移過來時自帶了靜電 或是  工作中有乾燥風吹摩擦 帶了靜電
假設用了 一般桌墊絕緣沒引導工作物靜電洩放途徑
工作物上的靜電就累積著

网友C:
小弟有限的理解是雖然有接地了,但如果元件上起了靜電,這樣元件(帶電荷)與桌子(接地)就有了電位差
雖然有接地好像很安全,不過東西放放去的那瞬間大量的放電有機會造成元件損壞

因此ESD防護才不會是完全導電的,而是表面電阻在特定M歐姆級的範圍內,讓靜電可以洩放但又不致於一瞬間產生大電流擊穿東西

不知道我這樣的理解正不正確,還仰賴其他更有經驗的前輩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地]了,那...還需要鋪抗靜電桌墊嗎?

1. 想清楚 為何抗靜電  靜電產生原因  傷害路徑   受害物

謝謝SIMON1016大大的分享

小弟會好好消化一下

一直以為工作桌有共地了,沒有桌墊的情況下,靜電發生都會[走向]工作桌的[共地]路徑排掉...

原來不是想的那麼簡單,有的靜電就會累積,所以才會有抗靜電桌墊的產品...
應該是這麼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有限的理解是雖然有接地了,但如果元件上起了靜電,這樣元件(帶電荷)與桌子(接地)就有了電位差
雖 ...

感謝jwang210大大的分享

你的說法滿有道理的,這下面你分享的我會好好消化的

如果元件上起了靜電,這樣元件(帶電荷)與桌子(接地)就有了電位差
雖然有接地好像很安全,不過東西放放去的那瞬間大量的放電有機會造成元件損壞

因此ESD防護才不會是完全導電的,而是表面電阻在特定M歐姆級的範圍內,讓靜電可以洩放但又不致於一瞬間產生大電流擊穿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大大的分享

小弟會好好消化一下

一直以為工作桌有共地了,沒有桌墊的情況下,靜電發生都會[走向]工作桌的[共地]路徑排掉...

對! 但這是沒有桌墊的情況下
若使用了 抗靜電 的一般桌墊 則一般桌墊反而阻斷了洩放路徑
換著說
   不需要桌墊的場合 不用桌墊直接置放於導體桌面
   而需要桌墊的場合  就須使用抗靜電桌墊
   所以有抗靜電桌墊 相當於是個通吃方案

舉個例子
修一電路板通電條件下  若置放於導體桌面  肯定是電路板到處短路 因此放置抗靜電桌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