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SK-AB14W 壁掛扇是遙控的嗎?網路搜尋不到

楼主(2021-08-25):
控制面板為薄膜開關,無拉繩,
如果是遙控的,可用萬用遙控器嗎?
如何搜尋內碼?
手邊遙控器只可以對拷,沒有搜尋內碼功能
請賜教,謝謝

已點ㄍㄨㄤˇ ㄍㄠˋ    ,支持站長

网友A:
不符版規之處 還是要說一下
主題 沒寫 廠牌型號

再來這句就更離譜了
( 已點ㄍㄨㄤˇ ㄍㄠˋ    ,支持站長 )
支持站長 那就不對了
WISH 站長 創立痞酷網 沒賺湯沒賺粒 還為了眾大的痞酷網友勞心勞力 維護論壇 只為了網友有一個學習的論壇
痞酷網的經費來源 都是從網友點 ㄍㄨㄤˇ ㄍㄠˋ           所得到的 ㄍㄨㄤˇ ㄍㄠˋ  收益來維持痞酷網的支出

聲寶 SK-AB14W 壁掛扇 是有遙控器可用
說明書
遙控器有沒萬用的 不知道 因數量不多萬用的應該沒人做吧 ?
可到聲寶服務站問問看

网友B:
標題是以後大家在搜尋舊文最重要的關鍵,這次我幫你改,以後請配合版規發帖。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符版規之處 還是要說一下
主題 沒寫 廠牌型號

感謝提供說明書資源,我也不知是什麼問題,ㄍㄨㄤˇ ㄍㄠˋ  這兩字發文後就變注音,重編輯後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標題是以後大家在搜尋舊文最重要的關鍵,這次我幫你改,以後請配合版規發帖。

https://bbs.pigoo.com/thre ...

了解,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說明書資源,我也不知是什麼問題,ㄍㄨㄤˇ ㄍㄠˋ  這兩字發文後就變注音,重編輯後還是一樣! ...

這不是你的問題,是我故意這樣設定的,避免Google 找麻煩,搞不好以後我還會改別的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不是你的問題,是我故意這樣設定的,避免Google 找麻煩,搞不好以後我還會改別的也不一定。 ...

原來如此!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