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好市多23W螺旋省電燈泡;型號ESL23TM故障拆解

楼主(2021-08-25):
1、將不亮的燈泡零件全部拆下量測皆為正常,全部焊回板子上還是不亮。
ESL23TM故障省電燈泡拆解

2、把零件拆下確認板子時量測點1與2有阻抗約1KΩ,目視看到板子紅圈處似乎有點碳化,
     將碳化部分清潔後量測還是有阻抗,將黃色箭頭線切斷後則無阻抗。

3、線切斷後跨接一個燈泡裡面既有充當保險絲的電阻後上電可正常發光。

4、確認其他不會亮的燈泡發現同一條線路會有不同地方板子碳化導致有阻抗。

5、清除碳化部分及切線&跳線只是把當下短路部分修復,有可能在其他點位復發碳化而造成短路。

想請問我手上有其他燈泡拆下之二極體1N4007可否取代M7?
把黃色區塊銅箔全部挖掉利用插件式的二極體跳到點位1這樣就不會因為板子碳化造成短路,又或是乾脆拿線鋸把板子鋸開讓他沒有機會碳化。
還是有什麼我沒想到的好辦法!

网友A:
補飛線應該就可以加大電流,不然刮掉綠漆補一點錫也可以

网友:
這是高手

网友:
大大的意思是layout pcb的工程師是高手?{n_0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補飛線應該就可以加大電流,不然刮掉綠漆補一點錫也可以

樓主的情況是相反的.
是因為碳化導致不應該導通的電路間變成導通(樓主說的有阻抗情況)

网友B:
設計不良,絕緣耐壓間距不足。

网友:
保固時間到後很快壞掉的產品,對廠商來說就是成功的商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設計不良,絕緣耐壓間距不足。

我直覺上認為是板子沒清乾淨,例如助焊劑沒清乾淨,才會導通長時間下來產生積碳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8/09/clean-non-clean-flux/

免洗製程殘留的助焊劑在潮濕環境下會產生微導通(阻抗降低),尤其是細間腳(fine-pitch)零件,比如說0201尺寸以下的被動元件底部,特別是小間距的BGA封裝,因為焊點設置在零件底部,容易殘留過多的助焊劑,且濕氣也容易在使用時溫度升高不用時冷卻後附著在其下方,久而就之就形成了微導通,造成漏電流(leakage current)或增加保持電流(retention current)而耗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