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液晶電視螢幕破損, 只有分拆零件賣掉一途嗎?

楼主(2021-08-25):
在插線時平放電視螢幕, 不小心壓壞面板, 很心疼,
問了幾家都說不划算, 建議拆零件賣掉, 真的只有這一途嗎?
我的是Benq螢幕, 有地方買到中古機螢幕自己更換嗎?

楼主:
突然有個想法, 就是這台BenQ 49吋的螢幕, 相容於哪家品牌的? 也可以代換?

网友A:
不論買不買得到.最主要是價錢.就算您找到了.價錢都可以買一台比您目前尺寸大且功能好的二手電視.那又何必要執著於換不換呢?拿預備換面板的錢直接換一台55吋不好嗎?

网友:
新的很便宜,但未必耐用…
修不修…需視使用狀況而定。

网友:
只好再買一台同型號的,壞掉的當零件機備用

网友:
我會建議說,後面搬動時,注意有無雜物並小心放置
使用時,在電視前方,放置一塊不影響觀賞的強化玻璃之類,防止面板破損的問題發生
至於是否更換面板或再購等仁智互見的觀點,不好說

网友:
除了分拆賣零件一途以外.還有一個選項.就是看誰有需要送人

网友:
面板是玻璃可以防水,
若沒裂到會漏水,用來做防水板或隔板吧!

法定工時每小時160元,
你想花多少時間拆?花多少時間賣?
分拆零件賣掉沒採工,
大多就整台報廢回收100元吧?

网友:
看看有沒有人是同一台但機板故障不想修的,請他賣你,可以兩台併一台。

网友:
benq的AD板跟屏的搭配有這麼好嗎,值得再花更多精神來救? 你若覺得他零件耐用度佳,只能再買同款二手機來當備用是正解。

网友:
   樓主沒有提到損壞的螢幕新的還是舊的.一般建議.還算新的.在保固內的(臨近期限的就不值得了).就是花原料錢+人工費用(人為因素)可以考慮原廠維修.或是網路買同款二手螢幕更換.比買新的合算.當然.這要你自己有動手能力.請別人代工更換.可能不好找人或是不合算(相對於買二手螢幕而言)至於用很久的.其他網友的建議很值得考慮

网友:
只要是面板壞了應該就是回收

网友(2021-10-08):
引用 网友A:
不論買不買得到.最主要是價錢.就算您找到了.價錢都可以買一台比您目前尺寸大且功能好的二手電視.那又何必要 ...

+1,這也是一個方法

网友:
型號PO上來~ 回收廠找找一台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