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RX570 8GB 精影顯卡 礦卡 維修

楼主(2021-08-25):
型號:RX570 8GB 精影-實際廠牌未知

故障原因:12V對地短路

使用工具:三用電表、烙鐵、熱風槍、有鉛銲錫與一張料板

說明:這是一張礦卡,因為從記憶體表面有變色來推斷,可能已經在礦場中被奴役很久了。
以下照片的都是完修後所拍的

先來張正反面照
正面
反面
GPU周圍,細看是可發現顆粒的表面有印堂發黑情形

使用三用電表的二極體檔檢測,發現12V有短路的情形(備註1),再繼續下去追查發現,是GPU供電的其中一相有短路(紅框處)。
再繼續下去檢測,是上管晶體短路(藍框處),型號:NTMFS4C10N(4C10N)。
既然是這顆短路就給予更換,因手上並無相同的型號,就找參數相近或大於的來替代,從料板拆了一顆NTMFS4C06N(4C06B)來代用

上管處理完後,以二極體檔位再次量測一次各項數值是否正確,卻發現這一相下管的G極偏高
經追查線路後,在背面(紅框處)找到一顆電阻數值過高(藍框處),正常是0歐姆
把電阻拔下量測結果為20XK歐姆以上,明顯是燒了並找顆0歐姆電阻補上

再次量測所有地方,已經無短路或異常的地方(備註2)
可以把散熱器清理乾淨並上機測試
驅動可正常安裝,跑測試也一切正常

記憶體有自行額外加強散熱,因為散熱器本身並未給記憶體散熱作用

本次故障的元件

備註1:當12V有短路時,不建議再次上電測試,以免GPU被打穿就廢了,因為保護電路未能及時運作時,脆弱的元件就倒楣了
備註2:這張的GPU對地阻值(電阻檔)僅有0.5歐姆左右,若使用二極體檔可能會誤判為短路。

題外話:精影-似乎是大陸的2、3線廠的牌子,因為正規管道沒看過這家。

元件參數表
N-Channel: NTMFS4C06N-D.PDF (184.84 KB, 下載次數: 7)
N-Channel: NTMFS4C10N-D.PDF (179.43 KB, 下載次數: 8)
MOS驅動: NCP81161-D.PDF (194.85 KB, 下載次數: 7)

网友A:
請教K大
故障這相供電12V輸入是從外接8pin還是金手指進來的?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K大
故障這相供電12V輸入是從外接8pin還是金手指進來的?
感謝回覆

是直通金手指的12V

网友:
恭喜完修,超厲害的

网友B:
恭喜你撿到一張寶~~

料板是說你有另一個完全相同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撿到一張寶~~

料板是說你有另一個完全相同的板子?

沒,是相同等級的料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是相同等級的料板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