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 iphone 6SP無法充電,換上已充電的電池也無法開機

楼主(2021-08-26):
如題,i6SP無法充電開機,拿去光華附近某維修工作室檢查,說是上電電流飇高,維修要好幾千元(原先電話中報價是千元以內)。因為主要只是想保存手機中的相片,又覺得殘值不高,所以未修,懇請先進有人可以維修嗎?價格大約多少?如果不修,可有方法將其中的相片備份出來?

充電無反應不開機

充電無反應不開機

网友:
無法充電不代表電池壞 主機板壞也無法充電
上電電流飇高是甚麼東東 唬爛
聽你這樣描述有可能主機板壞了,如果真是這樣要取回裡面的東西很麻煩
就像外面有人專門做資料救援的

网友:
我猜充電IC壞了

网友:
樓主有講 換上已充電的電池也無法開機

网友A:
那我更正說法
我猜充電IC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更正說法
我猜充電IC短路了

我在網路上有找到類似狀況的維修,只是手機零件太小,維修影片有使用顯微鏡,另外除了IC問題,I6SP用久了,有些貼片電容、ZD也可能會出現脫焊造成不開機或無畫面或相機無法使用等問題。

网友:
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MLCC短路,也有可能是充电芯片损坏。这种细致的活,楼大如果肯花钱,找大陆的“数码狂人”或者“一修哥JUN”,或者台湾岛内的维修能者,均可顺利解决。

楼主:
如果報價1000左右還能考慮,可是問過一家報價2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報價1000左右還能考慮,可是問過一家報價2500……

請問是開機都沒有任何動作嗎
充電會亮燈嗎

网友B:
相片沒上icloud嗎,
之前幫公司大人設定,
也都綁Google相簿自動備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片沒上icloud嗎,
之前幫公司大人設定,
也都綁Google相簿自動備份.

我也是綁G相簿自動備份,不過空間有限,我看大部份的人都是註冊二個以上帳號在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綁G相簿自動備份,不過空間有限,我看大部份的人都是註冊二個以上帳號在使用 ...

下支手機換GOOGLE親兒子就無限空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支手機換GOOGLE親兒子就無限空間了.

有 NAS 不過是十年老機了跑超慢,目前沒兒子拍,有了再買台新的

再搭配 NAS 的 APP 設個自動備份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