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MPO SK-ZM14DR 直流馬達立扇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21-08-26):
SAMPO SK-ZM14DR 直流馬達立扇無電源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插電按開關無反應

2.型號

3.拆開底座取出小電源板,電氣規格~輸入:100~240VAC;輸出:12VDC/2A

4.檢測AC輸入保險絲燒斷,背面紅圈一堆零件燒黑、短路,決定棄修。

5.拿出一顆輸出:12VDC/3A足瓦POWER代用

6.選定足夠安裝的位置後,AC110V輸入線、DC12V輸出線,使用快速接頭連接方便後續組裝與維修。

7.POWER最終固定,四周打上熱熔膠黏合

8.控制板電解電容及按鍵開關都有老化現象,一併予以更新。

9.維修完成測試最大輸出功率~22.5W

10.整體內外清潔後,爽爽吹涼風長時測試

网友A:
用電源供應器代換 省時 快速
建議 要拆掉外殼在固定 散熱較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源供應器代換 省時 快速
建議 要拆掉外殼在固定 散熱較佳

底座唯一可以安裝的地方沒有護蓋,電路板外露有安全疑慮所以外殼不能拆,不過2頭有剪開加速散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座唯一可以安裝的地方沒有護蓋,電路板外露有安全疑慮所以外殼不能拆,不過2頭有剪開加速散熱。 ...

看清楚了  是安裝在底座的凹槽處 不是底座內部 讚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