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Toshiba FAL4SY1 排線座(連接器)的型號 要怎麼查
關閉

楼主(2021-08-27):
因為主板上的連接器斷pin
請問 TOSHIBA R840 usb2.0小板的連到 主板上的排線座(連接器) 型號要怎麼查
算得出是 60PIN 長度約 24cm   零件商家要我找出型號才有辦法確認
可是我找不到板子的圖   請問各位大大手邊有資料嗎?
主板編號是  FAL4SY1

楼主:
哈 是約2.4cm  才對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FPC 60PIN 腳位間隔 總長度 寬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