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詢問Sanwa PC5000a電表連接電腦USB/RS232線材

楼主(2021-08-27):
最近請朋友從日本帶了一台Sanwa PC5000a回來給自己,接替送給了另一位朋友的PC710
不過卻發現遍尋不著連接電腦使用的 KB-USB2、KB-USB2a、KB-RS、KB-RS2a 電腦連接線材(USB是USB線,RS是RS232線),這篇主要想請教這邊的各位前輩不知道台灣(或者其他有辦法代購到的地方)哪裡有機會找到這些線呢?
還是哪位前輩手上剛好有閒置的 (也可以只是出借研究一下,說不定DIY的可行性很高

---- Sanwa 電腦線互換可能性 ----
Sanwa 的PC5系列電表(PC5000、PC520M、PC510、PC500)在2009年停產後到2011年之間短暫出現了PC5a系列(PC5000a、PC510a、PC500),電腦軟體都一樣,不過接電腦的USB、RS232線材硬是分為了PC5系列使用的(KB-USB2、KB-RS2)和PC5a系列使用的(KB-USB2a、KB-RS2a),只差了一個後綴a但外型一模一樣,根據了解PC5和PC5a系列背後的收發端位置也完全沒有差別

Sanwa KB-USB2 線

Sanwa KB-USB2 線

有日文資訊說Sanwa PC5系列和PC5a系列使用的電腦線不通用,不過從已知的資訊來說這兩個系列都是電腦端控制送出要求訊號、然後接收後"由電腦轉換"成可讀的資訊,和現在的PC7系列USB線材連接頭內部"直接用微處理器"控制轉碼再用Serial把可讀的資訊傳給電腦不太一樣。
圖:自己拍的KB-USB7照片,控制器大大一顆在板子上,其實KB-USB7可以DIY 訊號解碼資訊也都找得到,改天再寫文分享

因此理論上這些線應該只是單純的紅外線IR隔離收發器,無論是哪個型號的KB-USB2、KB-RS2應該都要能夠通用在任一台PC5和PC5a系列電表上。

-------------- 軟體使用 --------------
雖然Sanwa 本身的PC link軟體最高只能到Windows XP(從2011年開始Sanwa軟體換成了PC Link7至今)
但只要有辦法連接到電腦,都可以使用甚至更好用的第三方軟體像是 Ts Digital Multi Meter Viewer 等等

----------------- P.S. -----------------
₁  Ts Viewer 未來預計會寫文章介紹一下這個免費軟體,不過手邊只有一台可以連接的機器,很需要找到線把PC5000a連接上,兩台以上才能完整示範呀
₂  因為這篇主要是想詢問怎麼找到連接線,因此很多資訊來源都沒有嚴謹的附上,之後有機會..... 有..空....都會再寫成完整的文章

网友A:
???奇怪~我今年有裝KB-USB7...win10可以裝阿~~
軟體套件跟學姊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今年有裝KB-USB7...win10可以裝阿~~
軟體套件跟學姊買的~

那是因為KB-USB7使用的軟體是PC Link7,是2011年後新版的喔!
基本上只要是PC7**型號的電表都可以使用

而PC5 & PC5a系列使用的是舊版的軟體PC Link 和 PC Link Plus,最高只到Win XP還是Win 7而已

网友:
原來如此~感謝告知~

网友:
問問brymen, 或許是給三挖OEM的, 或者反過來

网友B:
借小喇叭大的關鍵字 "brymen"
有網文提到 DIY 通訊串行線的製作,要不要參考看看
相關連結:
Brymen 869s Serial cable build.
Brymen IR connection protocol - Anyone sniffed it yet?

ATTiny85編譯碼

連接線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小喇叭大的關鍵字 "brymen"
有網文提到 DIY 通訊串行線的製作,要不要參考看看
相關連結:

感謝 ericchou大

不過brymen和Sanwa共用USB傳輸(其實應該是連機板、韌體也全部共用了,因為在國外論壇中看過有人回報使用Sanwa的USB線材和Sanwa的軟體連接brymen電表都一切正常運作沒問題)只有在Sanwa最新一代PC7系列的電表才行,也就是只有KB-USB7這條連接USB線被徹底破解了而已。這次希望解決的是PC5a系列,對應到的是KB-USB2a線材,因此brymen店表演生來對KB-USB7的破解就用不上了

順便整理了一下Sanwa最近三代的系列和搭配的線材、軟體:

PC5系列:200?-2009
機種 PC500 / PC510 / PC520m / PC5000
線材 KB-USB2
軟體 PC-Link, PC-Link Plus

PC5a系列:2009-2011
機種 PC500a / PC510a / PC5000a
線材 KB-USB2a
軟體 PC-Link Plus

PC7系列:2011-2021 (應該很快會換新了)
機種 PC700 / PC710 / PC720m / PC7000
線材 KB-USB7
軟體 PC-Link7

楼主:
近況更新一下:
因為實在買不到KB-USB2a,最近從托日本朋友購入了KB-USB2線材在PC5000a上面嘗試用用看,發現KB-USB2雖然IR紅外線收發器位置相同,但固定螺絲使用的是M3無法順利加到PC5000a的M2螺絲孔,後來找了替代螺絲固定後PC5000a對KB-USB2的訊號要求毫無反應,看來KB-USB2和KB-USB2a是真的無法共用的

因為花了有些太多時間,因此PC5000a就賣給朋友了,直接換成購入PC710當新的主力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小喇叭大的關鍵字 "brymen"
有網文提到 DIY 通訊串行線的製作,要不要參考看看
相關連結:

ericchou大的這個整理真的很詳盡完整,小弟之前花了不少時間都沒找到這麼完整又相對簡單的ATtiny85方案

現在購入了PC710,雖然剛好也買了KB-USB7線材現在愉快使用中,但哪天有時間的時候一定要來試做看看當作是給自己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