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5-572G LA-B702P不開機

楼主(2021-08-27):
請問各位前輩  ACER E5-572G 不開機   測量PU401 PU402 無待機3V 5V  裸板 插可調電源電流是0.003  開機到0.010  然後歸零

ACER E5-572G

ACER E5-572G

量了一下這兩棵電容短路

電容

電容

請問 先刷BISO看看呢  還是直接判定內部短路呢  謝謝大大

网友:
你測量都短路了當然是先把短路的零件拆除測量有沒有短路
拆下的地方打一下對地阻值正不正常

楼主:
謝謝獅子大回復   電容取下後  還是短路  看了點位圖  這一路是連到顯卡附近的  電容也成短路狀態  推斷是顯卡短路了 不知道 這樣推斷是否正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大回復   電容取下後  還是短路  看了點位圖  這一路是連到顯卡附近的  電容也成短路狀態  推斷是 ...

有打對地阻值嗎 有些地方測量對地阻值會讓你以為短路
有無公共端電壓
無3V5V應該從待機電路開始查起

楼主:
又查了一下 B+公共點有電壓19V  拜讀楊大俠的帖子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ighlight=LA-B702P  發現問題一樣  我的沒待機  3V 5V EC也沒工作電壓  看來要動EC 跟南僑了  手邊沒BGA  可能只能換版一途了  QQ

网友:
獅大魚大已經說待機問題了

那篇的從第4點開始,就是等於你的待機有問題,所以沒有 EC供電、待機和保護隔離就得查

第4點需要修正:+3VLP 是從 PU401 第5腳發出,透過 PR315 上拉 PU301 第 5腳的 ACIN

EC 的供電,+3VLP → R236 → +3VALW_EC

楼主:
楊大俠您好  量了一下 PU401 第5腳發出有3.3V → PR315兩個點各有3.3 跟3V→ PU301 第 5腳的 ACIN 有3V → R236 有3.3V→+3VALW_EC有3.3V 看來電壓輸入到EC
請問保護隔離怎麼查呢  謝謝

楼主:
PQ302隔離管 1到3腳 為19V  第4腳為24V    PQ303 隔離管1.2.3.4.5.6.7.8腳量皆為19V 第4腳24V

网友:
那就看待機電感 PL402、PL404 有沒有電壓

PL402 沒電壓的話,就列出 PU401 各腳的電壓

楼主:
PO402  8腳 圖紙上寫5V VIN  輸入  但量是19V  B+公共點19V  一路到PO402 第8腳  都是19V  說明異常  請問有什麼方式 查看哪個電阻電容有問題嗎 直接在B+公共點 接一個可調電源1V 燒行嗎   還是一個一個拆呢  謝謝

沒5V

沒5V

网友:
0.010  然後歸零......表主板短路或不過隔離保護  查+1.35VP場管有沒有短 PQ501,短了你記憶體也短路了,這台通病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PO402  8腳 圖紙上寫5V VIN  輸入  但量是19V  B+公共點19V  一路到PO402 第8腳  都是19V  說明異常  請問 ...

PU、PL 不要看錯、打錯

3V_VIN、5V_VIN 就是透過 PL401、PL403 的 B+ 來的

是 PU401、PU402 的 19V 來源,沒有問題

楼主:
報告楊大俠   待機電感 PL402、PL404 沒有電壓

PU401 第一腳3V 5VEN  無電壓 第2腳 輸入端19V 應該是異常看圖紙應該是3V

PU402 第一腳3V 5VEN  無電壓 第2腳 輸入端19V 應該是異常看圖紙應該是5V
是不是公共電B+ 19V 到PU401 跟PU402 沒轉成3V 跟5V 查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楊大俠   待機電感 PL402、PL404 沒有電壓

PU401 第一腳3V 5VEN  無電壓 第2腳 輸入端19V 應該是異常 ...

不知道是不是被擊穿,直接量 3V_VIN  和  SPOK 兩個點之間的阻值

感覺好像又少打,所以是 PU401、PU402 的第2腳,還是 PL402、PL404 的第2腳

楼主:
PU401第8腳3V VIN 2極管檔 紅表筆接地 黑表筆量 380
         第2腳SPOK  2極管檔 紅表筆接地 黑表筆量 657
PU402 第8腳5V VIN 2極管檔 紅表筆接地 黑表筆量 378
         第2腳SPOK  2極管檔 紅表筆接地 黑表筆量 607

PQ501 場管沒有短路

楼主:
待機電感 PL402、PL404 沒有電壓 是不是可以換
PU401  跟 PU402 看看呢  謝謝

网友:
二極檔位。我二台電表量出來不一樣,反正差不多是 300多
UT61E
PL402電感 2腳對地值抗約 0.380V
PL404電感 2腳對地值抗約 0.390V

DT4256
PL402電感 2腳對地值抗約 0.322V
PL404電感 2腳對地值抗約 0.355V

楼主:
更新 發現PC422 PC411 短路  斷開節點PJ402  依然短路   拆下PC422  PC411   就不短路了  有個電容短路了  不補  直接上電  待機電感 PL402、PL4045V  3V 都有了  裸版插上可調  電流上到1.9  感覺應該開機了  接上螢幕  就亮機  那就是一個小電容短路了  這個ˊ電容  圖紙是 22U_0603_6.3V 6M  是否為22U 6.3V的 貼片電容呢  明天再補上  應該完修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 發現PC422 PC411 短路  斷開節點PJ402  依然短路   拆下PC422  PC411   就不短路了  有個電容短路了   ...

一顆在 +3VLP PC411 ,一顆在 +5VALWP PC422,+3VLP 還有輸出,那麼就是 PC422

規格沒錯,尺寸是 0603

楼主:
好的  明天去買來補上  謝謝楊大俠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