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十四吋立扇不負責任重生術

楼主(2021-08-27):
辦公室十四吋立扇「搖頭晃腦」情形越來越嚴重(沒有細看品牌),發現是底座連結上半段機體的塑膠短柱根部裂開,風扇頭微微下垂。

原本想要插進柱子來輔助支撐,可是沒找到適當的長柱,卻又把塑膠短柱弄斷了。

幸好剛剛用完一卷保鮮膜,把紙軸拿來包進底座立柱,鋸妥適當長度,再把上半段風扇機體插上,另外用螺栓填塞縫隙,風扇重生。

网友A:
無獨有偶!我家也有亞普牌的風扇跟你這台一樣,不過我的處理方法跟你不太一樣。

▼好像矮了一些對吧︰

▼這支風扇的下半段是上方比較窄,下方比較寬,我是鋸短下半段,讓它剛好可以把上半段塞進下半段,然後鎖螺絲固定。

▼上次瑪麗亞拆下來清洗,銘牌裝錯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獨有偶!我家也有亞普牌的風扇跟你這台一樣,不過我的處理方法跟你不太一樣。

▼好像矮了一些對吧︰

剛好這一型風扇的立柱構造是上窄下寬,適合Wish這種修繕方法,

在辦公室就沒這麼講究,找到強度還算不錯的紙軸就簡單恢復使用了。

网友B:
之前人品好,撿到個底座,套套樂。
https://bbs.pigoo.com/thread-574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人品好,撿到個底座,套套樂。
https://bbs.pigoo.com/thread-57487-1-1.html

rex大是接枝法,

Wish是截肢法,

我認了加紙軸假裝修好,是障眼法。

网友C:
題外話問一下,這種風扇塑膠底座常常會不小心腳踩到就黑黑
最後濕抹布也不好擦掉,只能動用科技海綿去磨
科技海綿一磨就乾淨,但是表面就變成霧霧的
有辦法可以像科技海綿一樣簡單擦掉髒污,又能恢復本來稍微亮亮的表面嗎?(科技海綿磨過去變成消光霧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題外話問一下,這種風扇塑膠底座常常會不小心腳踩到就黑黑
最後濕抹布也不好擦掉,只能動用科技海綿去磨

一般傢俱表面頑強髒污,我大都用蠟去推。
已經被科技海綿磨掉,就比較棘手。
或許,是時候買套拋光工具組了。

网友:
牙膏也可以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rex大是接枝法,

Wish是截肢法,

管他是什麼法,只要讓它繼續工作不用買新的,就是好方法......

网友D:
那大家有沒有那個......掛壁扇復活大法呢?

我家兩台一個用相機雲台復活~另一個還沒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大家有沒有那個......掛壁扇復活大法呢?

我家兩台一個用相機雲台復活~另一個還沒辦法... ...

沒有懸念

直接上架

絕不搖擺

网友:
WD40之類的潤滑油應該就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有懸念

直接上架

連保護網都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保護網都沒了

家裡身高都不到200公分,

偷懶直接裝上,

做了錯誤示範。

(請接新聞畫面,記者會一排人對著鏡頭彎腰鞠躬對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懸念

直接上架

傳說中的血滴子來了.........

网友E:
請問第一張圖,斷裂是外力因素?還是自然斷裂?
有摔倒過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傳說中的血滴子來了.........

你這麼說讓我想起恐怖的一幕.......我曾看過一台掛壁電扇因為用久了,扇葉塑膠老化而破裂,

剎那破片四散連保護網都被打掉,破片噴濺嵌在店家牆壁的裝潢薄木板上(有的人用來當天花

板隔間用).....嚇得我抖抖抖....那時我正在等待我的沙茶魷魚羹.......

會看到是因為那電扇抖動的運作引起我的注意.....好險我身上沒多幾個洞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這麼說讓我想起恐怖的一幕.......我曾看過一台掛壁電扇因為用久了,扇葉塑膠老化而破裂,

剎那破片四 ...

我以前聽過的是,那種金屬扇葉的吊扇
不知道是自己沒鎖好還是怎樣
就咻的飛出去,插在前門的玻璃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聽過的是,那種金屬扇葉的吊扇
不知道是自己沒鎖好還是怎樣
就咻的飛出去,插在前門的玻璃上 {:10_69 ...

那個問題啊我有請教過認識的電器行~~~~老闆的說法是

過去有些廠商用了馬力比較大的電扇馬達,卻貪便宜買了比較廉價材質不好的扇葉,

用了許多年之後扇葉軸心的結構處會老化破裂,這時候電扇運轉起來就會震動。如果

客人沒去注意就讓它一直震動下去,破裂處就會擴大導致整個扇葉破碎飛出......運氣

好沒傷人,客人重新買扇葉裝回去用.......他說那是用螺絲逼緊扇葉年代的產品,現在

的大多是馬達ˊ軸心有螺紋用鎖的了....

网友E:
第一張圖的圓柱,目測直徑約2.5公分,他牌的有5公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無獨有偶!我家也有亞普牌的風扇跟你這台一樣,不過我的處理方法跟你不太一樣。

▼好像矮了一些對吧︰

小弟以前是用白鐵管插入底座,現在回想起來成本很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第一張圖,斷裂是外力因素?還是自然斷裂?
有摔倒過嗎?

公司的電扇,沒有特別印象是否摔倒過。推測發生過吧。

會發現塑膠短管根部裂開,是因為需要把電風扇做抬頭的角度送風,才不會直接吹到同仁頭部,然後「鎖好」又低頭、「鎖好」又低頭,才發現到塑膠短管根部已經裂開。

至於「塑膠短管斷裂」,則是投機想要直接插進柱子來輔助支撐,結果柱子有點粗、無法完全進入,也退不出,施力之間便被我弄斷,才再找紙軸來替代連結支撐,「不負責任」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張圖的圓柱,目測直徑約2.5公分,他牌的有5公分。

量測斷掉的塑膠短柱,直徑2.5公分。

量測家裡的風扇上段結構大約是6~7公分直徑。

圓柱直徑5公分的電扇是否少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量測斷掉的塑膠短柱,直徑2.5公分。

應該是蠻常見的,下列前兩者是5公分,第三個是4公分,

風騰 14吋立扇 FT-1488

高格 14吋立扇 KK-1488

大鴻牌 14吋立扇 SM-148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蠻常見的,下列前兩者是5公分,第三個是4公分,

風騰 14吋立扇 FT-1488

失敬失敬,

附上照片,

把家裡泰宇電扇拆開,

外觀僅是6~7公分,

內部確實是5公分的寬柱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敬失敬,

附上照片,

這個是4.5公分。

楼主:
仔細看應該在4.9~5公分,
但我只能拍出讀數4.9公分的照片。

另外看螺栓卡榫的位置則有4.2公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細看應該在4.9~5公分,
但我只能拍出讀數4.9公分的照片。

反正買到這種2.5公分的人,要有心理準備。
趁電風扇還沒斷之前,先做補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