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TH-L42E6W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1-08-27):
Panasonic TH-L42E6W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電視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2.型號~Panasonic TH-L42E6W

3.內部照

4.電源板

5.主機板

6.LED背光恆流板

7.面板型號

8.T-CON

9.用軟排線分離測試法,先把右側軟排線分離

10.插電開機察看畫面,左側有影像出現;表示右側軟排線、位址板或面板內部電路異常。

11.處理事情總以最簡單的先做,拆下2條軟排線檢查金手指氧化蠻嚴重的

12.以橡皮擦伺候金手指使其光亮如新

13.金手指抹上接點油保養OK

14.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樓主好強的功力,一下子就抓到原因

网友:
wet大大真是厲害!!一看到故障情形就知道原因所在
這種功力應該是長時間經驗的累積,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