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菜刀!

楼主(2021-08-27):
弟研究了一下!低消至少十五分,還是花個幾十塊到店面給砂輪機磨或有機緣可以機動老師傅叔仔磨?

進階:

网友:
這是典型 [一看就會 一做就廢] 的功夫
認輸!!! 掏錢讓專業的來...

网友:
我自己有準備一塊3000#的,不過覺得應該用2000#或1000#來保養就可以了,
其實家裡常開伙刀子容易變不利(我的是不銹鋼刀),雖然不專業,
但稍微磨一下都會好用ˋ很多。

楼主:
之前到這間在一廣肉羹旁修理剪刀一把40,家母留了一塊磨刀石還是不要荒廢它!

网友:
這我也有看過,怕看別人磨很簡單,自己做不是這麼回事,所以買塊400/1000兩面的麼刀石,磨幾把刀好像還可以。

网友:
我只看第一部影片,但是以我以前磨削皮刀(皮鞋製作的工具)的經驗,由外往裡磨,毛邊會堆積在刀口,造成的現象就是比較早磨好的那面會有毛邊堆積,刀口會偏一邊,正確的作法是要相反,由裡往外推(磨的方向),這樣才能將刀口的毛邊磨掉,保持刀口的銳利。

网友:
我都是自己磨~陽光照刀尖不能看到反光~有看到反光就是沒磨尖~
800跟1000兩種~磨刀石要磨很久
先用800模單邊捲毛邊後~轉向再磨到毛邊快掉落~
再換1000重做一次~
~近來偷懶都改用車刀刮....也很好用~~

网友:
磨刀方法是要加減學.
自從買了金門菜刀後.才知道材質真的差很多

网友:
前幾天,下班回來,
在樓下看到兩片磨石,
順手撿了回來,
放在流理臺下,
要磨刀?
學著賣豬肉的,
把刀刃磨幾下,
還真的很好用!

磨菜刀1

磨菜刀1

磨菜刀2

磨菜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