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VICTOR 830L, DRE EE DE-200A 測電流完全不同的表現

楼主(2021-08-28):
另外意外的發現, DER EE DE-200 雖然自動, 但是在測試電流時沒有反應, 電子秤也不能開機, 只有0.5mA, 可能內部的取樣電路設計限制了電子秤啟動電流, 用 10A 那通道才成功開機測量, 比它便宜的砲灰表 VICTOR 830L 完全沒問題, 測量的數據也一樣準確, 也只能用 VICTOR 830L 完成 37uA 的待機測量. 原因不詳, 不過納悶為何這樣, 所以準備多一個儀表是有必要的. 請教一下可能的成因.

网友A:
電流表 內阻不同

或是 D 牌 的 電流取樣電阻  過去量到電壓源 燒壞阻值高了   造成量測電路等效串聯阻值高

网友B:
……保險絲有確定是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流表 內阻不同

或是 D 牌 的 電流取樣電阻  過去量到電壓源 燒壞阻值高了   造成量測電路等效串聯阻值高 ...

首次開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有確定是好的嗎?

首次開包

楼主:
簡易測試法, 還是砲灰表VC830L的結果比較可信, 接近算出來的數值, 紅黑筆調換結果一致, 藍色表子應該是有問題的.

電池電壓

V

V

10K電阻測電流, 紅黑筆調換比對

10K電阻測電流, 紅黑筆調換比對

网友:
電流檔的內阻過大會影響到測試的數值造成爭議,尤其是量待機電流微安培等級的。

有許多電表廠都沒標示電流檔各檔的內阻是多少只好自行測量,就是用另外一台電表的歐姆檔直接去量被測表的內阻,有些表量過後你會直搖頭因為內阻真的很高。

另外一種可靠的辦法是採用外部檢流電阻的方法,要有一顆 1 歐姆精密電阻與五或六位數的台式電表。
此法保證測試的內阻各檔都是 1 歐姆,不會讓被測物無法啟動或內阻的變化造成測試的差異。
電流的精度取決於外部檢流電阻的精度所以能找到 0.1% 以下的更好,或是用 10 顆 10 歐姆來挑選匹配並聯成 1 歐姆。
使用 1 歐姆電阻值可以讓電壓表的數值直讀不必轉換,解析度也就是台式電表電壓檔的解析度,如 0.1uV 就是 0.1uA。
還能保護電表的電流檔不會因為誤接到電壓而燒壞內部保險絲或其他元件。

网友:
https://zh-tw.deree.com.tw/de-200a-digital-multimeter.html
規格書寫的
壓降  20mV /滿刻度電流 20 mA
壓降200mV /滿刻度電流 200 mA
= 內阻1 歐姆  如樓上D大說的  去量量即知

新買也會遇機皇  可能ˋ轉盤八卦迷蹤陣 出廠沒上接點油 氧化

网友:
直接貼 DRE EE DE-200A 的電流規格,再計算一下馬上就知道問題在哪裡。

將壓降除以檔位就是內阻(檢流電阻)如 20mV / 200uA = 100。
所以 uA 檔的內阻是 100 歐姆, mA 檔的內阻是 1 歐姆, A 檔的內阻是 0.01 歐姆。

uA 檔的內阻這麽高相當於在電源上串連一個 100 歐姆的限流電阻,此情況下有些電路根本就無法正常動作。
許多電表包含黃皮表也都有此情況所以 uA 檔的實用性並不高,要拿來量電流前最好先知道您的電表電流檔內阻是多少。

電表廠家為何不將內阻降低?這實在也是沒辦法之事受限於電壓檔的解析度,uA 檔要能直接讀出除了增加一級外部直流放大器外加大檢流電阻的阻值是最簡單的事。

建議使用多位數的座台表是測量 uA 等級最好的辦法。

楼主:
或許人品不好, 第三次買到電表機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