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EM-22VY11D 有待機不開機

楼主(2021-08-28):
先附上主機板照片
主機板左側
目前症狀是 將主機板電源全部放掉後

插電1秒 紅燈轉綠燈 2秒後又轉紅燈

按下開機鍵(原本損壞已暫時修復) 紅燈會變成微暗但還是不開機

電源版電源應該都正常 判斷是主機板問題

案例看起來跟此篇差不多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22

但好像也沒看到修復

菜鳥如我也不會灌軟體..或是有高手指導一下?

自己算是半路出家亂修電視..

网友A:
3樓如 gkjnn 大提示
https://bbs.pigoo.com/thread-59099-1-1.html

程序(韌體) 讀出重寫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樓如 gkjnn 大提示
https://bbs.pigoo.com/thread-59099-1-1.html

請問要怎麼讀寫韌體呢?
需要專用的硬體還是只要USB就可以?

楼主:
論壇上面我也只有看到EM-22VY11A的韌體 主機板看起來外觀不太相同
不知道能不能裝在我的EM-22VY11D上面?

网友B:
背光先檢查 可能不良造成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先檢查 可能不良造成保護

背光4正2負 用背光檢測儀測試4組都差不多電壓 應該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要怎麼讀寫韌體呢?
需要專用的硬體還是只要USB就可以?

讀寫韌體要用專用燒錄器, 機種有很多,
我自己買的是RT809F,
不用懷疑, 站內就有得買, 價錢比自己淘寶更划算,
https://bbs.pigoo.com/thread-51450-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讀寫韌體要用專用燒錄器, 機種有很多,
我自己買的是RT809F,
不用懷疑, 站內就有得買, 價錢比自己淘寶更 ...

原來有賣
另外想問有看過很多影片會從hdmi或是專用的3.5mm接口讀取串口訊息(開機訊息?)
的那種工具要怎麼搜尋 找老半天找不到相關產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有賣
另外想問有看過很多影片會從hdmi或是專用的3.5mm接口讀取串口訊息(開機訊息?)
的那種工具要怎麼 ...

你說的這兩種接口讀取, 我沒研究過,
RT809F可以從VGA(D-sub)讀取,
或, 直接拆下晶片, 在彈跳座上讀取,

另外, 主板要排除是否背光異常,
可以先拔除背光接頭, 看是否待機燈號能正常轉換,

EM-22VY11D和 EM-22VY11A看來是完全不同的板子,
若是沒有韌體, 那就GG了,
(我之前是買片良品板來拷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這兩種接口讀取, 我沒研究過,
RT809F可以從VGA(D-sub)讀取,
或, 直接拆下晶片, 在彈跳座上讀取,

已拔除背光 效果依舊 開機紅燈轉綠燈又轉紅燈 按下開機燈變微暗不開機

楼主:
另外燈微暗時好像可以感覺到中間主芯片的散熱器會有微微溫 感覺是有通電在運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拔除背光 效果依舊 開機紅燈轉綠燈又轉紅燈 按下開機燈變微暗不開機

試試屏線也拔掉, 燈號是否依舊?
若是, 就真的是主板問題,

拍賣沒有同機種的主板,
只有賣整台的良品機(露天拍賣, 且只能自取),
另可搜尋到同款主板HD-D309TW (版號版本可能不同,
如果買同解析度機種, 可能可以用,
但背光的恆流設定應該要改, 大部分都是用改變並聯電阻值來設定)

不然就只能改公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屏線也拔掉, 燈號是否依舊?
若是, 就真的是主板問題,

我剛才一度把屏線拔掉時突然有開機 但插上後又不行了
但又拔掉後又完全開不了了
另外背光是從電源版出來的 應該不用去改吧?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22吋的小電視是客戶拿來修的 房東給房客用的
我看買一台新的比較划算了..

現在在搞一台國際55吋
邏輯版接到屏邊版
接右半邊正常
只要接左半邊 邏輯版上的各電壓就消失 (VCC VDD VGH VGL等等)
但又在屏邊版上找不到短路的電容..
頭很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剛才一度把屏線拔掉時突然有開機 但插上後又不行了
但又拔掉後又完全開不了了
另外背光是從電源版出來 ...

如果是程序壞, 應該是一直開不了機,
偶爾能開機, 那恐怕不是程序問題,

電容短路, 只能慢慢拆慢慢找,
(從大顆的開始拆, 因為大顆比較貴,
廠商可能會買耐壓低一些的)
或者接個小電壓大電流,
燒雞大法+測溫(手摸, 測溫槍, 熱像儀,...)

如果是職業修機, 那燒錄器必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程序壞, 應該是一直開不了機,
偶爾能開機, 那恐怕不是程序問題,

我也不清楚那次開機是怎麼了
反正這麼小台的雜牌電視我已經準備放棄XD
叫客人換一台新的比較實在
感謝指教
懶得處理這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