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自製萬用錶香蕉孔護套

楼主(2021-08-28):
簡單最好!

一般數位萬用錶大多有四個香蕉孔,但大部分時間就只用到兩個,剩下兩個時間一久總是有些灰會跑進去。

有些型號的黃皮錶會隨貨附上兩個塞子,這怎麼會夠用呢?丟了也找不到地方買。這麼貴的錶也不會大方點給個 100pcs 塞子過來……

有些型號的藍皮錶則是乾脆就直接把護蓋做在殼子上,這也是解法啦!但到底也只能顧到自己。

其它的呢?大多是放著給它爛……

買來的香蕉頭剛好有附塞子。

不過這塞子太小。

香蕉頭的外皮切一段下來。

塞子留下短短的三五公釐即可,多的切掉不用。

兩個合起來剛剛好!

多做幾個。

用三秒膠固定兩者。

電錶平常沒用到的孔都是隨便找個膠帶貼上就解決了。等到要用的時候拆下也很麻煩。

裝上去剛剛好!不能壓太裡面,不然用手就拔不出來了,那時就得用鉗子來處理。

效果還可以。在找到更好的塞子之前就暫時先這樣子用吧!

网友A:
看過我電腦的人都覺得我是個怪咖,沒有用到的插孔都有對應的塞子,對!我就是很討厭看插座沒有該有的金屬光澤,就連電視也一樣,沒有用的插座幾乎都有防塵塞,不過我沒看過有人在賣電表的防塵塞,剛剛跟大陸做防塵塞的工廠注射觀念,看他們有沒有意願開模做?或許未來就有得買了,我有跟他說要做就做橡膠的,不要做硬塑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過我電腦的人都覺得我是個怪咖,沒有用到的插孔都有對應的塞子,對!我就是很討厭看插座沒有該有的金屬光 ...

在廠商還沒生產前,小弟也分享一種比較醜的方法..

Ø-6mm 長約2.5CM (紅字內..)

6mm大部分適用,我的SANWA Ø7mm比較剛好

每次熱縮捏出來都不太一樣..

有熱縮套的痞友(怪咖)們可以試試..

网友:
忽然想起,前幾天,買了好一大把熱融膠條。
Size,有沒有那麼剛好呀?

美工刀切斷

耶~真是太神了~

网友:
不用開模或自己 DIY 就有現成的可以用,這個電表孔只要是外徑是 8mm 以下與內徑是 6mm 以上的套子就能用。

我都是拿 SMA 接頭附的套子直接拿來用,不用另外花錢買且尺寸剛剛好,好插也好拔。

網拍的關鍵字是 “SMA 防塵套”,還有黃色的套子剛好可以拿來搭配黃皮黨的電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廠商還沒生產前,小弟也分享一種比較醜的方法..

都可以啊!
不過我看到PIGOO電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過我電腦的人都覺得我是個怪咖,沒有用到的插孔都有對應的塞子,對!我就是很討厭看插座沒有該有的金屬光 ...

沒想到 跟我一樣 都是怪咖 wish 你不孤單
我每次看到別人把套子亂丟 心理就是XXX

网友:
水族店/家庭小五金,小口徑透明水管插入單邊加熱封口就OK了。

楼主:
想到之前自己做精油蒸餾的時候買了一些矽膠管:

塞進去剛剛好。

用管子其實就是會在頭部缺一個 T 型結構,少了它手會不好施力,以及邊隙的問題。

***

來看看市售品的附件:

右邊這個是黃皮錶附的,一台給兩個,另一個在第二天的時候已經消失在我座位後方的百慕達三角區了……
黑色的是軟材質,所以做的很短。適用性高,相對來說掉到地上後很容易就找不到了。

灰色這個做得很長,是硬材質。它附這個主要是用於防水。所以其它電錶只孔徑差一點點就不能用。
但是 size 大一點比較不會發生掉下去找不到的情況。

所以顏色最好還是以紅色或黃色為佳,在地上時目標明顯。

目前只知這兩種,而這兩種都找不到單獨販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啊!
不過我看到PIGOO電表

老大 非賣品哦..   (驕傲~

要用的時候摳半天..

手機也是

看起來熱縮套的方法最遜..

网友A:
把我的防塵塞找出來,幾乎有生產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我的防塵塞找出來,幾乎有生產的都有。

歡迎光臨站長の防塵塞大賣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歡迎光臨站長の防塵塞大賣場

我這個人某些方面不只龜毛還貓毛,沒有專用的還不肯將就用.......

网友:
下午找了一下零件盒又找到幾個合用的套子。

紅色與黃色都是 SMA 接頭附的,可能在無線分享器開箱時就能找到。
黑色的是以前去台北太原路膠業行特別去找的防塵或防水套。

套在電表孔上就是這個樣子,使用便利度(拔與塞)是黑色 > 紅色 > 黃色,大家斟酌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這個人某些方面不只龜毛還貓毛,沒有專用的還不肯將就用.......

老闆最愛這種"專用"的客人了,
以前待的企業有賣水床,
其配件有一個叫水質穩定劑的,
小小一支跟膠水差不多大,
賣四百還是五百元,
叫客人一年加一支,
就不會長青苔了,
那東西就是明礬跟十元店的小瓶子,
成本了不起三十元,
套上專用就是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闆最愛這種"專用"的客人了,
以前待的企業有賣水床,
其配件有一個叫水質穩定劑的,

又被吐槽了!我只是說某些方面.......,是某些方面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被吐槽了!我只是說某些方面.......,是某些方面而已。

不敢不敢,
這種超捧場的客人最棒了,
所以除了電競滑鼠有的沒有電競專用設備之外,
連電競口香糖都有巿場,
Pro級的客人都是VIP.

网友C:
來點正經的,

3D印表機好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來點正經的,

3D印表機好朋友,

原來如此,看到了。我也有蓋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來點正經的,

3D印表機好朋友,

抱歉這篇晚回了,因為一直在等包裹寄到。

3D 列印機是好物,但沒有這東西,最接近的只有電路刻板機,雖然要升級它是不難,這幾年因為外勤工作的關係可能也沒時間讓我玩。

器材的計畫下一步是小型車床,用鋁材還是木材來車一個出來不知道效果怎麼樣。{n_122:}

楼主:
沒注意中秋節快到了,包裹卡了超過十天才收到。不管俗事的結果,煩惱是減了不少,不過偶爾就會碰到這種鳥事。

▼找塞子找了很久,找到個長得很像的:

還不確定能不能用,少量買了幾個來比對一下 size。

▼發現很好:

有點硬塞進去的感覺。不過因為是軟材質問題不大,事實上這樣也才能卡的很緊,比我 DIY 出來的作品強得多了!

黃皮錶有點被撐開的感覺,中間凹下去了。與其它兩款的搭配度就相當好……

我認為整體效果還不錯,看看老闆娘有沒有意願批一些進來試賣……也不能算便宜的東西。

▼一起進另一種 size 較大的塞子,這個很厚實,但真的就完全塞不進去:

▼不過拿來塞另一邊的話倒是可以湊合一下:

這個作備品,以後看看有什麼機會可以用到。比如塞機箱上的開洞之類的。

*****

後來又找到一種硬材質的塞子,賣家直接擺明就是專門作給電錶用的,下次拿一些來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注意中秋節快到了,包裹卡了超過十天才收到。不管俗事的結果,煩惱是減了不少,不過偶爾就會碰到這種鳥事 ...

所以這篇的意思是...
黃皮錶....丟掉嗎...

楼主:
▼配這台簡直是完美,連機構都一模一樣!我看根本就是為它量身打造的吧!

▼這台的護管向外伸出,所以沒辦法塞進去。

試到現在除了少數幾台黃皮的之外幾乎都可以搭配……先說這不是我的問題喔!但只能向黃皮黨員們說聲抱歉了,暫時也只能使用DIY的塞子……若有意見的話請向黃主席抗議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這篇晚回了,因為一直在等包裹寄到。

3D 列印機是好物,但沒有這東西,最接近的只有電路刻板機,雖 ...

3D印表機試做樣品很方便,
像台灣三住(MISUM)大部份產品都給3d圖,
我有時會印出來拿去加工廠直接討論,
也可以做一些小治具使用,
不過強度跟高溫的環境就不適合用PLA(聚乳酸)材質了,
這東西在60度就會軟化,
還有加工精度高的東西就不適合用這東西了,
小弟手上的是CoreXY系統的淘寶散件,
工作行程X200mm y200mm z300mm,
入手價含運含關稅在6張小朋友左右.

傳統車床跟銑床也好想要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這篇的意思是...
黃皮錶....丟掉嗎...

嗯,沒救了!$50 包郵收了!{n_127:}

前兩天看某位垃圾佬發文,到回收場發現黃皮 17B+ 進過水的半邊殘骸,照樣給它撿回來洗刷刷整理乾淨。若是每一樣工業製品都能做到這種地步,還怕會有垃圾問題嗎?{n_0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印表機試做樣品很方便,
像台灣三住(MISUM)大部份產品都給3d圖,
我有時會印出來拿去加工廠直接討論,

現在很好了!這些機台如果是迷你小型,定位在 DIY 工藝性質上的,賣價都已經到個人可以負擔的水準,不再是過去那種遙不可及的神話故事。

不過因為沒有空間可以放了,這些東西暫時也沒機會引進。

再來還要花個一兩年的時間補課呢!機械原理、加工與軟體操作,又得再跨足到另一門專業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很好了!這些機台如果是迷你小型,定位在 DIY 工藝性質上的,賣價都已經到個人可以負擔的水準,不再 ...

CoreXY的印表機放在家裏跟戰車一樣,
所以我就拿來工廠放,
馬上變靜音機種,
前期把我的耗材拿來公用,
後來耗材用公費買,
我個人的東西也加減印一些小東西,
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