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ROSSMAX K150 血壓計 斷字 拆解

楼主(2021-08-29):
血壓計 斷字 想說來修一下
型號
這是我拆開了,至於要怎麼拆,我也不會講,你們自看吧
再拆兩孔螺絲
打開看了,我傻眼了,這種排線,我就沒辦法了,
放棄維修了~~~~

网友A:
IDE排線一根一根焊回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排線一根一根焊回去就行

那應該是碳模排線 用熱壓的吧?

网友:
用 逼迫壓制加固大法 試試 !

网友:
斑馬紙或許有機會

网友:
壓PCB那端還好處理...若是液晶玻璃板那端心很累

网友B:
不好意思借個版面問一下!如果液晶變這種情形有救嗎?一開始只有斷線!

网友:
就像我一台液晶溫度計...

网友:
看完了
怎麼拆
自己看
貼好玩
資質差
沒看懂
來去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借個版面問一下!如果液晶變這種情形有救嗎?一開始只有斷線!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謝謝提醒,昨晚刪掉圖片語法後就出現這個情形無法修改了!

网友:
熱壓得真的難換,一邊是PCB,一邊是液晶玻璃,太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借個版面問一下!如果液晶變這種情形有救嗎?一開始只有斷線!

這個液晶玻璃裂了, 應該是買不到新的可以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液晶玻璃裂了, 應該是買不到新的可以換.

這麼嚴重內傷,等中秋發全民禮券換歐姆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