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電源供應器輸出超過額定電壓,不知道會不會傷到儀器

楼主(2021-08-30):
最近,基於好奇,用三用電錶測量使用中的舊型電源供應器輸出端,
發現竟然都超過額定電壓3~4VDC。

測量變壓器二次側,電壓是9VAC,
經過二極管整流,電容濾波後,
量到輸出的電壓是12.52VDC。

由於整個結構看起來簡單,
二極管、電容看起來也沒有明顯的問題,
不知道這樣的情況是否正常,
或者,需要做甚麼樣的處理 ?

OUTPUT DC 9V 500mA

輸出電壓量到是12.52VDC

變壓器二次側,電壓是9VAC
(因為不方便拍攝,所以沒照片)

网友A:
會不會 是12.52VDC  屬於 空負荷
OUTPUT DC 9V 負荷 500mA

只濾波沒穩壓  這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 是12.52VDC  屬於 空負荷
OUTPUT DC 9V 負荷 500mA

我試過好幾個正在服役的老式電源,
輸出電壓測量起來都比較高(3~4V),
運作上又看不出來有甚麼問題,
換上新式的電源,
儀器也沒有不對
我只是好奇及不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試過好幾個正在服役的老式電源,
輸出電壓測量起來都比較高(3~4V),
運作上又看不出來有甚麼問題,

  該類電供 無穩壓 且 空載, 高於 銘版標稱電壓值 為正常現象, 接上負載 輸出電壓 應會接近 標稱電壓.

  參閱 請問兩種變壓器的差別 (出處: kafsu1205 @ 痞酷網_PIGOO)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類電供 無穩壓 且 空載, 高於 銘版標稱電壓值 為正常現象, 接上負載 輸出電壓 應會接近 標稱電壓.

收到了,增加知識了,謝謝

网友C:
傳統的變壓器,因為線徑都小於額定,所以都是提高電壓來彌補電流的不足,怕電壓過高,可以先經過穩壓IC,78xx很容易取得又便宜。

网友D:
1.這種是無穩壓功能的整流器,直流輸出電壓=交流輸入電壓(有效直)*1.414 - 2*Vf(全波二極體壓降).
2.空載時,Vf值接近0.5V,故輸出電壓=9V*1.414-2*0.5=11.6V,此值即為交流輸入電壓的峰值電壓.
3.當接上負載時,Vf值隨負載增加而增大,輸出電壓會逐漸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這種是無穩壓功能的整流器,直流輸出電壓=交流輸入電壓(有效直)*1.414 - 2*Vf(全波二極體壓降).
2.空載時, ...

太好了,又增長知識了,這就是多摸索,多提問的好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傳統的變壓器,因為線徑都小於額定,所以都是提高電壓來彌補電流的不足,怕電壓過高,可以先經過穩壓IC,78 ...

如果真的想玩玩,穩壓IC,+78 ...,好像也沒有空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想玩玩,穩壓IC,+78 ...,好像也沒有空間

在輸出線的地方,78XX也不大,你電流才0.5A,散熱片能用多大就多大,那個地方夠了。

接腳請自行問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輸出線的地方,78XX也不大,你電流才0.5A,散熱片能用多大就多大,那個地方夠了。

接腳請自行問大神。 ...

感謝指導

网友:
78XX可以的話最好分次降壓,
比如輸出先接7809=>7805,
因為壓差太大會很燙,
所以ㄚ三哥才會說散熱片能多大就多大.

网友:
這種傳統變壓器整流濾波空載電壓比較高是正常的,
銘牌標示解讀應該是負載0.5A時電壓有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