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DIY 各種電動工具收納箱 Makita hack收納術!

楼主(2021-08-31):
Hack一詞中文常常翻譯成駭客,但Hack也有"a clever solution to a tricky problem"的意思,可以理解成撇步、密技、心法、或破解之類,一直以來都有圍繞在各種東西的Hack社群存在¹,其中最廣泛有名的大概非IKEA Hack莫屬了,專門把IKEA的東西改造成意想不到的東西

這篇就是個超簡單的 Makita hack!

源自於某天偶然發現,有些特定型號工具在店家拆賣之後剩下的空塑膠箱在網路上很便宜(沒屋頂拍賣、某海鮮乾貨找一下都有)。像是Makita TD090DWE就是其中一個,百來元就能買到,C/P值非常高。

不知道有沒有人和我一樣,買了一些電動工具以後工具沒有附收納箱
一直用紙盒裝拿出來放回去很花時間紙盒又容易爛掉,更不用說有些工具的紙盒根本超難用
雖然很多品牌都有出系統堆疊箱,不過整組買起來也是一筆錢,如果不是常常上工地的話不那麼值得
這種時候這種簡單的箱子改造應該就蠻適合的

▼ 首先是這次的收納目標Maktec MT370平價修邊機,一堆零件塞在紙箱裡很難放。

▼ 即將被改造的Makita TD090DWE箱子,內部空間要放得下MT370需要經過一些改造,大家看箱子裡面右邊有兩塊黑色的高密度海綿,這很重要拔下來以後還能另有用途。

▼ 用尖嘴鉗加速移除多餘隔板,斜口鉗移除掉其他部分(烏骨雞學姊應該都有賣!)

▼ 登愣!機器和配件已經可以放進去了

▼ 但軸心這樣抵在箱子上,震動撞擊都會直接傳遞到軸心上,可能造成偏心的隱憂

▼ 之前備用的黑色高密度泡綿正適合拿來加強固定保護!

▼ 擋板的部分也加強一下免得搖來搖去

▼ 拿緩衝氣泡放在小零件區填充空間,避免直立起來東西都會跑出來

▼ 收納完成!

▼ 唯一的美中不足是修邊機底座太高了那麼一點點,箱子閉合後邊緣有一點點縫隙,但不成問題

▼ TD090DWE塑膠箱工具的高度極限應該是8.5公分左右

沒人要的收納箱,簡單改造,又成了好用的箱子了,除了環保還能是真正的"原廠"箱子
謝謝收看

---------資料來源
*¹ 2016 <hack不是駭客>,刊登於Back to Basics部落格

网友:
讚喔...

很有創意

路過幫推

网友A:
原廠改裝,不推不行。
眼球不自主的飄向很吸睛的直尺。

网友:
照片拍的很清楚,排版的真是簡潔,整篇看起來賞心悅目,好文一篇。

网友:
有這摸便宜的箱子可以買,還不買爆

楼主:
同場加映,相同的箱子改造給線鋸機使用

雖然沒辦法扣起來,但兩個箱子之間還是有做固定的機構可以疊起來很穩固,工具都盡量用相同的箱子收納有整理方便的好處

應該也不一定要Makita TD090DWE,不少品牌也有類似常常被拆賣剩下便宜箱子的機種
關鍵字「品牌名稱 + "空箱"」理論上就能夠挖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改裝,不推不行。
眼球不自主的飄向很吸睛的直尺。

peter大眼睛很銳利喔

那種尺好像最初是顯卡晶片公司Nvidia只有在公司內部商店販售給員工的東西(關鍵字:「Nvidia 信仰尺」),後來很多人發現驚為天人實在太好用,可是正版的要靠關係又從國外幾手通常都不便宜,之後漸漸的各種clone和相似概念的尺就變得比較常見。

我的這把是以前買東西時從中國淘X網一起帶回來的,應該百來元台幣而已很划算,無論是Layout時候看一下實際大小,還是手邊的零件來確認規格都很好用

楼主:
大家太抬舉了,只是分享個便宜工具箱資訊而已!
希望不要因為這篇以後箱子都變貴呀

网友B:
我有好多這種箱子,可是沒有路達機

後來,我覺得大盒裡附的那個小零件盒,最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多這種箱子,可是沒有路達機

後來,我覺得大盒裡附的那個小零件盒,最好用。

獅大 會覺得小零件盒 最有用
實因獅大要放很多小物件 所以覺得小零件盒最好用 能放鑽尾 六角頭起子頭 水泥螺絲 自攻螺絲.........
所以好用

每樣東西如果合用 都覺得最好用 (因個人需求不同 才有差異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獅大 會覺得小零件盒 最有用
實因獅大要放很多小物件 所以覺得小零件盒最好用 能放鑽尾 六角頭起子頭 水 ...

海馬大
小零件盒,因為小,好用。
大工具箱......
出外"賺食",還是工具袋省空間,一下裝個三四種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馬大
小零件盒,因為小,好用。
大工具箱......

所以才會產生每人的需求不同 應用也不同
像我就要用到大箱子
因中間那台黑黑的是抽真空機 有加油不能倒ˋ置 不然油會跑出來
那BOSCH的小盒子 就是專門放一般鑽頭的

用得偉的箱子裝

難道美沃奇沒箱子嗎? 用得偉的裝 這就是每人的需求不同 所以才不同

网友:
真讚!!jwang210大大的巧思真是物盡其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