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好久不見了的 BROTHER YH-370TR 重現江湖

楼主(2021-08-31):
這台兄弟牌指針電表好久不見了,今天下午跟烏骨雞學姐在整理家中物品時發現它了,外觀還是好的很,不知內部怎麼了。

哇!裡面兩個3號電池沒拆下,原本以為這下完了,結果出人意外,放在電表內不知幾十年,完全沒有漏電池液,這種藍色的National 電池應該老一輩的人才見過吧!MADE IN JAPAN 名不虛傳。

檔位的銅片一樣亮晶晶,這個有買烏骨雞學姐牌接點油脂的會員都司空見慣了。

電池放了幾十年沒有漏液不稀奇,大家看看下面照片,兩個都還有1.5V 才是稀奇。

想一想幾十年前製作電池的技術,再看看經過幾十年號稱進步神速後的現代製作電池的品質,現在問我那個牌子的電池不漏液?我.........也不知道。

网友A:
以前產品耐用為主
現在產品就是要時間到就壞才能賺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產品耐用為主
現在產品就是要時間到就壞才能賺錢

最後把舊電池再裝上去,從現在起我都用這台,看到底什要用到什麼時候它才會沒電。

网友B:
松下上海廠的藍色電池,
一樣沒漏液,
小弟接手電錶時是2010年,
剛才量也都有1.5V,
看來藍色的就是猛,
電錶是寶工的MT-2007N.

网友:
3號電池界的猛將兄{n_116:}

网友C:
松下先出這種藍色的 Hyper 碳鋅電池,再出紅色的 Hi-Top 碳鋅電池,最後才出現在的黑色 Neo 碳鋅電池。
小時候有買過拿來裝在自己的鐵殼電動玩具上,雖然自己的姑丈在萬華的市區開電池工廠我去都是拿整盒的不用錢。
當時我就問過姑丈為何他做的電池都會漏液不像進口的,他說封裝材料與技術不同層次,他的工廠還是用人腳踩沖壓機的時代。

放在電表內使用太可惜了,可以拿出來特別存放留給後代說這是什麼年代的電池,再看電量可以再維持多少年,或是拿去網拍賣個好價錢。

我的電表用的是這顆 22.5V 的,可惜已經沒電了我還捨不得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下先出這種藍色的 Hyper 碳鋅電池,再出紅色的 Hi-Top 碳鋅電池,最後才出現在的黑色 Neo 碳鋅電池。
小 ...

不要捨不得, 趕快拿去做肥料

网友D:
表頭保護電路最好看一下,有一陣子BROTHER表頭保護二極體只有一顆,保護正向沒保護逆向,測棒逆向檔位又太低時,很容易燒表頭。

早期表頭保護二極體都只畫一顆雙向二極體,可能依樣畫葫蘆卻裝上1顆單一二極體,導致只有單向保護。

話說真的有雙向二極體嗎?看過的電表連SANWA都是用兩顆正反向二極體並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頭保護電路最好看一下,有一陣子BROTHER表頭保護二極體只有一顆,保護正向沒保護逆向,測棒逆向檔位又太 ...

怎麼看呢?現在我腦子鈍鈍的,拆開電表不知道還裝的回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看呢?現在我腦子鈍鈍的,拆開電表不知道還裝的回來嗎?

就是電路板拆下來,畫一下表頭電路就知道了......

网友:
計劃性汰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松下先出這種藍色的 Hyper 碳鋅電池,再出紅色的 Hi-Top 碳鋅電池,最後才出現在的黑色 Neo 碳鋅電池。
小 ...

15F20/22.5V的電池在淘寶商家還有賣,
不過大大這品牌小弟就沒跟上了,
小時侯都是用無敵牌電池.

网友E:
ˊ因為這種舊式接座, 表筆探棒大概買不到更換品
探棒插頭斷線只能修修補補  然後一副悽慘樣
最後即使電表沒壞 也會是因此缺少探棒 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ˊ因為這種舊式接座, 表筆探棒大概買不到更換品
探棒插頭斷線只能修修補補  然後一副悽慘樣
最後即使電表 ...

不會 不會 不會
表筆壞了 從電表下端鑽2個孔 紅黑線直接穿過焊接 接觸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F20/22.5V的電池在淘寶商家還有賣,
不過大大這品牌小弟就沒跟上了,
小時侯都是用無敵牌電池. ...

大陸電池我不敢用,萬一流湯漏液毀了古董電表會崩潰的。

原有的舊電池沒有丟掉是為了可以當 DIY 電池的樣版,有幾種 DIY 電池的方案且圖都畫好了,一比較下來高低立判。

最後決定就是用 CR2032 電池的方案,除了不怕漏液外保存期限也沒問題,容量密度高且重量輕,內部空間也較多較好製作,用松下的電池成本還比大陸 15F20 成品便宜,電池沒電了還能換芯。

15F20 的轉換電池盒細部的結構我還要再想一下所以不會那麼快問市,但是網路上有先看到:
人家這是裝 CR1220 7 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陸電池我不敢用,萬一流湯漏液毀了古董電表會崩潰的。

原有的舊電池沒有丟掉是為了可以當 DIY 電池的 ...

好奇問一下,
拆6F22的電池芯能組嗎?
細長型的那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問一下,
拆6F22的電池芯能組嗎?
細長型的那種.

6F22 電池嚴格講是指扁平型電池芯俗稱積層電池,用細長型電芯點焊組裝的稱為 6LR61 如金頂或永備牌的,要買 9V 電池要大容量非得選這種。
就是六顆 LR61 串連,LR61 就是 AAAA 六號電池,容量很大有 600mAH,也不會難買。

但是要裝在 15F20 的空間內根本就不可能,因為 6F22 9V 電池的體積尺寸與 15F20 22.5V 電池非常接近怎麼可能多塞進 9 顆!

网友:
引用 网友E:
ˊ因為這種舊式接座, 表筆探棒大概買不到更換品
探棒插頭斷線只能修修補補  然後一副悽慘樣
最後即使電表 ...

細針型測試棒電子材料行還看過新品,應該還買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ˊ因為這種舊式接座, 表筆探棒大概買不到更換品
探棒插頭斷線只能修修補補  然後一副悽慘樣
最後即使電表 ...

這種舊式的探棒至少台中的電子材料行中很常見到,應該還有人會買

楼主:
使用22.5V 的電表不見了,但是還有使用15V 的電表。

https://bbs.pigoo.com/thread-46187-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46529-1-1.html

22.5V就像15V的加長型。

後期這種電池只有在大陸買的到,說到這裡,我該找電表找出來檢查有沒有漏液才行。

楼主:
這台WESTON MODEL 660 老電表也好幾年沒有使用了,趁今天打開看看電池有沒有漏液?

▼1號國際牌電池還有電,沒有漏液的現象,電池是2016年製品。

▼另一個是15V 電池,電力已經衰退剩下不到12V,不過也沒有漏電。

▼15V 電池編號是10F2015V,比22.5V的短一些。

這種電表基本上都不會壞,以我來說都是在工地被偷走或者朋友借走沒還的,那15V電池沒電了,是不是還要買來換就要考慮了.........,如果是1號電池也沒電了,我想我不會去買新的1號電池來換,直接盜用烏骨雞學姐的轉換筒代用就好。

https://bbs.pigoo.com/thread-6463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6F22 電池嚴格講是指扁平型電池芯俗稱積層電池,用細長型電芯點焊組裝的稱為 6LR61 如金頂或永備牌的,要 ...

原來如此,
小弟倒是沒見過15F20的實體,
在公司我都精簡到拿鈎表當三用電錶在用了,
真的要用正統三用電錶,
再去產線偷就行了.

网友C:
我也來檢查指針電表的電池好了。

這顆大表有物理性隔離的電池倉設計,不但換電池方便還能防電池漏液污染到電路板。

電池倉與電路板沒有焊接引線用三個鍍銀彈簧接點接觸引導過來。

裝上一號與 15F20 高壓電池,15F20 的獨立空間竟然有這麽大,將緩衝的泡棉拆除放個相同的兩顆都沒問題。
此電表與電池都是從美國原汁原味過來的,一號是勁量電池沒打日期我也沒換過因為電壓還有 1.5xx 伏,再撐幾年沒問題。

15F20 電池有疑慮,用數位表量電壓怎麼還有 9.3x 伏。

用指針錶自己量卻只有 0.2x 伏,哪邊錯了?

再用數字錶來量指針錶的輸入阻抗,1.6V 檔阻抗為 163K 歐姆,這也沒錯啊!

結論就是測量方式錯了,量電池電壓應該使用低阻抗的指針錶來量才能量到比較真實的實際電壓。
這也是為何沒將指針錶收起來放在展示櫃當古董觀看的原因之ㄧ。
還有指針錶根本就不必開關電源,拿起表棒就能量,只要電池不要太爛而自放電,很久很久以後才需換電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來檢查指針電表的電池好了。

這顆大表有物理性隔離的電池倉設計,不但換電池方便還能防電池漏液污染到 ...

數位錶直流電壓檔輸入阻抗大都是10M歐姆,指針表就低多了。

您這顆269阻抗已經不錯了,1V有100K,是一般指針表的5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數位錶直流電壓檔輸入阻抗大都是10M歐姆,指針表就低多了。

您這顆269阻抗已經不錯了,1V有100K,是一般 ...

沒錯,輸入阻抗常常被忽略但有時就必須靠阻抗變化來抓問題。
我現在有時會後悔買 Fluke 115 時為何不再多花一點錢買 117。
117 有 Lo-Z 功能能將輸入阻抗降低到 3K 歐姆, 對於信號或雜訊的判別很有意義,當然也能拿來量電池。

网友F:
看各位在講電池,輸人不輸陣,我也來秀秀珍藏的電池。

這是一個從冰箱裡就可以找到的天然素材電池。

這來自於大自然的恩賜,祂帶給了人類無限的光明與希望!(小弟資質愚昧,無法展示超過自身能力的光明……反正意思到了就好)

之後也很快的製成了酸酸甜甜人人歡喜的冰涼飲品,之中絕沒有產生任何不可回收的廢棄物,用來酬謝在背後默默支持人身的五臟神。

善哉~~善哉~~~。 {n_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錯,輸入阻抗常常被忽略但有時就必須靠阻抗變化來抓問題。
我現在有時會後悔買 Fluke 115 時為何不再多 ...

對,沒錯,阻抗太高有時反而是誤判的來源。

網路上常常看到拿著數位錶查漏電,說設備外殼帶電好幾十V漏電嚴重,
事實上光是測試棒開路放著,或是手碰觸測棒就可以讓數字跳動,
這種測漏電的方法根本沒意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各位在講電池,輸人不輸陣,我也來秀秀珍藏的電池。

天然素材電池
所以人類需要充電(補充電力來源)

网友:
老表的內部高壓電池 22.5V 究竟有什麼優點?為什麼就是花時間 DIY 個電池也要讓此表的電阻 10K 檔與 100K 檔復活?
那就是量絕緣阻抗或漏電非常好用,我們知道許多老師傅都是使用傳統指針錶的 10K 檔來量電解電容的好壞,這是目前除了極少數幾台數字電表外無法被取代的功能。

量電解電容從指針的擺動幅度與速度可以大致判別電容量的大小,最後指針停留下來的數值就是絕緣阻抗或漏電量。
傳統 9V 的 10K 歐姆檔就已經很好用了,更何況是 22.5V 的 100K 歐姆檔,能量的東西更多數值的解析度更高。
例如能量變壓器一二次或對鐵芯的絕緣阻抗,或安規 X Y 電容的好壞有無漏電,一些老機器上頭的各種電容上了高壓後都原形畢露。

我的高壓電池不是沒電讓此表的高阻檔就不能用,對!但我還有兩台替代測試器可以用,都能測到約 30V 這個範圍。
一號機,也是 DIY 的比較能合自己用,測試快速數值也清晰好看。
二號機,對岸套件自己手焊的,能輸出約 40V 但因為是其附加功能選單操作比較慢 LCD 又小字所以比較不常用。

我還是找個時間把 22.5V 的電池 DIY 做一做才是正途,有現成的高阻表不能用有點說不過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天然素材電池
所以人類需要充電(補充電力來源)

充過頭也不好喔!過猶不及,量力而為。

這個夏天充掉了快三大桶的蜂蜜,近幾個星期身體怪怪的,做什麼事都提不起勁。

停了幾天改成無糖與白開水下來,感覺就好多了……{n_081:}

网友C:
今晚回來想到 15F20 這顆高壓電池,剛好材料手邊都有就來動手做一個 22.5V 的高壓電池。

材料就是 CR2030 電池七顆、25cc 的塑膠針筒(內徑剛好是電池的直徑)、少許 1mm 銅片與 4mm 直徑的銅管(引線電極)。

切切鑽鑽磨磨後就能組合好一顆高壓電池,七顆電池串連剛好得到 22.7V,這個電池筒的長度還能裝到八顆電池。

可以裝進電表來服役了,因為電池倉的空間很足夠所以不必受限於原先 15F20 的外型尺碼,直接做成圓桶型是最為簡單的方法。

來量一下 100K 歐姆檔的測試(耗電)電流, 很好才 19uA 而已。

再量一下 10K 歐姆檔的測試(耗電)電流,約 190uA ,就是很常用這檔來量阻抗以這電池的容量來算也可以用到一千多小時以上。

用這個 DIY 的電池安心多了可以好幾年不去管他,不怕沒電也不怕漏液,很多很多年後如真要再換電池再也不怕買不到這種特殊的電池。

网友H:
這個電表真的是老古董了,可能至少有30幾年以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今晚回來想到 15F20 這顆高壓電池,剛好材料手邊都有就來動手做一個 22.5V 的高壓電池。

材料就是 CR2030  ...

這個……小心右邊那台電錶裡放的地雷,雖然電池沒漏,可是超級電容卻漏了……{n_080:}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小心右邊那台電錶裡放的地雷,雖然電池沒漏,可是超級電容卻漏了……

哈哈!早就換過了!所有的機器到我手邊一定是先拆開檢查,電池當然也是重點之一。
這台雖然是很好用但有些零件總逃不了時間的摧殘,最近發現外殼開始脆裂用 ABS 膠水與環氧樹脂也無法黏合,還在測試各種溶劑或膠水中。

倒是那顆老指針表外殼是電木雖然很重但不必擔心脆化顧慮,目前只有檔位傳動鏈條有磨損問題造成檔位切換的手感不太明確,已經調整鬆緊或潤滑好幾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這個電表真的是老古董了,可能至少有30幾年以上了~~~

這台老表是 269 系列的最後一代 Series 3,在內部找不到生產日期的線索,但網路上說這代的有可能是 1968 但沒有經過證實而我自己看內部用料與工藝估計也差不多,所以這年紀應該有 50 年之譜。

這台原來是在美國那邊以那邊氣候才有辦法保存如此,現在在台灣我也只能儘量保存在恆溼的環境中,且會常常使用它與清潔保養之,我估計應該能再活得比右邊的黃皮表更長命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這台老表是 269 系列的最後一代 Series 3,在內部找不到生產日期的線索,但網路上說這代的有可能是 1968  ...

哈哈!!不知此電表竟然有50年之久,
這台電表目前功能看似應該是正常的
如果duke83大大能好好保存下來那真的可當作傳家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哈哈!!不知此電表竟然有50年之久,
這台電表目前功能看似應該是正常的
如果duke83大大能好好保存下來那 ...

功能與性能都已經回復到正常狀態了,我也會繼續使用下去直到腦袋與手腳不聽使喚。
最後我會連同其他物品一同捐給博物館,除非家人要繼續使用,現在能看上眼的工藝製品也只有博物館等級的文物。

電表的演化也能代表人類科技的歷程,就像有人會收集老鐘表一樣,只是電表相對冷門與更稀少。
所以外觀良好即使早就沒電的同時代 15F20 積層電池也是不能丟棄的,都是此電表的配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今晚回來想到 15F20 這顆高壓電池,剛好材料手邊都有就來動手做一個 22.5V 的高壓電池。

材料就是 CR2030  ...

這是藝術品的傑作
厲害的手藝與構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今晚回來想到 15F20 這顆高壓電池,剛好材料手邊都有就來動手做一個 22.5V 的高壓電池。

材料就是 CR2030  ...

Duke83大好手艺!
俺之前的MF47 缺15V叠层电池,也是用钮扣锂电池5个代替的,好几年过去了,依旧好好的。
没有针筒,也可以用纸卷啊!想要多大直径都可以。两极直接焊锡链接,可靠。
不过俺当时偷懒,直接胶带缠绕、引出可焊接引线。
话说回来,现在的指针表真的只剩情怀了,俺都懒得拿出来摆弄,真怕哪天它们都闲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Duke83大好手艺!
俺之前的MF47 缺15V叠层电池,也是用钮扣锂电池5个代替的,好几年过去了,依旧好好的。 ...

紙筒會漏電又強度不足無法當電池盒用,現在麻煩一次以後就一勞永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是藝術品的傑作
厲害的手藝與構思

本來是想用壓克力管來做,但手邊沒有 25mm 這個規格的又懶得專程跑一趟出去買,剛好想到針筒有各種大小剛好 25ml 合用就先湊合用,改天順路去買好壓克力管後再來做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能與性能都已經回復到正常狀態了,我也會繼續使用下去直到腦袋與手腳不聽使喚。
最後我會連同其他物品 ...

duke83大大所言即是,想必大大對於古老的產品也是獨有情鍾!!愛惜有加!!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表頭保護電路最好看一下,有一陣子BROTHER表頭保護二極體只有一顆,保護正向沒保護逆向,測棒逆向檔位又太 ...

有雙向二極體

例:

微波爐內有一棵高壓的

至於電表適用的的容量,還是要過篩一下容量適用值
市售品還蠻多樣的(TVS管簡介及選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雙向二極體

例:

保護表頭的雙向二極體跟TVS不一樣,傳統表頭靠二極體順向電壓(0.5~0.7V)保護,TVS電壓高多了。

所以最常見的就是兩顆正逆向二極體並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上海廠的藍色電池,
一樣沒漏液,
小弟接手電錶時是2010年,

寶工的MT-2007N
這隻小巧好用ㄟ ... 可惜現在買不到了

网友L:
我也找到這MADE IN JAPAN  sanwa YX-360TR
不知道年紀有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找到這MADE IN JAPAN  sanwa YX-360TR
不知道年紀有多大了?

很多年前我也曾經遺失過一台YX-360TR,我的儀表大多買名牌,使用也很小心及注重外觀儘量不要碰傷,看到你這台又勾起傷心往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年前我也曾經遺失過一台YX-360TR,我的儀表大多買名牌,使用也很小心及注重外觀儘量不要碰傷,看到你 ...

丟了一台 wish 大要買十台名牌的來補喔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