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緊急照明更換(鋰鐵)電池

楼主(2021-08-31):
不停電的日子裡, 緊急照明就像是一個默默吃電的角落生物...
真的遇到停電時, 緊急照明裡的電池可能早就已經無法供電...
鉛酸電瓶, 其實是要經常性地做放電/回充, 才能保持電池蓄電效能..
但想到忘了做充放電保養, 通常都是在照明亮了一下就熄滅的時候..

建商附的緊急照明燈, 掛在墙上有23年了... 裡頭的鉛酸電池早就換了好幾次...
原配是使用NP4-6, 為了讓照明燈能亮久一點, 改換成NP10-6..

準備好的零件, 放好幾年... 一直沒組裝起來使用...

26650 LiFePO4*2 + 2串6.4V磷酸鐵鋰電池保護板 + 電池收納盒, 組裝完成!

回想當時沒動手組裝的原因, 可能是考慮到浮充方式對鋰鐵電池的影響...
但想了這麼久, 似乎也沒想出什麼答案..
直接動手做、從錯誤中學習經驗... 也許會比想了一輩子還實際吧... 吽~

-- 2021/08/31
實際測試結果, 亮燈一小時, 大概要花六個小時才能回充完畢..
就數據上來看, 浮充充電的電壓是沒辨法透過保護板造成電池過充的情形...
但以長期來說, 電池可能會一直處於充不飽又過充不了的狀況...
就... 繼續做測試、觀察結果囉~ 吽!

緊急照明換電池: https://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589962093

网友A:
關於停電照明燈的電池問題,有一種定時器可以設定每週的同一天固定時間作動,比如設定周一20點到下周一的18點ON,等於18點到20點是停電,還可看點燈時間多久,可以看電池剩餘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停電照明燈的電池問題,有一種定時器可以設定每週的同一天固定時間作動,比如設定周一20點到下周一的18 ...

有啊! 數位式的電子定時開關...

可以分多組/分時/ON OFF..

但牛是在停電照明的供電端做了一個開關...
有想到的時候, 才會做放電測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啊! 數位式的電子定時開關...

數位式定時器請藏好,今晚我要當基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啊! 數位式的電子定時開關...

手動放電也是可以,用定時器就一星期放一次電,方便些但是頻繁了點。

另外,您所謂的浮充充電?是指整流後的電壓不穩定嗎?整流後可以先用7806IC穩壓,要提高輸出的電壓,中間接地腳先經過一個小電阻在接地,電阻越高,輸出的電壓越高,要多高的電壓可以由這顆電阻調整,但是不能用半可變的電位器代替電阻,要可調整的要用繞線式的電位器,阻值約5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數位式定時器請藏好,今晚我要當基德

牛有兩顆啊!
改用SONOFF後, 原本用的定時器就都撤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動放電也是可以,用定時器就一星期放一次電,方便些但是頻繁了點。

另外,您所謂的浮充充電?是指整流 ...

浮充指的是鉛酸電瓶的充電方式..
它是以偵測電壓平衡到一個程度後, 會停止充電..
細節, 牛就沒有想去搞懂了..

网友B:
這種舊型的緊急照明燈我已經很多年沒見過了,而且裡面還有變壓器......,不知這個變壓器是牛大加的還是原本就有?緊急照明燈一般都是用電容降壓方式,能提供的充電電流很小,我記得都要充好幾天才可能充滿,牛大能在6小時充滿,只能亮1小時實在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舊型的緊急照明燈我已經很多年沒見過了,而且裡面還有變壓器......,不知這個變壓器是牛大加的還是原本 ...

變壓器是原本就有的... 都23年了....
是有點想把變壓器換成電子式的...

牛表達的不好...
並不是只亮一小時就沒電... 而是測試時, 亮一小時, 要回充六小時..

捨去原本的鎢絲燈泡, 換成牛DIY的LED燈泡..
滿充的話, 亮個5小時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网友C:
如果換成18650是不是不會有充不飽的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浮充指的是鉛酸電瓶的充電方式..
它是以偵測電壓平衡到一個程度後, 會停止充電..
細節, 牛就沒有想去搞懂 ...

印象中12V鉛酸電池浮充電壓13.8V(2.25~2.3V/cell)

蓄電池~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換成18650是不是不會有充不飽的問題?

18650/26650, 只是容量的差異吧?
牛認為, 用18650的話, 差別只是 充/放 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12V鉛酸電池浮充電壓13.8V(2.25~2.3V/cell)

蓄電池~充電

以平衡充電保護板的規格來看...
用浮充電壓透過保護板對二串鋰鐵充電, 應該是沒問題才是...

要不是... 保護板先掛掉..
要不就是... 鋰鐵充到壞掉..
不會有過充或是過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