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kiwi100車箱內暗鎖

楼主(2021-08-31):
想請教有這台車的車友一個問題,這台車箱內有個數字暗鎖,請問有人知道要如何改成直接的嗎?就是不需要經過暗鎖,還有他的這顆好壞要如何測試呢!拆開後有4條線

网友A:
這個應該就是個開關而已, 個人猜想密碼對了, 左邊那2條電線就導通(參考最後一張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就是個開關而已, 個人猜想密碼對了, 左邊那2條電線就導通(參考最後一張圖). ...

因為老舊,想把他剪斷做直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老舊,想把他剪斷做直通的

不要接上就好!   不用剪斷    可以發動!

网友B:
4樓說得沒錯,我的車就是這款,不接上也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樓說得沒錯,我的車就是這款,不接上也正常使用.

真的嗎?原來可以不接喔
我還以為是個開關拆開直接短路就好,哪知裡面還有原件跟灌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嗎?原來可以不接喔
我還以為是個開關拆開直接短路就好,哪知裡面還有原件跟灌膠 ...

我是二手車,曾經莫名無法發動,後來才發現,那密碼鎖數字旋鈕被擠到,機車店說接頭拆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二手車,曾經莫名無法發動,後來才發現,那密碼鎖數字旋鈕被擠到,機車店說接頭拆掉即可. ...

了解,感謝喔

网友A:
原來是密碼對了, 2條電線就斷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密碼對了, 2條電線就斷開??

CDI 等電子點火  需要 [拾波信號]回饋信號

暗鎖插頭介入 CDI 等電子點火 原插頭座
當暗鎖鎖起時  將[拾波信號] 與 [接地] 2條電線短路
密碼對了, 2條電線就斷開  CDI 就看到 [拾波信號]回饋信號

所以直接拆了

网友D:
這防盜設計有點不合理,只能騙騙業餘不懂的
專業的就直接拆插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防盜設計有點不合理,只能騙騙業餘不懂的
專業的就直接拆插頭

PGO JBUBU的暗鎖也只是在車廂裏的一個橋式開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GO JBUBU的暗鎖也只是在車廂裏的一個橋式開關.

合理啊!暗鎖不就是暗藏看不到的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合理啊!暗鎖不就是暗藏看不到的開關

剛買時是碟煞鎖/暗鎖/磁鐵鎖/龍頭鎖大全餐都鎖好鎖滿,
目前是龍頭的磁鐵鎖也沒在鎖,
龍頭機械鎖也沒在鎖,
暗鎖是自己中計幾次發不動後,
就再也沒鎖那道暗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DI 等電子點火  需要 [拾波信號]回饋信號

暗鎖插頭介入 CDI 等電子點火 原插頭座

感謝解說

网友:
讓我想起以前我師父....他是直接把分電盤蓋拔走....

网友F:
請問這個是裝在行李箱還是把手下手套箱?直接拔掉就OK,感覺像是接在電門鎖,密碼轉對斷路,密碼錯短路,把CDI訊號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這個是裝在行李箱還是把手下手套箱?直接拔掉就OK,感覺像是接在電門鎖,密碼轉對斷路,密碼錯短路,把 ...

kiwi是原廠附在行李箱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防盜設計有點不合理,只能騙騙業餘不懂的
專業的就直接拆插頭

是啊,拔掉還可以減少發不動的機會

网友F:
引用 楼主:
kiwi是原廠附在行李箱內

這樣的話,把線拉到手套箱裝個開關,功能一樣也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二手車,曾經莫名無法發動,後來才發現,那密碼鎖數字旋鈕被擠到,機車店說接頭拆掉即可. ...

請教一下,這台如果火星塞完全不跳火,是矽導線壞了嗎?還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這個是裝在行李箱還是把手下手套箱?直接拔掉就OK,感覺像是接在電門鎖,密碼轉對斷路,密碼錯短路,把 ...

喵大夫
最簡單的熄火裝置,也最快速,傳統可信度最高簡單對地熄火(割草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這台如果火星塞完全不跳火,是矽導線壞了嗎?還是有其他原因 ...

CDI壞掉也會不跳火,高壓線圈壞也不會跳火,電盤感應線圈也要能正常送訊號給CDI才能點火,

這款車電瓶沒電腳踩也能發,腳踩時會發電供應給CDI,

所以若整流器壞了,同時電瓶也沒電,沒人供電給CDI,那也無法點火,

點火系統大概就是這幾個相關聯元件,先電表量看看CDI有被供電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樣的話,把線拉到手套箱裝個開關,功能一樣也方便多了

我這款 KIWI 是沒有手套箱的,無處可藏,只有馬桶有收納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I壞掉也會不跳火,高壓線圈壞也不會跳火,電盤感應線圈也要能正常送訊號給CDI才能點火,

這款車電瓶沒電 ...

回報消息,早上用腳踩會跳火,但用電啟動只有引擎運轉聲沒跳火
請問是CDI的問題較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I壞掉也會不跳火,高壓線圈壞也不會跳火,電盤感應線圈也要能正常送訊號給CDI才能點火,

這款車電瓶沒電 ...

請問一下,電錶要測CDI是否有正常送電,是黑色錶筆在雙孔單線的黑色線,紅色錶筆在4孔3線的綠色線嗎?正常的話是要直流12V嗎?

楼主:
現在可以確定的是,電發完全不跳火
腳踩會跳火,但是要踩很久,跳的好像不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電錶要測CDI是否有正常送電,是黑色錶筆在雙孔單線的黑色線,紅色錶筆在4孔3線的綠色線嗎?正 ...

CDI 黑色線是+12V,綠色是負極,綠色左邊那條(藍/黃)是來自電盤的拾波訊號,

由它通知CDI輸出幾百伏特的電壓去高壓線圈,

綠色上面黑色左邊這條去高壓線圈的輸入,

高壓線圈的輸出連到火星塞.

這樣整個點火線路就是這樣的路徑,你量測各節點是否都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I 黑色線是+12V,綠色是負極,綠色左邊那條(藍/黃)是來自電盤的拾波訊號,

由它通知CDI輸出幾百伏特的電 ...

不好意思小弟笨拙,再問清楚一點
量測動作是不拆CDI的情況下,用電錶針插入電線內先量測黑線跟綠線是否有正常12V輸入嗎?
那輸出百伏特的電錶線要插在哪個位置?感謝回覆
還有CDI的幾百伏特是交流檔測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笨拙,再問清楚一點
量測動作是不拆CDI的情況下,用電錶針插入電線內先量測黑線跟綠線是否有 ...

是的,目前你方便量的是確認CDI的供電12v是否確實進來,

因為常有線組老化或接觸不良,

至於那個數百伏特的,我是沒量過,依照原理,應該是負電壓輸出,

並且是脈衝狀態,你用 AC 檔量看看,看你是用數字電錶或指針電表,

指真應該會看到有一點擺動,數字表若有 PH 峰值保持功能,就可以看出是幾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目前你方便量的是確認CDI的供電12v是否確實進來,

因為常有線組老化或接觸不良,

你好,我今天把CDI拆下,量測線頭黑色接探針正極,綠色接探針負極,開電門有電壓進來,關電門也有0V,請問這樣能否確定是CDI壞掉了,KIWI這台的CDI又非常貴,不像GY6的那麼普遍便宜

補充內容 (2021-9-19 07:03 AM):
CDI插頭簧片老化斷裂,已維修成功,感謝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今天把CDI拆下,量測線頭黑色接探針正極,綠色接探針負極,開電門有電壓進來,關電門也有0V,請 ...

你測到這裡,只是確認有電進來CDI,

CDI若有輸出,會送去高壓線圈升壓,才會跳火.

你也 不知 CDI 的輸入觸發訊號有否,

我不能說你的 CDI 是壞的,搞不好是高壓線圈壞也說不定,

若你有正常品互換測試,就會方便很多,但是買個新的很貴,

舊的又不見得找的到 , 若只是高壓線圈壞,那CDI就白買了,

你可以去機車店讓他試試,有些店會先拿店裡有的試看看,

確認換過就會跳火的話,你再問價錢,覺得能接受就讓他處理,

若覺得貴,你就說換不起就好了,至少至此你已知道 CDI 有沒有問題,

說不定他換了測試用的 CDI 也不跳火,他就會測高壓線圈.

你若不想這樣做的話,那就要點火相關的零件都要有,你才能靠交換測試,

來找出是哪裡壞的,這包括 CDI , 高壓線圈 , 電盤(因為裡面除了發電線圈

尚有一組線圈是感應信號去觸發 CDI 點火的).

如果你有示波器,就可以比較直接測出問題出在哪一部分.

先前我是有買淘寶的來試用,因為接頭線色順序不同,

需要改一下,結果是可用的,但是要買 "數字進角點火版本" 紅頭的.

商品本身人民幣 18 元,等於不到100元 , 不包括運費,高壓線圈更便宜,我車上有放一套做救急用,

至於品質,耐用多久會壞,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幾千元原廠的也沒說保證用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測到這裡,只是確認有電進來CDI,

CDI若有輸出,會送去高壓線圈升壓,才會跳火.

對了,像我用腳踩會跳火,那能判斷高壓線圈好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測到這裡,只是確認有電進來CDI,

CDI若有輸出,會送去高壓線圈升壓,才會跳火.

剛剛給他札兩針要量測AC電壓,看到數位電錶有跳微微數字,結果又發動了
會是老化接觸不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給他札兩針要量測AC電壓,看到數位電錶有跳微微數字,結果又發動了
會是老化接觸不良嗎

所以你要知道如何確認各接線是否確實接觸,

我的 CDI 接頭裡面的接觸彈片也是有斷掉過,

變成少了彈片的施壓,導致接觸不良,時好時壞,

讓它確實接觸就正常,否則騎一騎,震動震動就又接觸不良,

要自己 DIY 修東西,也要有更細心的處處確認,才不會一直找不到正確的方向.

蠻多都是接觸不良產生的問題,只要改善接觸確實後,就不用花冤枉錢,加油,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給他札兩針要量測AC電壓,看到數位電錶有跳微微數字,結果又發動了
會是老化接觸不良嗎

就算給你答案,哪又如何?
高壓點火確認這很簡單只要把火星塞脫離汽缸,然後火星塞搭鐵(接地),踩發(電啟動),便知有無(火花),天明高壓部分不易觀察可手機錄影或非接觸式驗電筆之類(高檔點電錶NCV檔都可顯示),如果沒問題呢!在汽缸內吐個口水夠俗吧(汽油),再裝回火星塞啟動測試,如電沒問題.....哪不是又到化油器(油氣).......細部又有得玩呢(汽缸內活塞(進/排)氣密).......在聊再談.....
搞到最後,不知道會不會越扯越遠......專案 篇  光陽kiwi100檢修.....

CDI點火系統已超過50年了,加補5分鐘的工作原理與動作
只要引擎啟動,供電,同步感應,送電,增高壓,放電 ,點火 ,中間有一段電路短路熄火。
[youtube]0yK3Opq_i0M[/youtube]

网友F:
請您黑線找出源頭,是否因為氧化接觸不良

這個是直流CDI,沒意外的話跟三冠王的通用,尤其電發不跳火,很像因為壓降幅度大,無法驅動CDI

另一招是另外拿根線,從CDI黑線端接電甁,如果這樣發車OK,就是單純CDI電源接觸不良

這是三冠王歐洲外銷版的電路圖,台版少了充電控制單元,請您參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要知道如何確認各接線是否確實接觸,

我的 CDI 接頭裡面的接觸彈片也是有斷掉過,

希望你只是插接頭接觸不良,就趁這次把 CDI 插頭一次一根退出來,

看一下它的結構,我的插頭,我以前第一次拆它來檢查,就看到接觸彈片已斷,

我也不知道它否是被原主人戳壞的,或是它自己老化斷掉,反正有看到就可以解決它,

你只是經驗比較少,多多細心觀察,總是能夠越來越進步,

能不能進步到幫助他人再說,至少你能幫助到自己,加油,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要知道如何確認各接線是否確實接觸,

我的 CDI 接頭裡面的接觸彈片也是有斷掉過,

真的,看來我這個也是接觸點的問題,假日再來看要如何把線搞出來
目前用迴紋針札進去就可以發動了,拔開就熄火了
這如果到車行我想一定又要多噴不少錢
謝謝大家的寶貴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您黑線找出源頭,是否因為氧化接觸不良

這個是直流CDI,沒意外的話跟三冠王的通用,尤其電發不跳火,很 ...

目前送電黑線跟綠線12V非常正常
就如同羊兄弟說的另外2條線其中一條開路了
我用迴紋針插入就能正常發動了
是那條沒有圖案的迴紋針那條
放假在來看要怎麼把線挖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你只是插接頭接觸不良,就趁這次把 CDI 插頭一次一根退出來,

看一下它的結構,我的插頭,我以前第一次 ...

果然跟羊大大一樣,是接觸彈片年久裂開,我用針一撥就斷掉了
目前用粗的紅銅線敲平凹成一個n字型插入端子頭,就正常發動了
感謝你的分享

楼主:
※已完修,感謝各位前輩的不吝賜教,非常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