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樹梅派 ˋ4 電源線是否可拿來充手機?

楼主(2021-09-01):
各位先進好:
小弟的樹梅派4電源接頭為type c
規格
INPUT:100-240v~50/60hz 0.5A
OUTPUT:5.1V----3.0A

請問可拿來充手機嗎? 紅米 NOTE8T?

网友:
可以,只是充電速度不會快

网友:
可以,如果您的充電頭輸出是TYPE C 插孔,紅米 NOTE8T手機充電/傳輸孔也是TYPE C的規格
所以只要有一條二頭都是TPYE C規格的插頭(或者一邊的插頭是TYPE C 另一頭是TYPE A那用轉接頭變為TYPE C規格 )這樣就可以充電

楼主:
感謝先進回覆

補上紅米 note8 T規格

小弟的樹梅派4電源接頭為type c
規格
INPUT:100-240v~50/60hz 0.5A
OUTPUT:5.1V----3.0A
紅米 note8 T
規格
INPUT:100-240v~50/60hz 0.5A
OUTPUT:5V----3A/9V----2A/12V----1.5A

看來INPUT 是一樣的 OUTPUT 不一樣 為何樹梅派的電員充電會比較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INPUT 是一樣的 OUTPUT 不一樣 為何樹梅派的電員充電會比較慢?

因為note8 T支援快充,插上之後手機與充電器會進行溝通,確認正確會提高電壓來充電,如9V或12V,而不是只用5V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note8 T支援快充,插上之後手機與充電器會進行溝通,確認正確會提高電壓來充電,如9V或12V,而不是只 ...

所以用12V來充 所以速度就比較快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用12V來充 所以速度就比較快嗎?

當然啊,5V/1.5A=7.5W,12V/1.5A=18W,功率高充電速度當然快,
前提是手機必須支援快充,拿一般無快充手機輸入12V大概就燒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啊,5V/1.5A=7.5W,12V/1.5A=18W,功率高充電速度當然快,
前提是手機必須支援快充,拿一般無快充手 ...

感謝先進指導

學到知識了

网友:
除了前面說的之外,

樹莓派的電源供應器並未表示支援PD或其他什麼充電協定,因此,手機並不知道它可以供應3.1A,於是很可能只把它當一般USB充電器,只會抽取 1A 或 1.5A 電流,所以會比想像更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