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迪生 T5雙臂 檯燈 TF-3136 不亮

楼主(2021-09-02):
家中這款檯燈,先前以為開關有問題(有時忽然滅掉,關閉後又可以點亮),就自己換了個開關(爬文這款開關比較多問題)

開關換好後測試點亮幾分鐘,以為應該修好了

而過幾天再度使用,點亮了四十分正常關燈,過陣子再開就點不起來了

燈管換了也一樣,取下安定器外觀沒什麼問題,請問可以從哪邊確認呢?

PS. 唯一感覺怪怪的是這個

補充內容 (2021-9-24 04:13 PM):
最後直接蝦皮買了窄版安定器換上

网友:
上面的高壓電容、電解電容、NPN 可能是最常壞的吧,不然
尺寸如果放得下,市面上應該很多大大小小的安定器。

网友A:
好奇怎麼拆解的  之前弄半天拆不開
還有那個彈簧力道很大  拆了很不好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怎麼拆解的  之前弄半天拆不開
還有那個彈簧力道很大  拆了很不好裝

參考網友方式後就拆下來了,彈簧我是搭配一字起和電線把它固定和拉伸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6281697

网友B:
請您先檢查F1是否建在,F1掛了大概2顆NPN會跟著下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先檢查F1是否建在,F1掛了大概2顆NPN會跟著下課

我的F1 是直接短路過去,是否建在的意思是?
F1電線量測是有導通...然後NPN應該是要移除下來量吧?
三顆電晶體用數位電表BB檔,互換腳位怎麼ˊ量都不會叫,然後也看不出型號是什麼...

有趣的是,剛剛本來想說通電測量各部電壓,結果又能亮燈,以為哪邊接觸不良而已
結果再度把安定器裝回去後,檯燈又開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