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喜特麗T-1880排油煙機清洗記事

楼主(2021-09-02):
排油煙機有九年的機齡,期間有請人清洗過一次。決定拆下自行研究清洗,不行的話換新機(網路上搜尋到的資訊與態度!! 是不對的態度.)
油膩膩,戴雙層手套是必要的,且要有好用的清潔劑加上用棉紗手套在外面當作破布(或用菜瓜布)把油汙刷下來..
感覺油膩的量,並不會太汙染地面,半瓶清潔劑應該夠用. 這次跟老婆分工合作,清洗較耗時費力的是機體跟風扇.
1. 清洗完曬太陽晾乾,(開始回放照片)
2 下次不想拆下整個排油煙機,想直接取下風扇清洗,這是回裝好油杯的照片
3. 拆下底板固定螺絲,取下底板.
4. 下拉風扇導流鼻? 看見風扇固定螺絲
5 再來就是做苦工,想要多乾淨就要多付出努力.

6. 風扇葉片有分左右不同. 裝反了再對調就好.

网友A:
之前看到滿多媽媽買這個可能還是多少有功能?還是考慮油網不裝?煮完勤快點按低速運轉鋪點報紙噴些小蘇打讓內部機油較易流到方形油杯?

网友B:
我的油網,目前已寄來三次,堆積如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油網,目前已寄來三次,堆積如山了。

油網寄達到家 這就是櫻花的福利 但是比他牌貴
前提是要記得寄客戶回覆聯 以便公司存檔 才有辦法寄送 搬家還能修改地址

网友:
我家的也是喜特例姊妹機,跟這台幾乎一樣只是我是方形開關鍵.......

所以原則上只要卸除滴油網.....然後拆下底板就能看見風扇葉片囉?

那...照明燈那個部分會有油汙嗎?~~還是直接處理扇葉凹坑處裡面的油煙?

楼主:
拆下底板,豁然開朗。 最油膩處是風扇及風扇的風道。照明燈罩有隔離油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底板,豁然開朗。 最油膩處是風扇及風扇的風道。照明燈罩有隔離油污, ...

了解~~~~所以燈罩那塊鐵板拆下就可以看到全貌了...

馬達本體周圍的圓形空間就是出風通道了嗎?

我滴油網下端的盛油盤還卡榫脫落....看樣子滴油網要改成上圖中磁鐵網架搭配過濾棉的方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滿多媽媽買這個可能還是多少有功能?還是考慮油網不裝?煮完勤快點按低速運轉鋪點報紙噴些小蘇打讓 ...

過濾棉不會影響吸力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過濾棉不會影響吸力嗎?

還有馬達會不會更秏功過熱?
抽油煙機為什麼沒人這樣設計

网友:
小弟家也是用喜特麗,多謝樓主發文,這樣拆下來洗比較方便也乾淨多了

网友:
光看螺絲就暈了~辛苦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還有馬達會不會更秏功過熱?
抽油煙機為什麼沒人這樣設計

可能要問有用過的媽媽們?吸力的下降反而跟風扇積油太重造成震動噪音變大不常保持清潔比較有關?{n_111:}

网友:
每次要到過年時拆解排油煙機清油煙時都是一坨一坨的有夠難清
真是噩夢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