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2261-6 求助 程序

楼主(2021-09-03):
ViewSonic  VA2261-6  無法開啟畫面

程序 IC  :  FM25Q40

機板 版本  SM281LRBT  R10.4

有這 程序 的 大大幫幫忙 -- 謝謝

有試過  SM281LRBT  R10.3  版本 可開啟畫面 可是 POWER 按鍵位子不對 與功能鍵都無法動作

网友A:
這板子也太小巧了..而且還二合一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板子也太小巧了..而且還二合一板

現在的 液晶螢幕 都超薄型  幾乎都變成這樣的機板

不像老舊款 壞了拆開換換 爆電容 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的 液晶螢幕 都超薄型  幾乎都變成這樣的機板

不像老舊款 壞了拆開換換 爆電容 就好   ...

關鍵好像是 在 HOT 區 有個 P 字母那顆的樣子?

因為在一些快充變壓器的拆解,常常看到這家 IC

--
看來要有人修過或備份才會有 10.4 的,你的 10.3 應該也是網路上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鍵好像是 在 HOT 區 有個 P 字母那顆的樣子?

因為在一些快充變壓器的拆解,常常看到這家 IC

你的意思不懂 -- 是自己修改 R10.3 版的 程序 是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不懂 -- 是自己修改 R10.3 版的 程序 是嗎 ?

我是指你刷的 R10.3 應該也是在迅維抓的吧?

我估過也是只有 R10.3 有,R10.4 完全沒有

這樣你有  R10.4 原本的備份嗎?不知道跟 R10.3 的會不會差太多

我打開 R10.3 的韌體,512KB,幾乎有一半是空的

楼主:
原本 FM25Q40 好像壞了 -- 還是 RT809F 不支援

換了一顆 W25X04  燒 R10.3  才開起來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哪來的 完修 -- 還在等待 有無 大大 修到同款機型 備份下 程序 傳上來

目前只有螢幕可開啟 -- 就 按鍵 功能鍵 無法使用 因 程序版本不相同

ㄎㄎ

网友:
露天上倒是有看到賣主板的,目前看國外論壇的程序的確只有人分享10.3版的。
可能要看有無前輩手上剛好有相同的板子再備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