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國際牌壓縮機2R11B225ASE的冷媒填充量是多少

楼主(2021-09-03):
小弟公司的空壓機好好朋友冷凍乾燥制冷不足,
看機器下面都油油滑滑的,
沒意外應該是漏冷媒了,

壓縮機有啟動(啟動電容兩年前有換過),
散熱風扇也有作動,

有大大知道這顆壓縮機要填充多少的冷媒嗎,
型號是國際牌壓縮機2R11B225ASE使用R22的冷媒,
上次找做空調的協力廠,
廠說說沒標準填充量他也幫不上忙.

補充內容 (2021-9-6 02:39 PM):
統一在這說一下這台的故事好了,
因為設備有故事,
故不提及廠牌及型號.

話說前兩年公司產品大部分在深圳代工出口(保稅區),
後來廠商只管衝產量不...

補充內容 (2021-9-6 02:42 PM):
6樓小弟有講古.

网友A:
還是要請人來弄。要是有漏的話還是先補起來吧!

冷媒灌多少的量要看整個系統,沒辦法單看壓縮機型號就能決定的。

用戶抓未知冷媒填充量就要看(定頻)壓縮機的運轉電流或/與冷媒壓力。

還有這壓縮機是 50HZ 的,在台灣用的話運轉電流會偏高。

网友B:
是否有檢查冷凍乾燥機的過濾系統?排水器?正常與否?

网友C:
土法  通常是以洄流管會凝水就好

网友D:
回流管壓力4到4.5KG.

楼主:
統一在這說一下這台的故事好了,
因為設備有故事,
故不提及廠牌及型號.

話說前兩年公司產品大部分在深圳代工出口(保稅區),
後來廠商只管衝產量不顧良率,
導致返修及客訴提高,
前兩年就打算自建產線收回來自己生產,
花了點時間,
台幹駐點了,
公司註冊了,
廠房租好了,
廠證也辨下來了,
設備採購好了,
人員也招募好了,
正準備轉移產線,
說時遲那時快川哥跟習總在這時間點摃上了,
然後我家的櫃子就被扣在海關,
接著來的是代工廠被查水表,
新設的廠也被查水表,
還好新廠完全沒產出所以全身而退,
當下就設停損點回台灣,
前面花的錢錢當然是丟水裏,
還有一堆原料跟成品被扣在代工廠,
就把一些治具跟設備運回寶島,
這台乾燥機跟空壓機就是其中一樣.

再來輪到這台乾燥機的故事,
因為代工廠還在喝茶,
所以產能壓力自然就轉回台灣線,
空壓機跟乾燥機來寶島之後,
自然是裝上產線努力使用,
保養時數到時叫修了台灣原廠,
才道出了這悲傷故事,
空壓機廠也是去大陸設廠,
最後被陰了,
除了工廠被人整碗端走,
連註冊的公司名稱及品牌(跟台灣一樣)也被拿去用,
所以嚴格上來說這兩台跟台灣廠(偽)是沒有關係的,
台灣廠(偽)離小弟待的工廠有上百公里的距離,
所以台灣廠(偽)也不大想接手修理,
雖然有來保養過幾次,
但都表明這兩台他們沒有參數,
小弟應該會朝向新購設備的方向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要請人來弄。要是有漏的話還是先補起來吧!

冷媒灌多少的量要看整個系統,沒辦法單看壓縮機型號就能決 ...

詳情請看六樓,
原廠(偽)不想修,
設備應該會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檢查冷凍乾燥機的過濾系統?排水器?正常與否?

都正常,
按重置(RESET)會噴水,
有時啟動,
有時不啟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法  通常是以洄流管會凝水就好

時有時無才頭痛...
週五下班去摸管子冰到握不住,
今天又跟暖爐一樣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流管壓力4到4.5KG.

謝謝大大,
我再問空調的接不接手.

网友:
廠說說沒[標準填充量]  可能是指冷凍油

网友E:
冷媒填充量 :
也可藉壓力與溫度對照表控制填充量
有時候系統管路長度不一定會完全相同,容積改變後冷媒填充量就會各廠家不一。
下列有個方便APP小工具,方便查找壓力與溫度對應值 (參考看看)

冷凍空調小學堂-冷媒尺App (Refrigerant slid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jXz4yP9xY

冷凍油 :
至於壓縮機空機,原始出廠冷凍油填充量是230c.c.
參考下列規商品格表
https://www.refrigerationdevice.com/sale-13062046-lubricated-2r11b225ase-1745w-panasonic-refrigerator-compressor.html

大大要自己整修 ?
工具 +量具+ 耗材+時間+............等,工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小。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冷媒填充量 :
也可藉壓力與溫度對照表控制填充量
有時候系統管路長度不一定會完全相同,容積改變後冷媒填充 ...

問過上頭,
打算先找一台在台中地區服務方便的台廠機來用,
這台也許主力機了來之後,
這台再修起來當備品,
他前面是掛一台五馬的渦卷式空壓機,
不知道有沒有推薦的廠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問過上頭,
打算先找一台在台中地區服務方便的台廠機來用,
這台也許主力機了來之後,

推薦的廠牌
要問您的配合廠商才對 (有料有庫存)
這樣才能搭的上完整且快速的售服

网友A:
根據樓主前後的敘述,我猜測有可能是熱跳脫保護。

總之,就交給收錢的人去負責處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樓主前後的敘述,我猜測有可能是熱跳脫保護。

總之,就交給收錢的人去負責處理吧! ...

有在找廠商報價新機了,
廠商也有提到50HZ的壓縮機在60HZ的環境使用,
會轉速過高,
容易陣亡,
再者若換了60HZ的壓縮機上去,
冷排及其他配件若沒有跟著代換,
也會有壓力種種的問題,
所以建議換新,
2018才出廠的機器,
說真的有點可惜,
不過在產線上使用,
穩定度才是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薦的廠牌
要問您的配合廠商才對 (有料有庫存)
這樣才能搭的上完整且快速的售服

有找兩家做空壓機的原廠,
跟一家在附近民間的空壓機行報價了,
民間這間若有配合,
我也想把蝸卷式的空壓機轉給這間處理,
不然保養個設備要跑一兩百公里,
油錢跟通行費自然會轉嫁到我們身上.

网友D:
壓縮機商用的一定要選大廠的
當然也比較貴
耐用度當然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壓縮機商用的一定要選大廠的
當然也比較貴
耐用度當然不一樣

我本來那台裏面也是掛國際牌壓縮機啊...
然後他就死掉了,
當然是用錯電的問題...

照這麼說一起回來的空壓機也是剉咧蛋嗎?!
應該不會才對,
那台是變頻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來那台裏面也是掛國際牌壓縮機啊...
然後他就死掉了,
當然是用錯電的問題...

變頻式的不會因為輸入電壓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