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監控鏡頭晚上一片黑

楼主(2021-09-04):
監控鏡頭晚上一片嘿,白天又都正常

PS:此鏡頭是日夜全彩,沒有紅外線及補光燈

网友A:
不算故障的黑畫面,純粹是環境光不足,有自動調亮度/對比的話,也都調到頂了吧,沒有用
用紅外線機種+紅外線補光
或是打可見光補光給這個鏡頭吃反射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故障的黑畫面,純粹是環境光不足,有自動調亮度/對比的話,也都調到頂了吧,沒有用
用紅外線機種+紅外 ...

這是微光全彩攝像頭,
第一張圖是故障前的夜間監控畫面,第二章黑畫面是昨夜故障後的畫面

网友B:
與鏡頭同方向安裝 紅外線燈 接DC12V 就有紅外線功能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30319369235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與鏡頭同方向安裝 紅外線燈 接DC12V 就有紅外線功能

el36大
你忘了最基本是CCD攝像頭有支援紅外線功能才有用。
再來才是需要附加功能紅外線照明,最基本是月光。

可見的紅外線光版40米內
颱風天,風雨交加山中傳奇,傳說中的雲豹(才怪是麝香貓)

网友:
你有動到鏡頭吧?亮度反差太大,鏡頭往下移,路燈不要全在畫面內。

网友C:
樓主主要反應是黑光全彩失靈,跟紅外線沒關係啦

他買的是黑光全彩,我之前也想買

看圖片似乎有一盞燈,有光源的話,黑光全彩會整個畫面自動補償

等於圖一的畫面,接近現場肉眼視覺亮度

--
失靈的時候是不是有下雨?下雨會影響到光源感應

或是鏡頭是不是有直對到光,也會觸發背光補償或其他光源補償 (要看有無開啟 )

--
阿不然就是故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樓主主要反應是黑光全彩失靈,跟紅外線沒關係啦

他買的是黑光全彩,我之前也想買

拍謝,我也沒看仔細,是日夜全彩的機種 X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拍謝,我也沒看仔細,是日夜全彩的機種 XD

黑光全彩也不是那麼厲害,都要有光,大部份是用 SONY IMX307 IMX335 星光級

有的還會在前面加補光燈 (不是紅外燈)

我家門口是用 IMX335,路燈有點亮度就拍得還算清楚,接近人在現場看到的亮度

我是進 OSD 把  外部觸發 → 彩色,強制彩色,缺點就是路燈沒開的時候,會全黑,

因為我手動改成全彩,不會切到紅外模式

--
這是晚上 接近七點,天色還沒全黑,畫面就幾乎看不到,後來路燈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黑光全彩也不是那麼厲害,都要有光,大部份是用 SONY IMX307 IMX335 星光級

有的還會在前面加補光燈 (不 ...

那會不會只是樓主的鏡頭前補光壞掉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會不會只是樓主的鏡頭前補光壞掉而已?

哈哈,樓主第二行都有寫

PS:此鏡頭是日夜全彩,沒有紅外線及補光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樓主第二行都有寫

PS:此鏡頭是日夜全彩,沒有紅外線及補光燈 ...

我有看到這行ps,但是不禁懷疑誤認為沒有補光燈?

如果有型號和外觀照片,大家就不會一起摸大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看到這行ps,但是不禁懷疑誤認為沒有補光燈?

如果有型號和外觀照片,大家就不會一起摸 ...

上方好像有一盞路燈,或是自架的投射燈

我這邊 9/3 晚上八點有下雨,他 9/3 晚上六點半畫面正常,9/4 凌晨2點多黑掉,

猜測他那邊 9/4 凌晨是不是有下雨,

下雨會影響光線,造成監視器判斷失常,不過樓主也沒說每天都黑掉還是只有  9/4 凌晨2點多黑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方好像有一盞路燈,或是自架的投射燈

我這邊 9/3 晚上八點有下雨,他 9/3 晚上六點半畫面正常,9/4 凌 ...

我覺得說不定 #6 阿三哥說的是正解也說不定

對比兩張照片的中央上方有亮燈的窗框來看
第二張失靈的窗框比例看來,是比第一張的窗框部分來得多一些
所以鏡頭是比較偏上的,而那邊又有個大光源直射.
說不定這樣導致亮度整個變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說不定 #6 阿三哥說的是正解也說不定

對比兩張照片的中央上方有亮燈的窗框來看

樓主消失了,也不知道後續

注意看圖片最下面的文字,圖一、圖二比例不一樣,所以右邊三條亮光被拉長了

依我猜測,圖二是正常比例,大多是 16:9 螢幕,圖一放大被拉寬

--
而且樓主只有說變黑了.......也沒有說是不是每天都黑掉,大家只能各種猜

還有其他供參考的,例如:

監視器用多久了...鏡頭開始不穩定、變壓器衰減

或是供電出問題,我之前 12V 供電拉太長衰減,供電不足造成不穩

所以不知道是走POE供電、12V拉到鏡頭(距離)、110V拉到鏡頭旁防水箱再接變壓器

网友E:
請問鏡頭前有自動光圈嗎,會不會光圈掛了進光量不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請問鏡頭前有自動光圈嗎,會不會光圈掛了進光量不足

喵大夫
別做白日夢了,光圈是控制進光量,求光都來不及了(還要成本($)),不像攝影要求層次感(模糊/清晰)。哪有可能再加光圈,監視越平越好(清晰)。
況且豆丁大小CCD,稍微逆光產生強烈對比相當明顯(整個暈掉,好壞用錢堆的)),跟大尺寸CCD不可比,攝影取景都避免逆光。喵大敷要戴偏光鏡

不然你去買(借(租))台PENTAX大單眼(目前消費性大感光元件CCD)跟手機同樣畫素(微CCD)比看看就知,光是價碼都不一樣,拿手電筒直射結果也不一樣,還不包刮其他優缺點。

有光 夜視首要條件需要大光圈鏡頭(喵眼全開),然後還有超超高ISO(減噪點)CCD(越大越好,就算廣角相對鏡頭也大得嚇人),無光環境需輔助光源或不可見光源(CCD前須去掉某些濾鏡),還是最優選,可見光照明(彩色)有警告意圖,不可見光照明(無彩)隱蔽自己(偷窺)。

你忘了實體顯微鏡也有配置光圈的................不要K偶
正面光源可調光控開關(最常見(基配)),逆光源可調光圈開關,以產生不同立體陰影。
逆光 縮光圈(黯淡無光)

逆光 光圈全開(見光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喵大夫
別做白日夢了,光圈是控制進光量,求光都來不及了(還要成本($)),不像攝影要求層次感(模糊/清晰) ...

因為樓主沒附監視器相片,有些鏡頭可單獨裝置的攝影機,可以加裝自動光圈鏡頭,光圈排線插在攝影機上
一般用在需清楚辨識細節場合,像車牌辨識

這種監視器的畫質大多比針孔或單片鏡頭好很多,當然價格也往上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