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VJR125 傳動 清潔 更換普利珠

楼主(2021-09-05):
車頭照
側面,有VJR 字樣
公里數,14276 有在騎
曲軸箱是塑鋼材質的
紅色框是小套管,我是習慣插在KS地方,
紅色框的小套管,把回去插KS那,
黃色是要拆的曲軸蓋的螺絲,
藍色框是拆鐵片,
綠色是拆過濾網的,

清一清,再裝回去吧,
這是這一台車第一次拆,這個面,這樣看,有包皮朝右吧
離合器總成型號 LHJ8 ,尾數的字,看起來像8又向S
普利盤型號 LHJ6
碗公型號 LKC6
風葉般型號 LEA2
皮帶 LKC6
普利珠 新舊對照 右邊棕色的,是KOSO 7克 原廠也是7克重,
墊片要注意

DIY是有風險,以上提供參考
感謝收看
收工

网友A:
多謝雨知大的維修示範,原來厚墊片已經改了,以前的電腦車普利盤厚墊片是有齒的,可以匹配踩發桿

VJR的輪胎是90/90-10的規格,車廠是哪根筋不對,125的車用這麼小的胎

网友B:
我有六台機車,除了換輪胎之外都是自己保養維修
不然給店家弄太凶本了

話說上個月腳受傷,大車騎不動就買一台YAMAHA CHAO 115來代步
至今加了7次油,沒想到這2009年出產的車是外星科技嗎? 7次平均跑48.7km/L,我還有騎山路耶

來個大集合,車庫客滿了還有一台KTR都停在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雨知大的維修示範,原來厚墊片已經改了,以前的電腦車普利盤厚墊片是有齒的,可以匹配踩發桿

VJR的輪 ...

便宜吧,如果裝100-90-10,就跟原本的125沒什麼區別了,我是比較好奇,普利珠用七克,跑起來,也不會衝的比較快,轉速也不會比較快,況且電池用七B的,又要再貴一點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六台機車,除了換輪胎之外都是自己保養維修
不然給店家弄太凶本了

好厲害喔,你有六台,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厲害喔,你有六台,強

哈,屁股癢
什麼車都想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屁股癢
什麼車都想騎

還有前二輪後一輪的跟側邊車可以收集,
國小時常看到偉士牌或比雅久改側邊車,
怎麼現在都沒見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有前二輪後一輪的跟側邊車可以收集,
國小時常看到偉士牌或比雅久改側邊車,
怎麼現在都沒見過了. ...

這兩種我都不會想騎耶
我會騎山路,這種的不適合

网友D:
齁~~週一到週五各騎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齁~~週一到週五各騎一次...

我只有兩台,一三五騎一台,二四六騎一台,星期日,兩台交差騎,再加騎腳踏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有兩台,一三五騎一台,二四六騎一台,星期日,兩台交差騎,再加騎腳踏車 ...

傳動系統是不是一段時間拆開來吹吹碗公的粉末....檢視一下普利盤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傳動系統是不是一段時間拆開來吹吹碗公的粉末....檢視一下普利盤比較好?

我的經驗是15000~20000公里檢一下、預防皮帶直接斷掉、三、四萬公里就換皮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經驗是15000~20000公里檢一下、預防皮帶直接斷掉、三、四萬公里就換皮帶 ...

了解~~~~只是我的車車老,看普立拆蓋子必須要趁換機油的時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