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One 10 變形平板不開機(型號:N16H1) 求助高手

楼主(2021-09-05):
Acer One 10 變形平板不開機

外觀

型號:N16H1

2018年7月出廠,應該還有維修價ˋ值

問題狀況是插電時有短路現象,拆機後發現D4會發燙
請問高手們,D4的規格?

看起來是
T07

可以用一般的二極體代用嗎?

先謝囉~

楼主:
感謝楊大俠~

网友:
電源保護用的濟納二級體短路,拆掉再試試會不會短路!

网友:
國外有人直接炸了,不過沒有後續處理

U6:51CB= APL3551CBI-TRG.pdf (320.89 KB, 下載次數: 9)

U6是 5V 開關,跟 D4 有直連的樣子,發熱也可能保護吸收電流發熱,其他都沒測?

應該要對 5V 打一下阻值,也許是後端短路

网友:
您好:weegaa 大大
這情況是大多是 後端短路情況,
因為這元件都是設計來保護作用,避免前 後級短路而造成許多損壞!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借了熱風槍來拆,不太會用就把二極體給吹分解了,沒辦法量這零件的好壞

經電表量測後已經沒有短路現象,既然是濟納二極體,應該是過電壓保護用,索性就不裝了(會注意不要用到會升壓的電源)

組裝回去可以開機了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