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NISSAN 341 車窗升降機更換

楼主(2021-09-06):
上星期晚上回家,駕駛座車窗下去後上不來,回家趕快處理

341維修手冊車體部分,先拆車門把手框跟中控台,把手框用3個卡榫固定,用起子先翹起上或下卡榫,可以拉出把手框

中控台則是拆下螺絲後向後拉

車門內板有7顆螺絲,前後4顆是塑膠的,下面3顆鐵的,拆下後車門內板往上拉就能下來

拉下內塑膠膜,這層防水用的,不要弄破,四周黑膠是不乾像瀝青,不要擦掉,拆下內固定版(4顆10MM螺絲)

拆下升降機7顆10MM螺絲,可以拉出升降機,小弟已先拆下固定玻璃的2顆10MM螺絲,玻璃用捲好的月曆頂著

拿出之前報廢331的升降機來試,升降都OK,中控是好的

只是331跟341的升降機雖然長度構造插頭都一樣,但是螺絲孔不同,必須買新的,卑鄙的車廠

故障升降機,鋼索脫軌了,因為鋼索外罩是鉚合的,擺明不給你拆。也沒得修了

下單第3天,東西送來了,效率好高,台製副廠580

先把鋼索上滿黃油,小弟不想1年後再拆一次

裝回時,先卡入箭頭卡勾,否則會裝不上去

再鎖上7顆固定螺絲

慢慢放下玻璃,對好螺絲孔,鎖上螺絲

所有拉桿上黃油

前後車窗導溝噴矽油,不要噴WD40,橡膠會膨脹變形

上電試機OK,反順序裝回車內組件

网友A:
恭喜   喵大夫
二輪升級四輪

不要這樣咒廠商嘛!
不然我也想咒罵廠商超不良,有油會用到沒油,搞得三不五時喊加油 加油...........還要一直買。

你哪抓的電子檔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喵大夫
二輪升級四輪

卑鄙的還不只這項,331跟341引擎機械部分幾乎一樣,差別在電控,底盤除了後懸吊也大致相同

但就是差了一些些導至零件不通用,小弟的電動照後鏡也掛了,要換331的上去,結果跟車窗結合那塊3角形塑膠不一樣大,只能找時間拆原車的下來修

這樣車廠備料不會很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卑鄙的還不只這項,331跟341引擎機械部分幾乎一樣,差別在電控,底盤除了後懸吊也大致相同

但就是差了一 ...

喵大夫
哪有可能累,就算再累消費著買單(稍改一下就有利潤),不然如機車為了比別人更強哪怕幾CC都計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喵大夫
哪有可能累,就算再累消費著買單(稍改一下就有利潤),不然如機車為了比別人更強哪怕幾CC都計較。{ ...

不過想當年,豪邁跟迪爵除了塑膠殼幾乎所有零件通用,這才是典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喵大夫
二輪升級四輪

忘了哪抓的檔,都十幾年前的事了,好像是無意中逛到某個FTP,剛好有的抓就用力抓

网友B:
看到這個我膝蓋就隱隱作痛.....

話說~以前咱們公司在生產線上是門上車了才裝附件,安裝車窗、門飾板的師傅都得半蹲+坐
跟著生產線上的車走。這是一種不符人體工學的折磨....我曾提出改善方案,車門附件弄好成
"總成"才上車,把門當作一個總成件.......然後上頭OOXXYY駁回提議

後來我看國家地理、探索頻道汽車產線節目才發現,掯!~~國外就是這樣幹的...

那個防水膠不是柏油,當年我沒追問膠的材質....師父只暱稱是鼻屎膠(黑黑又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個我膝蓋就隱隱作痛.....

話說~以前咱們公司在生產線上是門上車了才裝附件,安裝車窗、門飾板的師傅 ...

a471大
確實是鼻屎膠,當然在不同領域會有不同用語,如水電 洗手檯或馬桶銜接口,這就說矮屁股。

也可以說法蘭膠,其實跟柏油/瀝青等.....差不多(差別硬化與用途(溫度/液態/固態/黏稠態)),都是石油(黑金)提煉後剩餘產物再利用,簡單一點名稱就是油泥(意識形態感覺很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71大
確實是鼻屎膠,當然在不同領域會有不同用語,如水電 洗手檯或馬桶銜接口,這就說矮屁股。{:20_167 ...

那個一條捲起來的~~~~全新的整個一大盤........靠隔離的油紙區隔(就像雙面膠的撕去層)

使用時沿著範圍走一圈然後撕開油紙....然後貼塑膠布...

网友A:
A471大
非專業,這個沒解,練黑金術,化工名稱太多了。前輩師傅怎麼說就怎麼作,能達到目的就好。
不然你說口香糖也可,當然價碼用途就不依樣,還有電工用過像你說雙面膠型式膠帶,卻可拉伸如橡皮筋老化後黏稠狀,大多封口防水絕緣。
有的說是丁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71大
非專業,這個沒解,練黑金術,化工名稱太多了。前輩師傅怎麼說就怎麼作,能達到目的就好。
不然你說 ...

總之,這個粘的好~~~~防水沒煩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個我膝蓋就隱隱作痛.....

話說~以前咱們公司在生產線上是門上車了才裝附件,安裝車窗、門飾板的師傅 ...

網路買叫蛇膠或不乾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網路買叫蛇膠或不乾膠

知道了~感謝指教

网友D:
插花,問個額外問題

請教喵大夫 :
您貼的維修手冊分頁上的標示標準
扭力值標示21-26 N.m
那實際鎖緊扭力該以何值為準 ?
這樣標示用意是 ?
先致謝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花,問個額外問題

請教喵大夫 :

小弟沒用扭力扳手,原則上小力鎖到轉不動再略大力轉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花,問個額外問題

請教喵大夫 :

兩輪.四輪 底盤.運轉緊固部位,遇到手冊標範圍值的,小弟是習慣取中間值.例如23.24N.m..

使用完畢都要記得歸零存放才是重點!

小弟的DIY小小心得...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