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panasonic 分離式冷氣 溫度降不下來

楼主(2021-09-08):
各位大哥大姐好
冷氣型號為:CS-G22HA2(室內機) CU-G22HA2(室外機)

家中冷氣在前幾天從明顯降溫(約26度,睡覺要蓋個小被子),
突然變化到目前卡在28、29度下不來,或是降到26度但跟之前的26度感受完全不同(會流汗)
還會從機殼接縫處滴水

目前做過的處理:
室內機鰭片有請人做過清洗,鼓風扇有換新的(之前的不知道為什麼有斷葉片),
室內機馬達有拿下來上黃油 (無異響但不知道怎麼確認轉速快慢)
集水盤、排水管有清理乾淨,不會堵住

室外機風扇有正常轉動,壓縮機有運轉聲,用手摸有震動感
(由於基板拆不下來,無法確認其他事項)

目前現象:
1. 室內機鰭片因沒有溫度計,用手摸鰭片有感受到冰冰的,是有降溫
2. 手放在出風處,明顯會感覺到左邊的風比較大,調整風力大小時會有變化
3. 滴水沒有解決,確認不是集水盤堵住,感覺是其他地方的冷凝水造成的

還有一個是嘗試時出現的問題,調整到暖氣時,溫度顯示會變成- -,完全不送風,
再切換到冷氣時,也不工作,重新啟動室內機會回復正常 (不知道有沒有關連)

問過維修人員認為是單純室內機問題,不是馬達就是基板有狀況。
室內機基板有拿出來看過,有一個代號為 c309的方型電容(沒有維修手冊可以查) 及 一個68uF 450V的電解電容,
看起來都挺正常的,沒有爆漿。
室內機馬達轉動也感覺挺正常的。

懷疑的地方:
1. 室內機電容
2. 室外機電容
3. 馬達故障

不知道各位大哥大姐有沒有什麼可以再排查的方式或維修方式呢?

先在這裡感謝您了

网友:
問過維修人員認為是單純室內機問題,不是馬達就是基板有狀況。換一個維修人員應該就能處理好

网友A:
內/外機該運轉的都有轉,這樣怎會是基板或馬達有問題 ?

漏水+不夠冷,為何不考慮漏冷媒 ?

" 調整到暖氣時,溫度顯示會變成- -,完全不送風 "
這叫"冷風防止功能" ,
當設定暖氣功能時,壓縮機會先啟動,室內機風扇會停止運轉,這是內機在預熱,
因為壓縮機剛啟動,內機管路還是冷的,此時若送出風,吹到的人在冬天是會發抖的,
等溫度上升,內機管溫達到設定值,風扇才會運轉

网友:
漏水+不夠冷,為何不考慮漏冷媒+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外機該運轉的都有轉,這樣怎會是基板或馬達有問題 ?

漏水+不夠冷,為何不考慮漏冷媒 ?

可能是室外機我的描述比較少,造成誤會,
還是這也有可能是漏冷媒的情況呢?

室外機的高、低壓管在室內機運轉時,會有像是冷凝水的情況,不過都沒有結霜,
有測試過把室內機用浴巾蓋住一小段時間,上面的細管也沒有結霜,跟之前一樣有冷凝水的情況。

之前的維修人員主要是清洗室內機鰭片,由於對變頻機不熟(是位老師父,他主動說明的),
他有去看室外機,感覺沒問題
室內機風量偏小而且還風量左大右小,洗過後還是沒有變化,由於沒有設備就沒再測下去了。
出風的溫度感覺與其他台冷氣出風的溫度差不多,但風量相對小很多,
可能是這樣子他才會覺得是馬達或基板問題。

上次忘了提到,我在網上查到有人是溫度感測器出問題,好像也有類似的現象,
但我感覺室溫是正常的,不開冷氣大約31度,開了有變涼,但就是卡在28、29度

室外機情況如下:

室外機環境

室外機環境

開機一陣子後,用手摸會有冷凝水

開機一陣子後,用手摸會有冷凝水

紅圈處為有點歪掉的溫度感測器位置

有點歪掉的溫度感測器

有點歪掉的溫度感測器

室內機滴水情況如下:
紅框處為滴水處,藍框處會出現冷凝水,壓一下會有水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室外機我的描述比較少,造成誤會,
還是這也有可能是漏冷媒的情況呢?

室外機鰭片 灰塵 棉絮 清潔 迴風 散熱不良。

室外機鰭片 灰塵 棉絮 清潔 迴風 散熱不良。

室外機鰭片 灰塵 棉絮 清潔 迴風 散熱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室外機我的描述比較少,造成誤會,
還是這也有可能是漏冷媒的情況呢?

室外機太髒導致散熱不良+1

前幾年遇過一次,室外機比您這台還乾淨,也是從室內機抓問題搞很久,
後來拿A4影印紙讓室外機吸附,比對同型機的吸力,出問題這台吸力弱很多,
先拿空壓機對冷凝器噴一噴就改善很多,再用自來水好好清洗一番,恢復往日冷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室外機我的描述比較少,造成誤會,
還是這也有可能是漏冷媒的情況呢?

室外機吸入口完全堵死了

室內機的風輪也髒了,才會造成風量左大右小,風輪結構像百葉窗,
葉片與葉片之間有些塞滿灰塵有些沒有,就會造成出風口風量不平均,
或是會聽到斷斷續續的呼嘯聲,嚴重一點甚至會造成機體抖動

保養冷氣內機風輪是個重點

楼主:
這兩天根據各位大哥懷疑的地方處理一次。

室內機漏水原因有找到,
機體後方的鰭片原本會先流入後面的排水道,再沿著路徑流到前面的集水盤,
但後面的排水道被黏黏像鼻涕的東西擋住,導致水滿出來沿著鼓風扇那邊流出來,
清理過排水道後,目前沒有繼續漏水了。

清理室外機吸入處的鰭片,方法是用市售的鰭片清潔劑,再用清水加刷子清理過一輪。
有用A4紙吸吸看,明顯會有吸過去,
但吸入的強度沒有辦法確認,跟其他台冷氣(非同型號)吸入的情況相比是差不多的。
室內機的鰭片滿冷的,跟其他台冷氣相比是冷了不少。

室內機的鼓風扇(風輪)確定是乾淨的,在最近把它有換成新的(斷葉片問題),
目前風力還是左大右小,
跟其他台冷氣比起來,其他台風力三段的弱,就比這台風力五段的五格全滿還要強......

這樣馬達問題? 還是基板問題? 還是可能是其他地方還有問題呢?

感謝各位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天根據各位大哥懷疑的地方處理一次。

室內機漏水原因有找到,

重點是現在溫度有沒有降下來了?

室內機風扇問題,建議把風扇運轉電容拆下來測量,看容值是否正常?關機狀態下,轉動風輪會不會卡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天根據各位大哥懷疑的地方處理一次。

室內機漏水原因有找到,

  風扇馬達只有一顆,沒有分左右兩邊,會造成左右兩邊風量不平均,
就只有髒,不是風輪髒就是蒸發器髒,風輪有換新,那就是蒸發器髒,雖然有請人清過,
懷疑沒洗乾淨,拿個手電筒伸到蒸發器背後,從鰭片縫隙正面看進去,必須看到清楚的光,不可有斷層

至於風扇轉速,懷疑轉速慢,可以先換馬達運轉電容,先不考慮基板和馬達 (如果馬達是交流馬達)

楼主:
溫度沒有降下來,還是維持在28、29度左右 (室溫31度)

室內機運轉電容我不知道是那一顆,是沒有看到爆漿的電容,附圖如下:

右向左

右向左

左向右

左向右

可能的電容:(那個方形的C309電容,完全沒辦法拍到有字的地方...)

疑似的電容

疑似的電容

疑似的電容

疑似的電容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基板背面:

基板背面

基板背面

關機狀況下,撥動鼓風扇不會卡,停止撥動還可以持續動一下,
馬達有上過黃油,鼓風扇不連接馬達的那邊也有加一些黃油。

鰭片清潔的問題,我有嘗試用手電筒打光去看,不過完全看不到光,
用手去摸,都沒有髒污顆粒的感覺,
用刷子刷,刷頭顏色都沒有明顯變色。

目前的感覺是,吹出來的風有冷度,不過風量左大右小,跟其他台冷氣相比風量偏小很多
如tsao0427大大說的,鼓風扇是單一馬達驅動,正常來說應該不會有左大右小的情況,
網路上處理方式也是出風有髒污,要清乾淨,不過我用過市售的鰭片清潔劑,再配合刷子清水處理過,沒解決,
請老師傅來處理,又洗了一次(他的清潔劑,配合刷子清水),狀況沒改善。

我懷疑是那個 68 uF 450V的 電解電容(圓的),不過打電話去冷氣材料行,他們說他們最多到 60 uF,
而網路上查到的都是方形,而且電容量都偏小,像是3uF、5uF之類的。
68uF 450V (廠牌:nichicon) 只看到網拍上有...

再次感謝各位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溫度沒有降下來,還是維持在28、29度左右 (室溫31度)

室內機運轉電容我不知道是那一顆,是沒有看到爆漿的 ...

你這台冷氣是變頻的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溫度沒有降下來,還是維持在28、29度左右 (室溫31度)

室內機運轉電容我不知道是那一顆,是沒有看到爆漿的 ...

樓主,您拍了一大堆的照片卻完全沒有抓到重點……

最重要的就是接線圖,再不就是基板全域的清楚照片也行。

那,也不用找了,這台是DC驅動整合馬達,我已經看到接頭了。

強烈建議找原廠人員去現場看看就好。

楼主:
是的,它是變頻的,它當初的說明是
Panasonic國際牌3-5坪適用超節能E-ion系列變頻【冷暖】CU-G22HA2/CS-G22HA2

機身的說明:

名牌

名牌

電路圖:(我覺得很多東西沒有標記,又沒有其他的維修手冊)

電路圖

電路圖

馬達本體:

网友B:
會造成左右兩邊風量不平均.是塑膠軸承壞了.很便宜
因為軸承偏又卡卡風機轉速變慢
馬達用手空轉不會卡卡異音應該是沒有問題.且有問題只能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造成左右兩邊風量不平均.是塑膠軸承壞了.很便宜
因為軸承偏又卡卡風機轉速變慢
馬達用手空轉不會卡卡異音 ...

塑膠軸承是指這個嗎?

因為有換鼓風扇,這個有附新品就跟著換了(圖片是換下來的舊軸承),我有加恐龍192的黃油在裡面。
它運作沒有異響,我有觀察鼓風扇的情況,感覺很平順,沒有感受到偏移或震動,
但左右邊就是沒有等大的風量,整體風量也偏小

換成金屬軸承有機會解決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塑膠軸承是指這個嗎?

會不會沒有裝好也就是沒裝在中心.如果不是那就是蒸發器沒洗乾淨.因為進風左右不平均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沒有裝好也就是沒裝在中心.如果不是那就是蒸發器沒洗乾淨.因為進風左右不平均造成 ...

它塞進去後會像卡在特定位置,就會只能前後推動,也可以轉動,我是用螺絲起子把它翹起來的。
整組裝上去後會被冷排的塑膠邊邊卡住,位置是固定的,看起來不太像是沒裝在中心。
沒在中心我猜應該會抖動之類的不順,不過用手撥鼓風扇是可以正常轉動,
停止撥動時,還會多轉一下才停止。

我可能要再確認一下蒸發器的清潔度,因為多位大哥都說蒸發器可能沒清潔好,風量才會左大右小

請問一下,下方圖的1, 2, 3的兩面都要清一次嗎?
清到可以透過光線才會比較好嗎?
蒸發器側面示意圖:

示意圖

示意圖

鼓風扇的轉速應該會影響整體風量,不過這塊卻無從下手的感覺,
從電路圖來看,68uF 那顆電容應該是跨接在兩端的電容,它旁邊的小電容應該就是下面的二個電容,
看起來送風馬達應該跟這三個電容的相關程度比較高,對嗎?

再次感謝各位大哥的建議與提醒

网友:
68uF 那顆電容應該是跨接在兩端的電容量有DC310V就沒壞

它旁邊的小電容應該就是下面的二個電容這不用管他.因為馬達內部還有電路板.也就要換新馬達

你還是先蒸發器看有沒有效.能洗多少算多少.

室內溫度傳感器壞轉速也會慢

网友:
如你 #19 所畫之圖
冷凝器有3折  每一折的表面  裡面  中間都不能有髒汙
可不要清洗表面後沖水 髒污卡在中間或裡面
也就是俗語說的 只洗臉沒洗耳後

所以清洗冷氣也是一門學問
現場洗跟拆洗 效果真的差很多 價格也差很多

网友:
室內機要拆下來洗
室內機風扇 馬達 拆下用手轉聽有沒有 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膠軸承是指這個嗎?

他哪個類似硬式輪胎(減少共振)避震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塞進去後會像卡在特定位置,就會只能前後推動,也可以轉動,我是用螺絲起子把它翹起來的。
整組裝上去 ...

水電爸爸介紹  .......DIY量力而為
更多居家生活常見水電更換與安全→請按水電爸爸
人紅是非多,不知道的事不亂說,只好請冷氣專業介紹[youtube]faHhzvwlnOk[/youtube]

當然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同樣冷氣排水管堵住,沒工具用吹得,有工具用吸的(濕式吸塵器)

楼主:
各位大哥好
因為在等工具,沒有進度就沒有上來回文,直到今天早上又開始動工。

這幾天我有去購買了一套清潔蒸發器的工具,今天把鼓風扇都拆下來再整個處理過一輪,
也有用手機的照明來看看透不透光,確認三個方向的蒸發器大多可以透光,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打光不良,有些地方光會比較微弱或沒光
裝回開機後,明顯感覺到風量平均很多,風速變大了。
感覺風量問題都解決了,感謝各位大哥

室內溫度還是沒辦法完全降下來,從原本28、29度變成27、28度(舒適度已上升不少)
不知道各位大哥有什麼提議讓我去嘗試一下。

我自己是懷疑:
1. 室外機的清潔度 (之前只有用市售清潔蒸發器的清潔劑,配合壓力不算強的水柱沖刷)
2. 室內、外的溫度感測器

不過不清楚這兩項是不是真的問題所在.....

再次感謝各位大哥的建議及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好
因為在等工具,沒有進度就沒有上來回文,直到今天早上又開始動工。

真的奇怪了
#5  #12  #15  #17  #19 的貼圖 都有照版規貼圖法 (沒出現檔名)
#25 整篇幅的圖片 都出現檔名
這問題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奇怪了
#5  #12  #15  #17  #19 的貼圖 都有照版規貼圖法 (沒出現檔名)
#25 整篇幅的圖片 都出現檔名 ...

其實我都有按照版規貼圖
這次有出現這些圖片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原本有打算上傳這些圖,所以我有用 "圖片" 這個按鈕來上傳,也在文章中插入圖片,
但後來覺得附圖好像沒有太強的效果,就把所有的圖片代碼清除,打完文章就發送,
發送後就冒出這些圖片,不過我當時並沒有留意到跟之前上傳的圖片方式不同。

我是把我當時所有操作說明一下,如果這篇文章不合板規,我就先把文章刪除再重發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都有按照版規貼圖
這次有出現這些圖片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有上傳圖片,您插入圖片之後又刪掉了,等於沒插入圖片,
所以全部上傳的圖片都帶著檔名跑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都有按照版規貼圖
這次有出現這些圖片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的貼圖我無法分辦,所以全部刪除,請先去貼圖練習區練習,確定會了再正式貼圖。

网友:
你都投入這麼多心血了,不彷冷媒壓力表買一組量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好
因為在等工具,沒有進度就沒有上來回文,直到今天早上又開始動工。

我覺得外機再清潔一次

室外機清洗務必先斷電,水柱沖洗要注意風扇馬達不能碰水,要由上往下的斜角度配合刷子流水式的刷洗,
不要用強水柱水平直噴,會噴到馬達

專業一點是要將馬達拆掉,變頻模組拆掉,所有插pin包起來,水柱沖刷,乾了後再上漆防鏽

网友:
   冷氣不冷.我們一般懷疑就是:
1...沒冷媒.沒冷媒情況.冷氣機就只是一台送風機
2...壓縮機不運轉
3...鼓風扇不轉.無法將冷氣送出.最多就是機體冷.沒對流.室溫自然降不下來
4...熱交換鰭片髒污阻塞.造成空氣對流不良.需要較多時間降溫
5...溫度感測控制.錯誤的溫度感測或是錯判.無法送出製冷命令
    樓主已然確認壓縮機有運轉.鼓風扇已處理.鰭片已經清洗.並且送風量足夠.tsao0427大 等前輩初判冷媒問題.應該是可以考慮了(一直很奇怪.壓縮機有運轉情況下.一般冷氣不冷不是ˋ應該先量測冷媒量及風量嗎?).樓主在判定有無冷媒問題上.只是用手觸摸或肉眼外視情況判定.可能並不準確(冷媒不足).沒有結霜?有考慮冷媒已經漏到無法製冷程度.導致無法結霜了嗎?可為什麼不請人量測一下冷媒量呢?
     順便問一下.5樓第一張圖.室外主機上有螺絲起子那張.冷媒填充口附近保溫管的髒污是油跡嗎?一般來說.這位置有蓋板.應該是比其他外露位置清潔.樓主這張.倒是跟漏冷媒現象很像.不知蓋板內側是不是也有油跡
    當然.冷媒有沒有問題.還是請維修技師來測一下.既然老師傅都請過了.讓他再來幫你測一下.應該是比較好說話的
   ps:我以前從公司收4台冷氣.也是漏冷媒.剛裝好.很涼.製冷很快.但是一開始漏冷媒.溫度就越來越高了.降到一定程度就降不下來.等漏光就跟送風機一樣.還不如開電風扇.最後4台都報銷.因鰭片區銅管都有腐蝕問題.修到安裝廠家不想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好
因為在等工具,沒有進度就沒有上來回文,直到今天早上又開始動工。

市售清潔蒸發器的清潔劑,清潔效果比鋁潔劑差,看你室外機髒成那樣,強烈建議要用強力水柱清洗才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溫度沒有降下來,還是維持在28、29度左右 (室溫31度)

室內機運轉電容我不知道是那一顆,是沒有看到爆漿的 ...

樓上6#大哥有說
冷凝器鰭片也要清(室外機)堵塞過熱受保護,只能送風,溫降壓縮機才會重啟(一直反覆),清洗安裝於地面可接觸還好(置地面如吸塵器(除頂樓)),如室外掛高空或女兒牆外就要三思了,看願不願付$跟願不願賺$。

還是老問題,使用手冊要看,不該拆不要拆。

网友:
室外機散熱不良會造成冷媒過冷度不足效率低

冷媒不足也會這樣

先查這兩樣....也就是先再洗一次室外機..其他應該是較困難自己處理

网友:
可能室內機感溫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