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裡買得到延長線零件

楼主(2021-09-09):
有時候會有一些廢棄的電線,可能有1.25平方甚至2.0
就還蠻適合拿來當作大電流的延長線

不過找不太到延長線前面的排插(尤其有三孔接地的)
目前只找到一家有賣三孔的

但是用了幾次就壞了,打開來看面銅片居然不是一體的,而是一段一段用螺絲鎖的
偏偏螺絲也沒有螺帽,直接鎖在塑膠裡面,所以轉也轉不緊
使用電流大一點的就接觸不良....
這樣可以過安檢...無言

請問有人知道這種三孔的延長線diy零件,可以去哪裡買嗎?
可能我關鍵字下不對,找不太到

网友A:
請看一下27樓是否合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3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看一下27樓是否合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349-1-1.html

謝謝,有點太大了,希望是像一般排插延長線細長型的比較好帶
不然就只能犧牲體積,用一般插座明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有點太大了,希望是像一般排插延長線細長型的比較好帶
不然就只能犧牲體積,用一般插座明盒了 ...

要好帶的考量通常是買現成的。

网友:
不專業建議:
自製的延長線最好要加裝過載保護器。

關鍵字: 動力延長線插座

网友:
1.廢棄的電線,可能有1.25平方甚至2.0
2.比較好帶,大電流的延長線

比較好帶  也代表了這是非固定位置
得考慮落地衝擊摩擦 粗壯電線的重量也增加衝擊力
山豬(金屬盒)總比家貓 皮實耐操
若是嫌難看 我覺得至少得用一般插座明盒

网友:
DIY

真的大電流延長線(電源線),動力線成本較高(軟線(多股)與複合絕緣拉扯材料)需到五金工具專賣店較多

如求品質穩定建議  埋入式附接地插座建議國際牌最多雙插,需另配面板(或面板帶插座),如需露出在加明接盒(同面板有金屬與塑化類可選,最多三個組件組成(體積較大)。

如品質穩定建議國際牌 外露式 附接地一體式(俗稱電木插座)國際牌也是最多雙插(體積較小)。

以上,如需更多插座再另組(併接),如需附開關只有埋入式選項(會多一個組件),相對使用電流以開關為準

至於內部連接設計與插PIN,單一零件這種沒單賣(除非同產品移植),會模組化,基於用電風險/穩定/安全/使用壽命建議更新。.

不用DIY就只有選俗稱的延長線

网友:
我都用公牛的改,
公牛雖然是對岸的產品,
但好歹是延長線(排插/拖線板)界的一哥,
不過電流要計算一下,
他是設計給220V用的.

网友:
這個26孔的排插

网友:
真是開眼了
有這麼多孔的櫃機排插
長見識了

网友:
為了那一片小零件,而且鎖銅片的孔也鎖不緊了,再買一個新的可能比較快

忘記在振宇還是今華買的,當初是為了這條線,想說丟掉可惜,就買了插座,不過只有紫色...

這個銅片是一體的,外殼四個角落都有螺絲,而且它的名稱叫 SG-303 3P3孔摔不破DIY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