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電表測量充電器電流疑問

楼主(2021-09-10):
各位好,

最近因懷疑18650電池組的充電器有問題,因此買了一個2A的充電器來替換,殊不知接上後衝沒多久就顯示充電完成,但是把電池接上LED燈不用多久又顯示電量不足!

在網路上搜尋一番後找到用水泥電阻當假附載當方式測得電流,但奇怪的是變壓器標示為2A,測得出來卻為0.9A,想請各位前輩幫我看看我的操作方式是否有誤。(計算出來應該要用大於4.2Ω的電阻,但剛好店家賣完了就直接買8,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有影響)

另外若想測得充電器所能提供的最大電流請問要如何操作?

感謝各位!

网友:
不懷疑18650電池壞了?
測電流的方式錯了~紅筆電源 - 出口>電表>黑筆水泥電阻

网友:
充電電流大小跟能不能充飽電池沒太大關係,只跟充電速度有關。
依你前半段說明的狀況應該是電池出問題機率較高,請確認充完電後電池的電壓。

网友:
8.4V/8Ω=1.05A
考慮壓降、測量誤差等因素,測得0.9A並不會太奇怪啊。

要測試是否有2A能力,要找4Ω 20W以上(是瓦數要以上)來測試,
測試時除了觀察電流之外,也要看當時輸出端電壓是多少?

可以用買到的8Ω兩顆並聯來測試。

网友A:
問一下, 充電器8.4V是不是串2顆的電壓,單顆18650不是3.7V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一下, 充電器8.4V是不是串2顆的電壓,單顆18650不是3.7V嗎?

18650單顆標稱電壓3.7V,充滿電為4.2V

网友:
18650電池壽命到了~

网友:
現在的充電器,不是輸出固定的直流電壓及電流的電路,充電不是用固定一種電流充電,內部有智慧型的IC電路,會先偵測電池的電量狀態,電池還剩多少電量?依電池剩餘的電量多寡,決定用多少電流充電池,18650 過充會爆炸。

用一個電阻當假負載,充電器偵測電池的結果,可能誤判把你當成完全沒電的電池,先用較低的恆定電流充電,每個廠牌的IC不同,充電演算模式及充電過程的電流曲線不同,很難用假負載的電阻,測試充電器是否正常,電池壞了機率比較高。

楼主:
各位好,

不好意思因工作忙碌 隔了這麼多天才回覆!
雖然知道充電電流只會影響充電速度,但一開始會想要測試充電器是怕虛標,看過各位的指點後,就果斷地把電池組直接分解了,奇妙的是,每一個電池的電壓全部都是4.0(共6個),當下就直接判斷故障了!

因手邊有一台可以測試容量,其中四個測試完都已剩下不到100mAh, 目前手邊還有第二組一樣六顆電池組成的電池組,看起來狀態是一樣的.
我會找時間再按照ysc大的方式來測試看看充電器(單純是個人好奇!),另外也感謝阿明先生的詳細解釋!
另外,philips980大,不好意思我不太懂您說的錯誤是指哪邊? 圖片上我標示的+ - 就是變壓器的DC輸出

感謝各位!

网友:
簡單一點用下面的小東西量,
五十元以下的USB電壓電流錶,
再搭十元一片的TP4056 鋰電充電板.

另外三用電錶的接法在這篇三樓,
Dave大有畫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B%E9%9B%BB%E9%8C%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