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撼訊 AXRX470 4GBD5-3DHDV2/OC 完修實例

楼主(2021-09-10):
1.先目檢外觀是否有撞件、缺件,再確認各電壓對地阻值有無異常。

2.金手指12V短路,直接從VRM開始排除異常。

前三相12V輸入是從外接PCIE提供,找到第四相Hi-side、lo-side MOSFET都打穿(4C10N、4983NF)。

3.移除該兩顆故障MOSFET,該路12V對地阻值恢復正常。

待料期間,三相供電直接跑heaven燒機程式,pass過測。

頭一次只換上下管,量測driver Hi_gate沒有電壓、波形呈現一直線,正常數值為10V,當下沒有燒零件。
第二次連同driver CHL8510也換掉,結果Lo_gate無電壓,第二次開機lo-side MOSFET燒毀。
沒有4C10N以4C06N代用

4.移除第四相MOSFET與driver,確認周遭電阻電容沒有異常。

定下停損點,該相不修復,維持三相供電。

5.組裝散熱器回去發現,GPU四顆螺絲短缺,而後在論壇上徵求,得到KKP大大的無償贈與螺絲,很遺憾螺絲孔滑牙,只能另外想辦法。

最後想到用魔鬼沾束帶取代,還好這張卡VRM散熱部份有兩顆螺絲提供定位,而且有散熱背板,所以一條束帶固定完全沒障礙。

6.量測電壓
測試平台
測量電壓
VDDCI

GPU電壓

VRAM電壓

7.eGPU套件、燒機測試
GPUZ、afterburner正確抓取型號

GPU溫度最高73度,以單風扇配合一體成形的heatsink壓制能力算可圈可點。

heaven燒機 score

感謝各位先進觀看小弟這篇拙作,也請不吝惜指導小弟,最後的最後『餵狗狗』才是重要。

保持社交距離、口罩不離身,勤洗手,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補充內容 (2021-9-11 12:27 AM):
文章中忘了致謝。特別感謝KKP大大贊助螺絲。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原來顯卡欠一相電源也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原來顯卡欠一相電源也能使用

為了讓它長壽一些,功率限制在75%,GPU、VRAM最好也限制在預設以下。
but...前幾天又燒一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為了讓它長壽一些,功率限制在75%,GPU、VRAM最好也限制在預設以下。
but...前幾天又燒一相了。 ...

1. 通常 一次換 掉 上下管 ~
上級 驅動 也要檢查  !

每一相要去比對一下 ~
相關的 阻值 等 數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通常 一次換 掉 上下管 ~
上級 驅動 也要檢查  !

好的,感謝J大回覆!
各相阻值量測比對、往上追PWM IC,晚點上電加測gate電壓、波形是否有異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J大回覆!
各相阻值量測比對、往上追PWM IC,晚點上電加測gate電壓、波形是否有異常? ...

又燒一相, 是否可能因為移除第四相,
整體供電不足所造成?
為何第4相不一起修復呢?

网友D:
螺絲孔滑牙 或許是螺絲直徑太小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燒一相, 是否可能因為移除第四相,
整體供電不足所造成?
為何第4相不一起修復呢?

感謝Jacson 大大回覆

因為少一相,所以gpu 、vram有降頻,還是燒了。

第四相也可以一起修復,8510頗貴的,當時我只訂兩顆。

我想先將全部上管換掉,因為剩下的兩顆上管看起來黑黑的(請見圖ㄧ),好像快掛了的感覺。

注:第一次維修故障點是第四相上下管、第二次燒毀是第三相上管。下管感覺也煙雨濛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Jacson 大大回覆

因為少一相,所以gpu 、vram有降頻,還是燒了。

CHL8510, 台灣一顆賣50~60元,
淘寶一顆約20~30元,

如果這顆很常用到,
我會去淘寶一次買個10顆,

圖一, 真的看來上管都有變色,
用洗板水擦看看, 如果顏色一樣黑, 是我也會換掉,
換之前也可用二極體檔量阻值, 紅黑筆對調, 各量一次,
交叉比對各相, 看那兩顆變色的是否阻值有偏小,
(gate-drain, gate-source)

之前看youtube視頻"跟我學電腦" 有提到,
上管擊穿, 不需要一個個拆,
擊穿的那個, gate-drain阻值會特別小,
前陣子修CPU供電擊穿的主板, 驗證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絲孔滑牙 或許是螺絲直徑太小而以

el36大大果然『行仔內』ㄟ。

K大寄了三組,螺絲直徑都略小,不想辜負他的美意。

我找到的也沒法對角鎖,一個固定、對角一定會滑。

网友E:
引用 楼主:
el36大大果然『行仔內』ㄟ。

K大寄了三組,螺絲直徑都略小,不想辜負他的美意。

可以嘗試電腦常用的M3細牙螺絲鎖看看
先用M3攻牙器攻牙,再加上適當的彈簧鎖上

話說,原本應該有銅柱,只是看圖中的似乎都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嘗試電腦常用的M3細牙螺絲鎖看看
先用M3攻牙器攻牙,再加上適當的彈簧鎖上

感謝K大回覆。
M3攻牙器?!機械的東西小弟不太熟悉~~
板子完修後再處理這個問題。
很值得考慮的改裝方案。

楼主:
更新進度:
1.更換第三相上管、電感(R47)更換為10A保險絲,其位置連接PCIE 6pin 外接電源。

2.將第四相供電補齊。Hi side 為4C06N(原料件為4C10N),Lo side 為4983NF

上電量測各相上下管G極電壓都一致為10V、1.9V,之後找時間跑跑燒機程式測試耐用度。

燒毀電感位置
4相供電補齊

楼主:
update date:2021/10/02 23:56
示波器量測RX470 VDDC與VDDCI波形
(示波器放地上所以鏡頭200%會很晃,服用前請吃暈車藥)

楼主:
進礦坑燒機兼賺電費,目的為檢驗VRM耐用度。
由於散熱器缺少原廠螺絲,使用魔鬼沾束帶作為替代品,所以預期GPU溫度會偏高,跑19小時了應該沒問題。
小弟沒有什麼足夠的樣本分析,純粹個人感想,GPU四相供電建議還是完整修復;
若是六相供電以上,少一、兩相理論上應該是沒問題,但是保險起見還是稍微限制功率輸出、GPU時脈、顯存時脈才是維持穩定工作的上策。
小弟觀念若有錯誤,還請各位先進不吝賜教。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