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11011D-120 電源供應器 料件詢問

楼主(2021-09-10):
國內某牌NAS的變壓器,用料真的是很足啊,黏到死是什麼概念~~有夠難拆

太用力了,這顆不小心就下來了

想請教各位大大,目前測到這顆5R280CE三腳短路

手上只有這顆HFS2n60

很弱的問一句,這能代用嗎?  如果不能,鞭小力一點~~

因為這顆變壓器,副廠的並不貴,不過如果能修,當然修好是最好的了,拜託了~~

网友A:
應該不能代用, Id差太多了

网友B:
代用的問題樓上說了

空載測試可以用 2N60 當白老鼠  設停損點評估關卡
因為不知是否其他IC 被打死  若問題不抓乾淨  會繼續坑死新換MOS

確定白老鼠 空載電壓過關  就值得投資買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用的問題樓上說了

空載測試可以用 2N60 當白老鼠  設停損點評估關卡

所以大大的意思是指後面應該還是有有問題的零件嘍~~空載測試啊~~不過我的0.075歐沒有啊~~找了好多板子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能代用, Id差太多了

感恩~~這類的datasheet我還真的是瞎子摸不了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大的意思是指後面應該還是有有問題的零件嘍~~空載測試啊~~不過我的0.075歐沒有啊~~找了好多板子頭 ...

0.075歐也可以暫時 找亂併大概的撐一下
這些都只是空載   沒去摧殘要功率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75歐也可以暫時 找亂併大概的撐一下
這些都只是空載   沒去摧殘要功率輸出 ...

那可以拿根線飛過去嗎?   (PS 錯了別打我,我是真的不知)
所以2N60上去,而變壓器的燈號有亮了,代表有輸出?   再聞看看有沒有其它零件出問題,這樣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以拿根線飛過去嗎?   (PS 錯了別打我,我是真的不知)
所以2N60上去,而變壓器的燈號有亮了,代表有輸 ...

額~ 我從沒想過  拿根線飛過去
再怎樣都會堆一些併併
----
有救的  2N60上去  變壓器的燈號有亮
還有問題的  2N60上去   會炸件.... 別修了

网友C:
如果是客戶的,直接買新的...

壞的留下來有興趣慢慢修,雖然不見得符合成本

--
看到變壓器,就想到今天新聞 chicony 群光電 裁員,這家台廠的變壓器也很常見

外殼通常是超音波焊接..拆了就醜醜的,還得黏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用的問題樓上說了

空載測試可以用 2N60 當白老鼠  設停損點評估關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額~ 我從沒想過  拿根線飛過去
再怎樣都會堆一些併併
----

哈哈,那顆上去會炸是吧@@"   0.075我這邊還真沒這麼小的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客戶的,直接買新的...

壞的留下來有興趣慢慢修,雖然不見得符合成本

好吧,直接下一顆吧~~

网友D:
好希望能看到樓主分享修好的訊息
我的同一顆電源供應器5天前也往生了

网友E:
以我的習慣,拆機要敲打破壞等等我是不想修的,因為拆解過程中到底還會敲壞或拆壞到什麼也不一定看的見,何況還有黏膠問題,介紹下圖這一顆如何?

台灣電源大廠LITEON 光寶科技代工的,100V~240V 全電壓輸入,輸出DC 12V 13.22A,外殼鐵製利散熱,跟一般Adapter 同樣為靜音無風扇設計。
1. 想要有Stand-by 功能的話,在綠色線與黑色線接一個開關即可。
2. 想像原本的變壓器插市電就直接輸出12V的話,綠色線就直接與黑色線短路即可。

最後保留你原本的變壓器輸出頭線段與它的輸出對接就完成了。

我看你那台被拆成這樣,要復原恐非易事,這樣比較簡單處理,你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希望能看到樓主分享修好的訊息
我的同一顆電源供應器5天前也往生了

太多膠了,而且超難拆,建議你
網購直接弄一顆比較快,不過對岸買來的應該是虛標的8A,不過我目前用起來是OK的(只放了三顆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我的習慣,拆機要敲打破壞等等我是不想修的,因為拆解過程中到底還會敲壞或拆壞到什麼也不一定看的見,何 ...

收到,當初沒想那麼多,就拆了,雖然拆了很久啦
這種電源供應器,其實小弟也挺多的(以前不知道為何都會亂買一通),只是要改線上去醜醜的,加上未來這台NAS應該也會再轉給下一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