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修理好的象印電子鍋又故障

楼主(2021-09-10):
剛加入不久的新手,第一次發文請多指教,
家裡從日本帶回的象印電子鍋nw-sa10用了兩年,
前一陣子壞掉(按按鈕沒反應,不過電),有找專門的店家修理:
(1)第一次修完用一個禮拜就故障(不過電)
(2)第二次修完也是用一個禮拜故障(不過電)
使用方式都與原本用兩年的時候一樣,
第二次修好時店家有告知壞掉的都是大功率的零件,
那時候有問我說是否有用降壓器,有告知沒用(開始使用後就沒用過降壓器)
店家也說就算我買降壓器也未必能保證不會再壞...。
現在還是在保固內,可是之前兩次的使用經驗告訴我,
再拿回去修可能也是一個禮拜內就故障,
請問有人是給店家修理後又像我這樣故障的嗎?
不知道假如再拿回去給店家店家會不會不收了,修好又一直壞,
還是是因為我使用期間沒用降壓器的因素?
電子鍋插頭上寫125v,是表示可以不用降壓器的意思嗎?
看板上很多神人都可以修好後繼續用,聽說象印耐用,
可是用兩年就壞,就算修好也是很快壞掉,當初花1800修理,現在覺得好無助QQ

网友:
你電鍋買多少錢,可自行拆開玩玩,或送出來給大家玩,
如果他有保固,再送回去啊,

网友:
插頭標示是插頭的規格,整機規格還是看機體上銘牌或貼紙為準。

楼主:
雨知波自行維修大:當初買快一萬,現在台灣才剛推出,當初就是想說修好可以不用買新的QQ,
自己是電器小白,如果可以自己拆開玩我也想試試。
因為修好後有回去一次了,這次再回去是第三次,
上次店家也沒說是什麼原因,
原本想說店家修過很多人的電子鍋了,
應該比較專業,修好應該可以撐一陣子,可是沒想到修好只能用一個禮拜...,
看板上的神人很久的機型都可以維修,後續也正常使用 ,想說是不是有可能是我這台壽命到了...

謝謝ysc大的解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雨知波自行維修大:當初買快一萬,現在台灣才剛推出,當初就是想說修好可以不用買新的QQ,
自己是電器小白, ...

拆開看看,維修過會有痕跡,
或者再送回原維修地方.
至少問一下怎麼這麼快又壞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雨知波自行維修大:當初買快一萬,現在台灣才剛推出,當初就是想說修好可以不用買新的QQ,
自己是電器小白, ...

修1800,應該有保多久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雨知波自行維修大:當初買快一萬,現在台灣才剛推出,當初就是想說修好可以不用買新的QQ,
自己是電器小白, ...

不要想太多, 店家有保固, 就再送回去修,
但是, 怎麼可能那麼容易壞,
兩年? 然後修完都只能用一周?

前陣子幫同事修象印IH電子鍋, 那台可是用了16年,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659-1-1.html

要嘛你家中AC電源異常,
不然就是店家漏查了甚麼故障零件,
你是IH電子鍋嗎? 如果是, 裡面的功率元件就是整流橋+IGBT

网友C:
換一家修修看
不然就買新的

修好可以用一段時間所以應該是還有其他問題.沒有查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看看,維修過會有痕跡,
或者再送回原維修地方.
至少問一下怎麼這麼快又壞的原因. ...

謝謝sandy319大的回覆,我沒拆過,手拙怕弄壞,只好厚臉皮再回去問看看QQ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想太多, 店家有保固, 就再送回去修,
但是, 怎麼可能那麼容易壞,
兩年? 然後修完都只能用一周?

第一次就只用兩年, 這就很不正常,
該不會是工業用電? 附近有大型工廠?

也許該買個AVR, 交流穩壓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36016038080

网友D:
125v是指插頭規格,不代表整機的電源輸入上限

插電但沒反應,比較像電源保險絲,安規電容,之類的故障
而不是大功率元件(加熱線圈/tric?)之類的死去

因為要叫mcu工作,才會送訊號去電熱絲的relay等等
現在是連給mcu的電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想太多, 店家有保固, 就再送回去修,
但是, 怎麼可能那麼容易壞,
兩年? 然後修完都只能用一周?

謝謝jacson99大回覆,
降壓器的部分:因為原本是沒降壓器從全新開始使用用了兩年(日本帶回的是100V),
所以後來修好也沒使用,第二次修好時問過店家,他告知不保證用了就不會再故障,
因為家裡沒降壓器就沒再買,您提的AC電源異常的部分,是指電壓嗎?
最近第一次用三用電表,有測過幾次約:111v(通常)~116v(很少出現),
在壞掉前沒測過無法得知,可是使用環境沒改變,位置及使用方式一樣,有可能是電壓的問題嗎?
有看到您的文章,自己沒有能力修所以才找店家維修,很佩服大大能自己動手修理,而且還是這麼久的機型
看來也只能再回去問店家...

謝謝大大再次回覆:
家裡是一般住家(公寓),也在市區,家裡電器很少壞過,像是除濕機、電視、一般電子鍋都用好幾年了
謝謝您推薦的AVR,先列入清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一家修修看
不然就買新的

感謝maxcar大回覆,其他間維修應該也差不多價格,
有的拆過或是在其他間維修過就不收了,可能不考慮花錢再修,
因為這次維修被我家人念,說我浪費錢維修,很快就壞,
這台修兩次(即將第三次)讓我覺得我家人是對的QQ
雖然店家有保固,可是只用一個禮拜就又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5v是指插頭規格,不代表整機的電源輸入上限

插電但沒反應,比較像電源保險絲,安規電容,之類的故障

謝謝windata大回覆,店家第一次故障是說IC板壞掉,第二次故障告知都是大功率零件故障(沒仔細告知是哪部分零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windata大回覆,店家第一次故障是說IC板壞掉,第二次故障告知都是大功率零件故障(沒仔細告知是哪部分 ...

ic用久了會壞,但是ic前面的電源/被動元件也很容易壞
不管哪一個都會造成不能開機

第二次故障就和我的認知有違,我是肉腳,有請別的大大用力鞭

沒仔細說哪裡故障是業界常情,因為那是他的know how導出來的結果
但是很快就壞了,要嘛很剛好真的一下壞a 一下壞b 一下壞c
不然就是店家沒能力

不過我去修設備都會跟第一線的講清楚,因為他們要上報主管要能講清楚,不然人家一問三不知,會被爛主管叮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windata大回覆,店家第一次故障是說IC板壞掉,第二次故障告知都是大功率零件故障(沒仔細告知是哪部分 ...

你這提到的兩次維修其實是壞不同地方,
只是, 只用兩年就壞, 真的不太合常理,

維修店家叫你買的"降壓器"是這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452068144401

我前面提到的AVR則是110V穩壓,
111~116V看來很正常, 台電供電電壓變動率是110V+-10%,
我在公司的工業用電, 則經常量到130V,
如果是住家附近有大型工廠, 很常會感覺燈光閃一下,
這時會需要AVR,

對你的狀況來說, "降壓器"比前面提到的AVR更適用

可以拍個電子鍋的銘牌貼紙上來讓大家看一下,
到底規格是甚麼?
(要先看一下本站的貼圖教學,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5903&pid=651959)
如果真的標示100V, 也許可考慮投資降壓器,

題外話:我對電子鍋的線路沒仔細研究,
但如果是IH電子鍋, 線路其實就像是電磁爐,
電磁爐的IC會有過壓保護,
寬容度不會連100V變為110V都無法容忍,
我家中的虎牌電子鍋, 是姊姊從日本買回,
沒用降壓器, 到現在超過7年了,

這樣, 你的案例感覺就變成人品問題 XD,
好吧, 買降壓器當保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用久了會壞,但是ic前面的電源/被動元件也很容易壞
不管哪一個都會造成不能開機

謝謝windata大回覆,
店家保固是同情況才有,所以可能兩次的故障都是不過電就沒收費了,
我的情況是保溫狀態下突然沒過電,然後就怎麼按都沒反應了...(修好後二次都一樣的情況),
我是去小間的修的,可是他生意不錯&評價也很好,也修過同一型號的IH電子鍋才找他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提到的兩次維修其實是壞不同地方,
只是, 只用兩年就壞, 真的不太合常理,

謝謝jacson99大回覆,
維修店家沒叫我買降壓器,他只是問看看我有沒有用,
如果用了可以不會再壞掉我一定買(謝謝jacson99大推薦的降壓器,先列入清單),
可是店家說不保證用了就不會再故障,就無法狠下心買,(我是怕買了一樣一個禮拜又壞就...QQ)
是100v的IH電子鍋,
我測電壓時測到116時是三用電表的頭壓比較大力時出現的,不知道會不會影響電壓的值,
下午跟晚上測只出現111v跟壓比較大力那次116v @@,
請問jacson99大家裡的電壓也是差不多的嗎?
我以為我人品還不錯的說QQ

下面是IH電子鍋的照片:

規格圖

規格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jacson99大回覆,
維修店家沒叫我買降壓器,他只是問看看我有沒有用,
如果用了可以不會再壞掉我一定 ...

我家的市電也是正常值,
(其實也不算正常, 家裡有2個大冰箱, 還有一個大冷凍櫃,
所以市電品質不會太好, 但電子鍋、電視、除濕機依然很長壽)

剛google一下"nw-sa10 故障",
第一順位就會看到有店家po出:
"修復象印NW-SA10 IH電子鍋不過電IH板、IGBT燒壞",
(仔細看店家的測試照片, 有使用降壓器,)
看來不是人品問題, 可能這台的設計,
在台灣的110V市電, 壽命會受影響,

好吧, 是我就再送修一次(如果店家能免費保修),
然後買降壓器來用, 就算電鍋壞了,
降壓器以後還是可用在其他日本電器(譬如:吹風機),
(雖然我幫同事修過, 日本買回的panasonic NA-96吹風機,
100V機種, 沒用降壓器, 使用很多年後, 才壞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市電也是正常值,
(其實也不算正常, 家裡有2個大冰箱, 還有一個大冷凍櫃,
所以市電品質不會太好, 但 ...

謝謝jacson99大這麼晚還回覆我,
我們家也是兩個冰箱,真的就是只有這個IH電子鍋出現故障問題...,
了解了,我再問看看店家看能不能修...,
降壓器我再掙扎一下QQ,
吹風機我也有100v的一台,可是之前不小心讓他跳掉(過載斷電)也還是沒事,
比電子鍋耐用

网友E:
"第二次修好時店家有告知壞掉的都是大功率的零件"
不知會不會是只換燒掉的大功率元件,而沒有檢查那3顆CBB or MPK電容掉值?
或是IGBT規格用小了?

网友F:
小家電故障如好修就修零件便宜就換,如果自己無法處理要花大錢就算了。
電鍋也有許多塑膠與矽膠製品有一定的年限,即使沒故障因為食安問題年紀大的還是得考慮更換。

上個月爸媽家的象印電鍋用了十幾年說壞掉要我修,我看到上蓋塑膠件因陽光中紫外線而腐蝕立馬就說不要修了。
上網去找台象印簡單款只能煮飯與稀飯沒有複雜功能讓外傭與老人家可以簡單操作的,價格比上面連結的降壓變壓器還要便宜,煮出來的飯還是很好吃算是皆大歡喜。

電子鍋的技術已經是非常成熟的產品,如果錢多又要求外觀時髦功能先進的是可以去買旗艦機型,但是要我去買日文面板日本電壓的我買不下去更不要說自己坐飛機提回來這檔苦差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jacson99大這麼晚還回覆我,
我們家也是兩個冰箱,真的就是只有這個IH電子鍋出現故障問題...,
了解 ...

我覺得不必糾結於某某日本電器在台灣使用沒事,所以排除是電壓因素,
設計時總有個使用規格存在,A型號超規格沒事,不代表B型號一定如此,
AC100V的電器,在台灣110V環境下經常都在113~115V,超規格15%也是事實,
如果結構簡單如純電熱的或許沒事,但IH機種功率迴路較複雜,難保說沒事。

我家家電也是全部都是台灣在地採購,日文面板、100V、陸規220V等,都不會購買,
就是怕家人不知道其中差異,導致使用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次修好時店家有告知壞掉的都是大功率的零件"
不知會不會是只換燒掉的大功率元件,而沒有檢查那3顆CBB o ...

謝謝benson1206大回覆,
店家應該跟benson1206大一樣專業^^,
相信應該有檢測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家電故障如好修就修零件便宜就換,如果自己無法處理要花大錢就算了。
電鍋也有許多塑膠與矽膠製品有一定 ...

謝謝duke83大回覆,
因為才用兩年就故障QQ,如果可以用超過十年才故障,我一定會處理掉不修的,
其實這台應該算接近旗艦機的型號了,蝦皮也滿多賣家賣水貨,
所以壞掉才捨不得丟...
(這台是第一次出國自己買的,就是您說日本面板、日本電壓、自己坐飛機提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覺得不必糾結於某某日本電器在台灣使用沒事,所以排除是電壓因素,
設計時總有個使用規格存在,A型號超 ...

謝謝ysc大回覆,
這台因原本使用2年期間沒用降壓沒事,
所以自己內心認為修理好後應該可以繼續同情況使用,
至少不是只剛好一個禮拜就壞掉...。

這台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太興奮才買的,不然平時花不下去,
使用方式有與家人告知,家人也都是正常且愛護使用他的,沒出現過問題,
經過這次經驗,應該也不會再買日本當地電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ysc大回覆,
這台因原本使用2年期間沒用降壓沒事,
所以自己內心認為修理好後應該可以繼續同情況使用 ...

超規格使用會導致某些零件加速老化,縮短使用年限,維修者通常只針對明確故障零件更換,或許還存在有問題零件沒被找出。

電磁爐線圈諧振電容衰退很容易被忽略,工作電源若使用電容降壓,也有很大機率電容衰退導致工作電壓偏低或不穩,這都會影響到主迴路工作安定性,規格偏差太多很容易導致主迴路燒毀。

雖然說維修業者很內行,但每天遇到的電器百百種,更不可能把每個零件拆下來測試過再焊回去,有所遺漏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ysc大回覆,
這台因原本使用2年期間沒用降壓沒事,
所以自己內心認為修理好後應該可以繼續同情況使用 ...

家用電器就是越簡單零件越少越不容易故障,汰換時也比較不會心疼,知名品牌是必要的產量大又有其專業的生產與設計經驗比較不容易讓消費者踩雷。

大耗電的家電對電力的要求相對比較嚴格,我有朋友以前很迷信日本家電都要日本國內機種,家中電源插座全部經過加裝的 220 轉 100 的大變壓器成為日本電源,如果您家也是住在台北中山北路精華區的透天當然也能這樣玩。
100 伏的電器在台灣短時間用是沒問題但長時間用就沒人敢說,早期家裡也是用水貨 100 伏的象印鍋煮出來的飯就是比較乾不好吃,後來換了台灣代理商的 110 伏的台灣機種飯就好吃多了。

既然已經修過又壞掉就該設停損點除非你自己會修,給人修的修理費已經可以買台全新日本品牌的基本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規格使用會導致某些零件加速老化,縮短使用年限,維修者通常只針對明確故障零件更換,或許還存在有問題 ...

謝謝ysc大回覆,確實也有其他人這樣說,也許有存在零件問題沒被找出,
可是我不是專業的(也沒那技術),如果修過很多電器的專家都沒找出了,那我也只能認了QQ,
今天有再跟店家說,他說這次(第三次)等修好後請我用降壓器試試,
經過這次經驗後,以後這類日本電器沒保固的不會再修了,
畢竟自己不能修,花錢又無法保證修好可以用一段時間,是我最開始想太美好了,
我家人最初說壞了就不要修了,浪費錢,真是說對了,這次真的是一個慘痛的經驗...

最近在其他地方遇到有過類似經驗的,他說他也花1800請別間店家修,
店家是幫他換110v,他說使用過程異常發熱像要爆炸一樣,不到一年又壞掉,
可惜沒早點遇到有經驗的人,不然這次就不會糾結在維修後又很快故障的迴圈中QQ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用電器就是越簡單零件越少越不容易故障,汰換時也比較不會心疼,知名品牌是必要的產量大又有其專業的生 ...

謝謝duke83大回覆,這次慘痛的經驗知道了,
即便是日本幾年前的機種,還是買台灣保固的電器可能比較安全,
即使是知名品牌,像我這種運不好的還是乖乖買台灣代理QQ

倒也不是迷信日本國內機種,只是那時候要出國前幾天家裡電子鍋壞掉,
家人想說我要去日本剛好可以帶回來,畢竟那時候第一次出國很興奮,
也因為這樣比較容易花下去(?) 現在要我再買一樣價格的花不下去
為何一定要台北中山北路精華地段才能改電壓@@?
您朋友這樣改有用比較久嗎?(純好奇)

家裡用這台倒是沒有比較乾(是說也沒比較對象),家人都很滿意,
前面有大大說他家裡用6年的虎牌,這樣看來他運氣很好

您說的沒錯,確實如果不堅持要修的話,確實可省下來買新機了QQ

网友C:
我家買象印NP-BSF10用了好幾年目前沒有問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duke83大回覆,這次慘痛的經驗知道了,
即便是日本幾年前的機種,還是買台灣保固的電器可能比較安全 ...

住台北中山北路精華地段透天的人是沒有經濟預算的限制,全戶日本電壓與日本電器的爽度也不同一般人家,耐不耐用維修的問題也不是他們擔心考量的顧慮,只要有日文面板就能讓那些人覺的是原汁原味的好貨。

所以問他們這些日貨愛好者日規日貨是否有比較好是得不到正確答案,這要問維修師傅才是正解。
剛退伍時那幾年我在某大品牌日本電器代理商工作,問過服務課這個 100 伏電壓的問題。
為何許多外銷規格的電器上有安裝電壓選擇開關?不同的工作電壓下機器消耗的電量與產生的廢熱是否會相同?

网友H:
家電完全不會...路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買象印NP-BSF10用了好幾年目前沒有問題

謝謝maxcar大回覆,可以用很多年沒問題這樣很好耶^^,希望我下次也能用這麼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住台北中山北路精華地段透天的人是沒有經濟預算的限制,全戶日本電壓與日本電器的爽度也不同一般人家,耐 ...

謝謝duke83大回覆,原來是這樣~確實都沒經濟預算了,換新或維修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其實考量日規日貨的應該有部分是因為台灣代理的舊機型的價格跟日本新推出的價格一樣,
網路上查詢100v電壓問題,不在意100v的使用者的回答大概一半一半,有的100v照用用好幾年,
有的情況跟我一樣,duke83大的問題後來有得到解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家電完全不會...路過....

楊大俠大,我也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maxcar大回覆,可以用很多年沒問題這樣很好耶^^,希望我下次也能用這麼久 ...

其實, 整台機器只要不是MCU壞,
就有機會修好,

若加上降壓器還會壞,, 要棄修時,
也不用拿去丟, 壞品上拍賣賣個150元,
標明故障現象, 或拿上站內標酷幣,
超商or郵局的運費另計, 會有有能力的人接手的,

別人買東西都是買新品,
我常上網買故障品, 然後修好自用,
覺得這是件有趣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 整台機器只要不是MCU壞,
就有機會修好,

謝謝jacson99大回覆,抱歉這幾天有事比較晚回,
了解您的意思了,如果能自己動手修好,確實會有很大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