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牌子型號的 吊扇及燈具遙控開關

楼主(2021-09-11):
這是一組藏在客廳吊扇裡面的遙控器
但是沒有型號,找不到說明書

開關送電後,預設電燈會亮起
但是遙控器按關電燈,或是開吊扇都是沒有反應的
遙控器電池拿出來剩下8V,已經更換12V 23A全新電池

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
1.這個頻率配對要怎麼知道有沒有跑掉?
按遙控器本身會亮綠燈,但是不曉得訊號是否能被電路板接受?
這樣才能釐清是訊號沒有過去的問題,還是訊號過去但是電路板沒有作用的問題。

2.繼電器的NO NC是可以線上測量的嗎?
預設是NO,理論上線圈送電後轉NC
可是應該不能嗶嗶檔線上直接量NO是否有轉NC對吧?
假設繼電器線圈有電,NO是否轉NC只能用螺絲起子敲它看看
或是拆下來量,但是不能簡單線上測量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ado F2-U 天花板風扇燈遙控器
https://www.amazon.com/F2-U-Universal-Controller-Westinghouse-Honeywel ...

謝謝,看起來好像不存在什麼學習配對的事情
淘寶有一組大概台幣200有找,決定買過了~

不過這樣的遙控器不像傳統紅外線看得到光
搞不清楚是訊號沒有發射出來,還是板子有接到訊號沒有後續動作~~

网友:
谷哥一下、繼電器量法、

网友B:
這是用 RF 搖控的,不是 315 就是 433。看起來極有可能是阻容供電,給風扇與燈具的 RELAY 供電,可能同時會開到三顆甚至四顆 RELAY,12V 約 80mA*4=320mA,24V 約 40mA*4=160mA,這簡直是玩命……

詳細規格都沒有列出來。(不然應該會很精采)

還想用的話建議改裝,或是換成安全的控制器組立,或是丟棄電子控制器改用手動的。

网友C:
  RF 遙控器 可以拿去鎖店 找老闆商量測試一下 有無輸出頻率.

  再不, 電商搜尋關鍵字 "遙控 頻率 測試" (NT$ 2xx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用 RF 搖控的,不是 315 就是 433。看起來極有可能是阻容供電,給風扇與燈具的 RELAY 供電,可能同時會 ...

不好意思有兩個地方不懂請益
這種開關只有控制燈和吊扇,想說兩個類型應該兩個relay,為什麼會有4顆relay呢?

「這是12v的relay,約160mA,簡直是玩命」這段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 遙控器 可以拿去鎖店 找老闆商量測試一下 有無輸出頻率.

  再不, 電商搜尋關鍵字 "遙控 頻率 測試" ( ...

原來還可以測試這個,長知識
那請問像家裡這種遙控開關也是這種RF嗎?
感覺很方便,沒有方位,距離又長,相較紅外線搖控器好用許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還可以測試這個,長知識
那請問像家裡這種遙控開關也是這種RF嗎?
感覺很方便,沒有方位,距離又長, ...

  這類的 室內用 電力 遙控器, 還有 鐵捲門、車用防盜器 遙控器, 通常採用 無指向的 RF 技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有兩個地方不懂請益
這種開關只有控制燈和吊扇,想說兩個類型應該兩個relay,為什麼會有4顆relay ...

給各位講一下普及知識:阻容供電器,可視為定電流源。

簡單的說,不管用戶有沒有開機使用,它永遠是處於最高耗電的情況之下。以樓主這個案例來看,理想上狀況是 24V*40mA*2=1.92W。在用的時候還沒事,問題在沒有在用的時候這些電力都是被 Zener diode 吸收掉了。那就是 1.92W,這些全部都會變成熱量耗掉……

多數人肯定會有疑問:那這有什麼了不起?

答:這樣的一個小塑膠盒裡面有一個接近 2W 的發熱器一天 24 小時一年 365 天在工作……您可以試試看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就不講了喔!通常只會回:實踐出真知嘛!

舉個例子:20W 的電烙鐵沒辦法用手握住,那 2W 的電烙鐵總可以吧!用手挑戰看看能握住幾秒鐘不放掉?很簡單,找個 10Ω 左右的電阻通個 5V 的電,就是個簡單的 2.5W 發熱體了。

再來,因為 PF 極低,不到 0.1。整個電力系統耗掉 1.92/0.1=19.2W 以上的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各位講一下普及知識:阻容供電器,可視為定電流源。

簡單的說,不管用戶有沒有開機使用,它永遠是處於 ...

謝謝回覆補充

這個遙控器設計是牆壁開關打開後,電燈預設就會亮
如果要關電燈或是開關電扇,就會用到遙控器。
不過平常沒用的時候,通常還是牆壁開關直接關掉,也或許這樣這個耗電發熱問題才能從2017用到2021才壞掉,感謝補充知識,阻容就是結構簡單成本低,不然真的還蠻多缺點的~~

另外前面有提到這類可能會同時開到3-4個relay,所以是因為單顆relay不能承受那麼多電流,所以才會同時用那麼多顆一起嗎?等於開電扇的時候就同時三顆relay去供電之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