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42S4000T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1-09-12):
CHIMEI TL-42S4000T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後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但是目錄選單、功能選單是正常的

2.型號~CHIMEI TL-42S4000T

3.內部照

4.電源板

5.主機板

6.T-CON

7.高壓板

8.面板型號

9.電源開關按鍵不良無法手動開關機-->更新開關OK

10.網路搜尋無畫面顯示為U2 EEPROM IC NG(24LC64)造成

11.取一通用新品空白EEPROM IC(24C64)更換後OK

12.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n_116:}

网友A:
請教WET大, 這24C64不需燒錄程式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WET大, 這24C64不需燒錄程式嗎?
謝謝,

我換上空白IC就抓到畫面了,沒想那麼多。{n_11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換上空白IC就抓到畫面了,沒想那麼多。

WET的成功, 肯定是累積無數經驗,
然後...無招勝有招了,

我發現站內有篇2018年舊文,
症狀一樣, 但後面就沒下文,
應該是沒能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這個會不會是双BIOS?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