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送完】會員送來的全新PS2 鍵盤

楼主(2021-09-12):
台灣立光科技PS2 鍵盤

總共有兩箱,最近有跟我買東西的會員我會附上。
鍵盤因為是長方形,我這邊沒有適合的紙箱,以固緯電源供應器為例,我只能用鍵盤原本的紙盒固定在電源供應器的紙箱外側寄出。

网友:
好東西喔~
小弟有遇過冷開機要進BIOS,
狂按Del模式下,
抓不到USB鍵盤的機器,
要用PS2的鍵盤才能進去,
按F2進BIOS的基本上都沒PS2的孔位了.

网友A:
原來是PS2接頭。
看標題以為是PlayStation 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PS2接頭。
看標題以為是PlayStation 2......

難道大大要運算導彈...

网友B:
這個不知手感如何?
食指的定位鍵,觸感明顯嗎?摸久了都平掉了。
可以幫留兩支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知手感如何?
食指的定位鍵,觸感明顯嗎?摸久了都平掉了。
可以幫留兩支嗎?

可以拔數字鍵盤的"5"頂一下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拔數字鍵盤的"5"頂一下先.

F 鍵和 J 目前是用人工粘貼一小突出物暫時撐著,但也是檔襪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F 鍵和 J 目前是用人工粘貼一小突出物暫時撐著,但也是檔襪故。

五燈大要不要考慮這招,
我失手把焊錫滴到鍵盤上,
之後就再也請不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