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ESD 量測無塵室裡推車實務請教
關閉

楼主(2021-09-12):
如題,小弟是新手,之前的人離職了來不及交接,特來請教

(1)之前的人留下來的照片是說量測推車的ESD,是電阻計上二端都接著砝碼,砝碼A放在推車裡,砝碼B放在防靜電地板 (參考下圖右側)
(2)我在網路查到資料有個ESD TR53文件,它的方式是電阻計上一端接著砝碼,一端和電源插座的地腳串接,實務是這樣子嗎? (參考下圖左側)
(3)ESD TR53推車、工作桌的接地都是和電源插座的地腳串接的樣子,小弟任職公司的工作桌其接地好像不是電源插座的地腳,廠務單位說是人員接地的配電盤分接出來的...雖然地都共通,但性質上不是電源插座的地腳那裡...聽的小弟滿頭霧水了,有誰能看懂小弟的第(3)個問題嗎?

量測推車ESD詢問

量測推車ESD詢問

网友:
圖片上傳後 缺少在文章的圖片位置點選插入動作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