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貝瑞克 SPECTRA 9X 無法用電池開機

楼主(2021-09-13):
從自己老婆使用貝瑞克之後,五個姊妹也陸續壞過兩台
所以對貝瑞克也算是小有經驗了

這次的主角是比較新的9X,是別人送的

症狀是可以用變壓器開機使用,但是不能用電池使用
打開來看到明顯的燒黑,但是實際測量附近元件都是好的
可能以前有壞過但修好了

因為是電池不能開機,所以循著電池的線路往上爬
找到一顆充電IC,這顆充電IC是一個QFN晶片,非常迷你
做好保護之後,加一點助焊劑,搭配熱風槍430度吹一下大概1分鐘內拆下

這次比較興奮的是要用新玩具,一種銀色的錫膏

熱風槍吹完就會自動定位,第一次用覺得還不錯

不過有個小疑問,QFN接點在底下,要怎麼知道有沒有焊好,有沒有空焊??

吸嘴這邊可能矽膠久了會鬆脫,之前就有發生只有馬達聲音,但是裡面已經鬆脫沒在吸
所以決定束帶束起來

完修,可以用電池開機,充電也正常了
謝謝收看

网友:
不過有個小疑問,QFN接點在底下,要怎麼知道有沒有焊好,有沒有空焊??
恭喜完修~
這類封裝自己比較在意四周腳位有沒有焊好。
底部PAD應該是PGND?
自己是在風槍回焊前,底部接點、IC接腳都會先上點錫。
錫融了之後,鑷子輕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