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國際牌電磁爐JC-300MV加熱慢求助

楼主(2021-09-13):
家人反應這台電磁爐加熱慢要我查查看,雖說已經24歲但其實有99%的時間是躺在角落睡,所以就動手試試了

銘牌

銘牌

拜讀WET的維修實例 https://reurl.cc/1oxyVD
依樣畫葫蘆量線圈盤上的熱敏電阻,目前室溫32°C,測得阻抗78.9KΩ

熱敏1

熱敏1

用吹風機烘了約30秒阻抗33.52KΩ

熱敏2

熱敏2

拆下諧振電容標示容量0.25µf量測得245.9nf
拆下儲能電容標示容量6µf量測得5.99µf
主板j4062-140目視沒看到什麼問題

主板j4062-140

主板j4062-140

橋式
IGBT

目前是仍可加熱但就是慢,室溫32°C燒3500CC的水約需21分鐘,會是熱敏電阻出問題嗎? 還是有什麼方向可查? 懇請大大們不吝指導

网友:
1kg(=1L) 的水上升 1℃ 需要 4148J,所以 (4148J)*(3.5L)*(100℃-32℃)=987224J
每分鐘 60 秒,21 分鐘全部有 21*60=1260 秒,
(987224J) / (1260s) = 783.5 (J/s=W)
以上是 100% 理想的情況。

算上環境的熱損耗、機器本身的效率問題、使用的鍋具、水量的計算、時鐘的準確度……等等,再比對機器本身的銘板,似乎是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異常……

您可能得先找出一些科學的證據茲以證明這台機器確有「加熱慢」的故障才行。

网友A:
您的表能測ESR嗎?小弟遇過容值正常外表膨脹的儲能電容,症狀也是加熱慢

网友:
你可以從 線圈的線路 找回來

跨接 上面的 回授電阻 等相關線路 ~

檢查 阻值 線路的 接觸問題 !

P.s

圖一有標 版號 附近的電阻 ~

网友B:
重點~你沒注意到 #6

諧振電容/儲能電容一起換新就會好,舊品已24年老化了,未加負載測試正常,重載之下LC諧振頻率不足輸出功率就不夠,用功率錶測試一下便知我說的是什麼!!!

有個要點沒寫到:
原諧振電容~0.25μF/180VAC外觀沒有膨脹破裂,拆下測量容值正常,裝回去用最強火力尬不上去5~600W-->2~300W循環
所以換新0.33μF/600VAC就正常了,給你參考。

我前同事那台已28年了還在用,品質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表能測ESR嗎?小弟遇過容值正常外表膨脹的儲能電容,症狀也是加熱慢

原來電容好壞要量ESR,感謝您,changold2大您有好用的ESR錶的型號可供參考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電容好壞要量ESR,感謝您,changold2大您有好用的ESR錶的型號可供參考嗎? ...

小弟也沒有ESR表,請詢問站上其他前輩

网友:
除了上述先進回覆的問題確認外,
另建議確認 1.使用的鍋具材質適合嗎?  底部平整嗎?   2. VR有動到嗎?  阻值還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電容好壞要量ESR,感謝您,changold2大您有好用的ESR錶的型號可供參考嗎? ...

ESR表若不是經常用到不一定要買,買相同規格新品電容換上去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點~你沒注意到 #6

諧振電容/儲能電容一起換新就會好,舊品已24年老化了,未加負載測試正常,重載之下LC ...

謝謝WET大,另請教WET大您的代用諧振電容及儲能電容規格是如何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