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DIFIER M3600D 喇叭led閃爍 無聲 接手維修

楼主(2021-09-13):
接手後,零件沒有短缺,很齊全,正面照就省略
型號認証
螺絲斷在裡面,取不出來,
上機台,再鑽三個洞給它
重洗一下,看起來不準,沒關係,修一下機板就搞定
鎖上去,電容全換過,
別問我是那顆電容壞了,我也不知道
有聲音了,小試一下,散熱器溫度50幾度,燙手
再加個162公克散熱
配件 DIY 一下
上散熱膏
精心設計
完美塞入

DIY是有風險的,請小心
感謝收看,
要記得飼公狗喔~~~~~

网友:
加強支撐片

网友A:
關於電容高腳架問題  就當是SMD 無通孔以及各種不得已作法
了解你的艱難  人艱不拆

只說一下  立式零件 有重力份量的高腳架的
請注意這個問題 : 重量*力矩(高腳架)   例如遭 搬運/震動/敲擊 之類
焊接點的強度撐不住
這就是 常見很多 高高瘦瘦 電解電容 電感會點膠
點膠不一定需點在基板上  零件頂上/側邊也行  零件群勾肩搭背聯合一體也行
早期 石英振盪子立式有些出廠 有第三隻腳
電解電容 大到一程度  原廠 也有第三隻腳
都是為了 強化固定

网友B:
恭喜完修,非常有耐心地跟它奮戰,還有專門可以開孔的機器~
請問後來是怎麼知道是大塊這塊電路板還是小塊電路板的問題?

電容我一開始只有換大顆那幾顆,沒想到小顆的才是問題~~
能夠修好減少垃圾,真是太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好細的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非常有耐心地跟它奮戰,還有專門可以開孔的機器~
請問後來是怎麼知道是大塊這塊電路板還是小塊電 ...

猜的,想說電容沒幾顆,只要四支腳以内、我還有辦法換、其它就算真的壞了、我也沒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電容高腳架問題  就當是SMD 無通孔以及各種不得已作法
了解你的艱難  人艱不拆

我覺的這一台,這個電源板,用了那麼多膠,原本想要把全部電容換了,看到那麼多膠,就算了,反正故障點不是在它,

网友:
恭喜完修

看PCB都變色了,可見運作時溫度不低,而且又是在喇叭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