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艾美特 FB3051R 維修改裝 請教

楼主(2021-09-15):
我手上有一台家人的電扇問題點在開久了他自己會自動愈來愈強或是愈弱,無法一直保持固定風速。

現在家人問說可否改成機械式的,不要這一種微電腦的控制方式。

但維電腦真的不懂這要怎改,請教了。
這一種110v進來之後變壓成 310v 二條線進到電機裡面,然後變壓器又送二條線15v到控制機板,機板又送出三條線到電機裡面,這三條線感覺就是控制風速大小? 簡單的理解只需要控制三條線路就行? 這能否改成機械式的呢?

网友A:
1. 這一種 110v AC進來之後倍壓整流成 310v DC 二條線進到電機裡面
2.  照片機板的MCU_1 送指令經三條線到電機裡面MCU_2對接
   三條線 GND/CLOCK/DATA

3. 電扇問題點在開久了他自己會自動 發瘋 靈異事件
    你若翻查站上舊文 通常是  眾多LED含數字七段顯示器
    谷歌指定語法 site:bbs.pigoo.com 電扇 LED

网友B:
不想用晶片控制,你測一下運作段數馬達需求電壓,用數塊DC2DC,調到各段數需求電壓值,再用開關控制DC2DC的供電,DC2DC的輸出電流要能支應馬達運作需求的電流,不想太麻煩就連調控開關都省了,用開關直接控制通斷電,開就是最大風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這一種 110v AC進來之後倍壓整流成 310v DC 二條線進到電機裡面
2.  照片機板的MCU_1 送指令經三條線到 ...

假日有空拆下來找LED換換看能否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用晶片控制,你測一下運作段數馬達需求電壓,用數塊DC2DC,調到各段數需求電壓值,再用開關控制DC2DC的 ...

感謝 就是不知道這一種能否加個市面上調速線 降壓來讓他變成可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就是不知道這一種能否加個市面上調速線 降壓來讓他變成可調的。

只要能調壓供電流在需求內應該能用,至於調壓旋鈕能不能承受電流是一個問題,透過璇紐控制電路調整電壓輸出是比較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日有空拆下來找LED換換看能否解決了。

我該只說  翻翻查站上舊文
不該提到  LED 之類

网友:
建議先確認輸出24v穩不穩,如果懶得確認,直接把輸出的濾波電解換了吧

网友C:
先把防傾倒開關Bypass掉試試,
長的像電容,
黑黑的圓柱狀,
小弟的是沒拔掉,
直接把兩隻腳連錫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防傾倒開關Bypass掉試試,
長的像電容,
黑黑的圓柱狀,

他不是不能觸動 是風速會自動跑掉.
應該是 控制風速的輸出電流不穩.
先把所有電容換掉比較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