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samsung NP550P7C 自動斷電[已完修]

楼主(2021-09-16):
筆電samsung NP550P7C  BIOS 畫面風扇轉速快,到win 8 系統轉速變慢,故沒多久自動斷電

煩請各位提供BIOS 更新!

网友:
你把原本的備份傳上來

楼主:
獅子魚大大,麻煩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麻煩您了!

試試看

楼主:
獅子魚大大,這BIOS 開機沒畫面,風扇轉幾下就停止!
感謝您,請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這BIOS 開機沒畫面,風扇轉幾下就停止!
感謝您,請在看看!

檔案應該沒問題 CMOS電池 有拆下放電 或電量夠不夠

這是網路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電路圖
McLaren-15 BA41-01898A-899A-900A.pdf (1010.34 KB, 下載次數: 5)

楼主:
獅子魚大大 ,CMOS資料有放電,電池換全新,18:00 時,重新燒回BIOS 是可開機的!
您再傳來的檔案我試試看 !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檔案應該沒問題 CMOS電池 有拆下放電 或電量夠不夠

這是網路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這 BIOS  是可以的! BIOS 版本較新

但還是會 自斷斷電關機

网友B:
會不會缺電壓或是哪個電壓被拉低?

不然就是5V、3V濾波電容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缺電壓或是哪個電壓被拉低?

不然就是5V、3V濾波電容換看看

好的!感謝您! 測量看看!

楼主:
測試中央處理器部分
發現 中央處理器  1.20V , 1.08V ,1.09V ,1.1V ,1.13V
飄浮不定  更換  330UF  5顆電容即 OK!

煩請版主修改主題為 "修復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檔案應該沒問題 CMOS電池 有拆下放電 或電量夠不夠

這是網路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請獅子魚大大 更改主題修復完成!並在此感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您! 測量看看!

感謝楊大俠指點提醒,在下一直想測量CPU核心電壓是否正常,
經您指點提醒確定是CPU核心電壓上, 五顆330UF電容故障,
因為以前 筆電超級大電容也是發生如此狀況!